簡易探討運動控制三大控制模式的差異

楼主(2013-08-16):
位置環與速度環其實都是運動控制的兩種控制模式 其控制的結果就是"定位"

 在早期的伺服驅動有分為 位置型(日系)與速度型(歐系)的驅動器 當然其上位控制器也分為兩種

大約10多年前 日系將兩種控制模式合併 提供上位控制器做為選用所要的模式 至今所有通用伺服也都是延續此模式 但運動控制仍然壁壘分明

位置環在確認編碼器回授位置確認 速度環修正位置偏差(這是動態的偵測修正)

問題一  為何運動控制其位置環及速度環仍壁壘分明

問題二 位置還大家望文興義就知跟定位有關 但速度環怎麼也跟定位有關 究竟速度環是甚麼樣的環?

問題三 環的定義是什麼?

希望透過此文 能讓大家知道 什麼是運動控制 什麼是PLC 什麼是伺服

楼主:
首先我們來了解環的定義是什麼?

透過上圖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環”的概念  兩個以上的元件(模塊)透過導體(兩個不同顏色的箭頭線段) A元件做為傳遞命令 或起動B元件運轉 並將執行狀況回饋給A元件 A元件內部將回饋狀況時時與下達指是做比校並時時修正誤差補償另外上面所提的導體內部傳遞可能是交直流、可能是增量訊號、電壓、編碼…

這樣就構成環的定義  這樣的環就是閉環的概念

网友A:
请问这个“環”的PID在哪里?

网友B:
感谢楼主将问题推向一个深度,就学生看来,位置环和速度环无非是对检查结果进行反馈。

    电流环是以电流信号作为反馈信号的控制环节。

   速度环是以速度信号作为反馈信号的控制环节。

   位置环是以位置信号作为反馈信号的控制环节。

       电流环为最内环,在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中它主要起到提高系统的机械特性的作用。其反馈元件一般为电流互感器。   速度环在电流环外面,在数控机床的伺服系统中它主要起到控制转速的作用。其反馈元件一般为模拟测速机或编码器。   位置环在速度环的外面,在数控机床上就是数控系统的位置控制单元。其反馈元件一般为编码器、光栅尺、感应同步器、旋转变压器等。   数控的驱动由电流环,速度环和位置环组成的,其优化一般由里及外层层优化,但由于电流环的参数在电机和功率模块的型号确定后用厂家的默认参数即可, 一般不需要优化,故优化时先优化速度环,再优化位置环即可.   速度环的优化,一般涉及到速度环增益和速度环时间常数, 速度环时间常数越大和增益越低,速度环越稳定 ,但精度和动态特性越差,一般来说,速度环时间常数设在10ms左右, 而速度环增益调整在使速度环的阶约响应有20-40的超调.

        位置环的优化涉及到位置环增益和加速度, 调整时先可以减少加速度值,再增加位置环增益值,保证系统稳定, 然后在适当增加加速度值,使之适应机床的机械特性,注意同一组的插补轴的位置环增益要一致,否则会影响加工精度  电流环和速度环属于伺服控制系统的内部双闭环控制。   位置环为数控机床位置控制环,通过数控系统和伺服系统共同控制,使伺服轴运动到数控系统指定的坐标,并在数控系统的屏幕上显示坐标值。  先将电流内环调稳,再调速度外环。       “电流在一个小的范围震荡,电机在低速时有一定振颤”——这个震荡误差带是多大?小范围的震荡是允许的。       有几句口诀可以供你调试参考: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       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       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       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有几句口诀可以供你调试参考: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       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       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       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

 请问“位置环”的PID怎么调?你调过吗?

网友C:
感谢蔡工在本版的赐贴,建议受精置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几句口诀可以供你...

 刘老师赠教:

学生将对您所提问题保持时间上的沉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您所提问题保持时间上的沉默。……

1、位置环不是“PID环”,所以你从来没有调整过这个“环”的P、I、D参数;

2、位置环不是环,实际是一个逻辑比较判断的过程,逻辑判断的结果只有两个,yes或者no!

网友A:
3、不用着急,我们还是静等“蔡工”的发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環”的PID在哪里?

 不急 你就慢慢看 我還在構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楼主将问题推向一个深度,就学生看来,位置环和速度环...

所有的回饋都是透過編碼器  在此運動控制

楼主:
要感謝就該感謝老劉  實在不想跟老劉瞎攪和 才開此新帖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急 你就慢慢看 我還在構思呢……

1、 不急!你就慢慢構思吧!

2、希望斑竹将此帖置顶加精!

楼主:
環的概念有了就可切入主題

什麼是運動控制帶有訊號回饋的軸控制 (軸多指旋轉電機) 狹義的指伺服電機 (在此多以伺服為主)

運動控制三大控制模式 A 位置控制 B速度控制 C 扭力控制

A>位置控制又稱脈衝控制(Pluse Command) 也就是”半閉環”控制

C控制器若為軸卡則輸出TTL 給D驅動器  若C為PLC 則輸出HTL給驅動器  C到D的過程其實也是個環但C沒有任何的回饋給D 所以C跟D之間的環我們稱”開環”  但D到M之間是個閉環  所以從C到D到M再到D 整個過程的控制我們稱之半閉環或位置控制

D到M 在主文就已經提到現今的通用伺服驅動將位置環與速度環合併所以驅動器上應該有2 種接口與上位控制器相連

另外D到M這條黑色電源線是以電流或電壓驅動電機各人倒是未留意但可以肯定D到M是電流環(也是速度環)

楼主:
老劉 谢謝你的體諒 講到這些環挺容易 可是要把他寫出來 又要能環環相扣 發覺挺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您所提问题保持时...

 從半閉環的圖 就很清楚告知 位置環不是邏輯判斷線路 他只是單純輸出脈衝(在控制器的位置環的含意就是脈衝當量)

网友D:
笨鸟先生,建议你找个伺服三环的控制框图看看,然后再把控制图对应到实际中,再check一下上面帖子中的描述是否准确?

网友D:
仅仅是建议而已,别无他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劉 谢謝你的體諒 講到這些環挺容易 可是要把他寫出來...

1、笨鸟说“  講到這些環挺容易 可是要把他寫出來 又要能環環相扣 發覺挺難的 ”;

2、是啊!说别人“对”“错”容易,或者骂人更容易;

3、要笨鸟说出“对”“错”的理由,笨鸟才“發覺挺難”的!

4、告诉你个办法,你如果学过“自动化”,就去翻专业书,“抄”或者“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笨鸟先生,建议你找个伺服三环的控制框图看看,然后再把控...

1、没看过书,或者压根就看不懂书,那个伺服说明书里没有框图?

2、“征”问“笨鸟”“上面帖子中的描述是否准确?”,“征”怎么不笑呢?笑一笑十年少!

网友E:
就不能写个简体字啊!  费劲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仅仅是建议而已,别无他意。

你“征”在工控网上,就这么点“建议”还需解释?……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9/454151_1.shtml

笨鸟去上边帖子,就有你要的框图!

网友:
或许,我应该说一下,我做过几年产品设计,水平一般,天外有天、人外有人,高人很多,所以不敢妄言!但这个行业基本的东西是对是错、靠不靠谱,还是很容易分辨的。人有所能有所不能,别人的一点不足或考虑不周之处,何许笑?只许略加提醒足矣!反观教一辈子书、通篇不着边际的瞎扯、自以为掌握宇宙真理之辈,为何不能笑? 其实应该也大度点、不必去笑,暮年之际,穷其一生方持此一梦,何忍惊醒?

网友:
我打酱油路过,觉悟不高,你们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笨鸟先生,建议你找个伺服三环的控制框图看看,然后再把控...

 征 謝謝你的建議 伺服的三個環並非本文的重點 況且笨鳥的專業是在於運動控制 非伺服 當然笨鳥寫不對的地方歡迎指正   呵呵 笨鳥目前第一個位置控制 也還沒寫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笨鸟先生,建议你找个伺服三环的...

老劉 征與我的專業領域不同 看的角度也不同 征看的是樹木而笨鳥看的是森林

征是做伺服而笨鳥是用伺服 就是這樣簡單明瞭 無需老劉你用那小雞腸小眼睛來看征與笨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几年产品设计……反观教一辈子书、通篇不着边际的瞎扯、……暮年之际,穷其一生……

1、你“征 ”“作过几年产品设计”;

2、我教了一辈子书,穷其一生;

3、你“征”想发财,我想把“知识”教人;

4、你有“钱”,我有“知识”;

5、你说我“通篇不着边际的瞎扯”,你说了不算!让我说你“征”的“技术”、“产品”和你“人”一样“烂”!

网友A:
苯鸟用这个图说,……

网友:
呵呵,刘老师大可不必骂街!我的发帖没有指名道姓的说谁,您怎么就自己往身上套呢?在工控论坛这么多年,习惯了吧?
您是人民教师,要有涵养,想表达您的意思请用比较文雅点的词,粗言粗语不是一个优秀人民教师干的事!

网友:
刘老师大可不必动怒,对您影响不好!

网友A:
1、任何一个自动控制都有确定的“物理量”作为控制对象,举例说“速度”、“电流”……;

2、任何一个自动控制都必须有可用来调节控制对象大小的“调节器”;

3、这个调节器能对输入给定信号,有足够的放大倍数,以提高调节的灵敏度和精确度,这个放大倍数叫做开环放大倍数K;

网友A:
4、任何一个自动控制都必须有对控制对象的适时有效检测,适时知道被控对象参数的大小;

5、任何一个自动控制都要有检测反馈环节,即从调节器的输出端到输入端的反馈环路;

网友A:
6、任何一个自动控制都会将给定信号与检测反馈信号“比较”所得的偏差,作为调节器的输入信号;

网友A:
7、调节器有三种型号:

1)当调节器的输出量与输入量成比例P,称为比例调节器;

2)当调节器的输出量是输入量的积分I,称为积分调节器;

3)当调节器的输出量是输入量的微分D,称为微分调节器

网友A:
8、P,称为比例调节器,能使“偏差”迅速减小;

9、I,称为积分调节器,能使小“偏差”归于零;

10、D,称为微分调节器,能使“偏差”的变化率减小;

网友A:
11、所以几乎所有自动闭环控制,一般会有三个P、I、D参数的调整;

网友A:
12、P参数调合适,会是偏差迅速减小而不会“矫枉过正”

13、I参数调合适,会是小偏差尽快消失为零,控制准确;

14、D参数调合适,会使偏差剧烈变化时迅速恢复平静,控制稳定性好;

网友A:
1、用“征”的话说,我是“穷其一生”的教书匠,一有机会就忍俊不住;就好像庙里的和尚,很敬业,到时候嘴就闲不住嘟嘟囔囔念经!

2、懂的人就不用看了,不懂的人、糊涂的人看看或者复习一下也没有坏处!

3、我要说的就是笨鸟关于环的概念是错误的,既然说别人是错的,就得说出错的理由,必须说出正确的是什么!

楼主:
老劉 請你把我的主題看清楚 運動控制的三大控制模式的差異

 我給征的回覆你是看不懂嗎?

還是你真的不懂?! 你跟征講的都是樹木  征講的可能是檜木 而你講的可能相思樹

呵呵 老劉很明顯你老了 你癡呆了 我一樓的主文所寫的閉環 跟你寫的閉環有何差異 真是抬舉你了 你的環還是抄來的 在另一帖上問你環的定義 怎麼不敢回  這說明一件事 你很虛 因為你教了一輩子書 卻沒有動過一次手

老劉我真的不好意思告訴你 就你這樣的程度 在台灣的教育環境 你是混不下去  光學生這關你就搞不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劉很明顯你老了 你癡呆了 我一樓的主文所寫的閉環 跟你寫的閉環有何差異 真是抬舉你了……

1、你不用管我说什么,你继续你的发言!

2、我不怕你“正确”,也不怕你“错误”,所有人都会明白你“对”还是“错”,你不用担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就你這樣的程度 在台灣的教育環境 你是混不下去  光學生這關你就搞不定……

1、你不代表台湾,台湾不可能像你“这样”;

2、大陆并不差,大陆最差的就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你得逞!

楼主:
老劉 少在我這裡給我添加垃圾 歡迎你去另開新帖 就本題目 讓大家來 看劉老師的"原創" 就簡單畫個示意圖 做說明

你老的時間多 盡量超前 若寫的跟我相同  就算笨鳥抄你的

呵呵 再細看你閉環的示意圖 有錯 差點又被你矇過去

网友F:
希望透過此文 能讓大家知道 什麼是運動控制 什麼是PLC 什麼是伺服

网友A:
1、伺服三环框图

2、C为控制器,A+B是驱动器,伺服电机为执行原件,编码器为检测反馈元件;

网友A:
3、A框到B框的蓝色信号线里,就是调节控制频率、电压的信号,速度环、电流环的调解器都是频率f电压U调节器;

4、C框为控制器,相当PLC的作用,通过计数器知道伺服当前位置,并根据当期位置输出:启动、减速、匀速、减速、停车等指令;

5、A+B就是驱动器,相当变频器,通过调节频率f电压U,控制伺服的速度、电流和启动停止!

网友A:
6、伺服电源线上的电流互感器表示电流检测原件,将检测结果回馈给电流环的输入端与给定电流比较,构成电流闭环;

7、编码器检测的脉冲频率数的微分,就是检测脉冲的频率,这个频率就是电机的转速的大小,反馈到速度环的输入端与给定速度比较,构成速度环;

8、编码器检测的脉冲数,表示电机的位移量,与给定指令脉冲数比较,确定判断伺服当前位置,相当于PLC里一个由计数器构成的逻辑判断功能,他不是一个自动控制PID闭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伺服三环框图2、C为控制器,A+B是驱动器,伺服电...

 你少驢了 亂拼奏 你少在這裡給我添垃圾 有本事自己就去開個新帖 寫自己的原創 不要抄襲

楼主:
最近 笨鳥很忙 此帖到下星期再繼續

网友G:
觉得先得让笨鸟写完,每个人都有判断对错的能力,但是每个人对事物的理解就不尽相同,对于有争议的大家再去争论不迟。

网友H:
闭环控制,在自控原理里应该讲的很清楚,这是自动化学生课程里的基本内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觉得先得让笨鸟写完,每个人都有判断对错的能力,但是每个...

1、 等也白等,笨鸟要是有话说,能闲着?分明是山穷水尽!

2、连自动控制的PID闭环的概念都不知道,可想而知,笨鸟再说下,不知要出什么丑;

3、原来那个伺服速度规划图,笨鸟硬是说成“轨迹图”,速度曲线都不认识,你说他错了,他压根就不知道错是什么,对是什么,更不知道脸红!

4、哎……

楼主:
呵呵 老劉 你怎麼就不敢寫阿 搞個原創給大家看看 怎麼老是跟在笨鳥屁股後面

呵呵 一個脈衝的控制怎麼至今都不敢 吭一句

你老很閒 我還需要工作 你以為寫原創的東西 跟你一樣不需思考就可信手拈來 罵你這縮頭老烏龜 到是不需傷腦筋

网友A:
1、笨鸟为什不写正题了?

2、你的那个“環”的概念,足以证明你的专业文化基础不如“中技”!你的“轨迹图”说明你文化基础不如“初中生”!

3、“征”说你错误,那是实在看不过眼才说的,你丢大人了,你知道不?

4、来,试试,你还敢继续写下去???

网友:
我只是建议笨鸟check一下描述是否准确,没有看不下去!实在看不下去的是那些什么什么是无知的谎言之类的话题,整一辈子就整这些破玩意,情何以堪啊?所以要说还是改革开放好,虽有不足,但大众不用上山下乡,不用搞运动了,普通百姓子弟在合适年龄段有更多受教育的机会了,知识水平能提高了,就不用守着个自以为正确的宇宙真理穷此一生,虚度人生了!

网友:
大湿讨论归讨论,别挑拨关系。要论看不过去,丢人,我觉得另有其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是建议笨鸟check一下描述是否准确,没有看不下去!……

1、学过自动化,甚至上过中技的 ,都能看出来笨鸟的那个“环”的概念,是极其错误的;

2、但是,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表态,唯有“征”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为什么?

3、“征”能说笨鸟是错的,那是第一次,用征的话说,“情何以堪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 实在看不下去的是那些什么什么是无知的谎言之类的话题,……

1、“征”也有 “那些什么什么是无知的谎言之类的话题”,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4711_1.shtml

2、“征”也有看不下去的那些谎言,“征”也有忍不下去的言要发!

3、我和“征”不同的是,即说别人是“谎言”,一要有“根据”,二要有“正确的是什么”!

网友:
大湿无所畏惧的誓将挑拨进行到底,我也就只能清着自清了!

网友:
以上是我在这个帖子的发言,我觉得有必要再重复一遍,表明我的态度!

楼主:
征 不用理他 老劉寫的我都當他是垃圾 而事實也是垃圾 他自己畫的環被我指出有錯誤 心就虛 改用三菱驅動器示意圖 結果還是錯 心亙虛 笨鳥對老劉這個老朋友最好的<此处内容被屏蔽>法 就是不說明 他的老招就出來 像隻瘋狗亂吠  你就讓他亂吠  若嫌他太吵 那就拿個棍子往他腦袋一敲 保<此处内容被屏蔽>他安安靜靜 吭都不敢吭一聲

网友A:
1、运动控制的三环;

2、变频器,即驱动器,有电流环和速度环;

3、控制器,即PLC,由计数器构成的位置环,该环不是PID闭环!

网友A:
4、所谓速度环、电流环就是伺服电机调速电路的速度环、电流环,速度环控制期间,电机为硬特性;电流环控制期间电机呈软铁性!

5、所有伺服,伺服电机的控制就是一个“电机调速电路”,可以是交流电机的变频调速电路,也可以是直流电机的调速电路;

网友A:
6、那么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指令,由位置环产生,或者说由PLC构成的控制器产生;

网友A:
1、这个图中,是说伺服指令脉冲数(位置)、指令脉冲频率(速度)给定的方式;

2、举例说电子凸轮给定方式、位置给定方式等;

楼主:
老劉 三菱搞不定又拿出艾默生 CT電子凸輪示意圖 簡單的以搞不定 又拿這高難度的來搗亂

告訴你一件消息 我既將成為艾默生 CT的經銷 謝謝你替我打廣告

楼主:
引用 网友A:
6、那么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指令,由位置...

 電子凸輪不是用PLC能搞定的 這是個主隨跟從的速度環  主軸是不停的連續運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電子凸輪不是用PLC能搞定的 這是個主隨跟從的速度環  主軸是不停的連續運轉……

 1、“電子凸輪是個主隨跟從的速度環 ”,就是速度环的给定速度在不断变化,电机速度按照给定速度即时运动!

2、但是作为控制器的PLC 的启动、停车等指令还是必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劉 三菱搞不定又拿出艾默生 ……

1、所有伺服,不管他是什么型号,什么厂家、国家,伺服的速度环、电流环都在伺服电机的调速电路上!

2、如果是交流电机,肯定是在变频调速电路上!如果是直流电机肯定在直流调压 调速电路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告訴你一件消息 我既將成為艾默生 CT的經銷 ……

这个经销代理还不错,要好好做,要有诚信,要有德行!

网友A:
1、上边这个三环框图中,A+B就是变频调速度驱动器,有速度环、电流环构成;

2、对比62楼的三环图,可以看出变频器就是伺服电机的速度环、电流环,他们的结构框图实质是一样的!

网友A:
3、或者说A+B就是变频器的闭环框图:

网友I:
诸位高手都在啊

我一直以为是个类似 七层协议  的东西

根据指令位置(速度?),结合位置环增益,给出速度,再根据速度环增益,给出需要的电流,最终位置、速度都反应在电流的大小上。

一层一层传递?

有点乱,话在嘴边说不出来的感觉。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I:

……根据指令位置(速度?),结合位置环增益,给出速度,再根据速度环增益,给出需要的电流,最终位置、速度都反应在电流的大小上。……

1、这是个错误的说法;

2、速度环,保证电机以给定速度运行,这时如果负载重,电机的力矩大电流大;

3、速度环,保证电机以给定速度运行,这时如果负载庆,电机的力矩小电流小;

4、速度环,保证电机以给定速度运行,这时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机力矩、电流跟随负载轻重自动变化变化;

网友A:
2、电流环,保证电机以给定电流、力矩运行,这时如果负载重,电机的速度迅速减小,保持力矩、电流恒定;

3、电流环,保证电机以给定电流、力矩运行,这时如果负载轻,电机的速度迅速增大;保持力矩、电流恒定;

4、电流环,保证电机以给定电流、力矩运行,这时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机的速度大小跟随负载轻重自动变化;

网友A:
5、速度环与电流环自动控制的物理量不同,调节器“调节频率、电压的方向”因负载轻重变化而相反:

1)举例说速度环,负载重时,调节器调高频率、电压;

2)举例说电流环,负载重时,调节器调低频率、电压;

6、所以速度环、电流环的调解器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A:
5、速度环与电流环自动控制的物理量不同:

1)一个保持电机速度恒定,一个保证电机电流恒定;

2)负载轻重变化,前者保持速度恒定,而电机电流变化,后者保持电机电流恒定,运动体的速度变化:

6、所以速度环、电流环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A:
7、很多人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他们想,电机有速度,也要有电流,当然是速度环、电流环同时工作的;

8、他们以为:

1)电机的速度来源速度环,速度环不工作就没了速度;

2)电机的电流来源电流环,电流环不工作就没了电流;

9、他们的错误是,没有认识到速度环是控制速度大小的没有速度环或者速度环不工作时,只是电机速度得不到控制;

10、他们的错误是,没有认识到电流环是控制电流大小的,没有电流环或者电流环不工作时,只是电机电流得不到控制;

11、任何时候,电机速度、电流,只能控制一个,不能两个同时控制!

网友A:
12、任何时候,电机速度、电流,只能控制一个,不能两个同时控制!所以电流环、速度环不能同时工作!

网友A:
13、速度闭环控制,电机机械特性硬;

14、电流闭环控制,电机机械特性软;

15、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用场,举例说

1)在速度闭环时,如果电流过载失速保护,是电流环起的作用,速度环失速;

2)机加工主轴,一般需要速度闭环控制,保持车削速度很定;

3)收放卷控制,一般需要电流闭环恒转矩控制,保证即拉不断,也不会散乱!

……

网友A:
1、下来说说伺服控制中的“增益”是什么意思?

2、交流伺服的“增益”,变频调速时,实际就是提高电机的频率-电压曲线的电压;

3、调高增益,会使交流电机在频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压调高,可以调高力矩曲线,但电机的速度不变,受速度环的控制;

4、调高电压,调高转矩,是在一个合适的区间,超调电压都会适得其反,有经验的人知道,电压超调时,过高、过低都会使电机电流增大,损耗增大、转矩下降!

5、当你需要较高的速度时,你就去速度环设定调高速度,电机速度才会得以提高!不一定要提高增益!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2、任何时候,电机速度、电流,只能控制一个,不能两个同时控制!所以电流环、速度环不能同时工作!

刘老这个结论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还是另有高人指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A:
1、下来说说伺服控制中的“增益”是什么意思?。。。

5、当你需要较高的速度时,你就去速度环设定调高速度,电机速度才会得以提高!不一定要提高增益!

您在速度环模式想改变目标速度,不调设定速度还能有什么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J:

…… 是您自己研究出来的?还是另有高人指点?……

1、说了那么多,你可以把你认为不对的任何一句话贴出来批判?

2、论坛里不讲人的“高、低”,只讲论点是否正确!你认为不正确,就批判,就纠正!

网友A:
引用 网友J:

…… 您在速度环模式想改变目标速度,不调设定速度还能有什么方法?……

1、可是有很多人,错误的去设置增益,企图增大转矩,提高速度!

2、结果是电机啸叫、发热,蒙啦!

网友J:
速度环是一个闭环调节系统,结果取决于目标,目标是根本。增益是细节,会影响动态过程、到达后的纹波。

网友K:
老刘,整天在那刷屏,不用上班的人真好,要不然就是发贴有钱拿,估计是按贴子的数量算钱的,不然谁吃饱了撑着

楼主:
A>位置控制又稱脈衝控制(Pluse Command) 也就是”半閉環”控制

C控制器若為軸卡則輸出TTL 給D驅動器  若C為PLC 則輸出HTL給驅動器  C到D的過程其實也是個環但C沒有任何的回饋給D 所以C跟D之間的環我們稱”開環”  但D到M之間是個閉環  所以從C到D到M再到D 整個過程的控制我們稱之半閉環或位置控制

D到M 在主文就已經提到現今的通用伺服驅動將位置環與速度環合併所以驅動器上應該有2 種接口與上位控制器相連

另外D到M這條黑色電源線是以電流或電壓驅動電機各人倒是未留意但可以肯定D到M是電流環也就是PWM的控制 (這部分 笨鳥有點保留 因我接觸是V Command 純位置型的驅動 各人接觸真的很少) 這部分有熟悉的朋友歡迎幫笨鳥修正 老劉你就省了  在這裡編碼器有兩個作用 (a) 作為位置回饋 也就形成位置環 (b) 作為電機換相用 而構成電流環

這種控制模式其優點 操作簡單 因驅動器的位置環與電流環做在一起 沒有調車的問題 也就沒有PID調整的問題 (auto turning ) 當然在高速高精 干擾都是其弱項

楼主:
B>速度控制( V command) 又稱全閉環控制

  早期歐洲的伺服都是直流電機

楼主:
從這兩個閉環的圖 就可看出你閉環的錯誤在哪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伺服三环框图2、C为控制器,A+B是驱动器,伺服电...

 老劉這個又錯在哪裡 有四個錯 非常非常的明顯 這是第二次提醒

楼主:
艾默生CT的電子凸輪 竟被你亂糟蹋 裡面有兩科編碼器 裡面有兩個電機 只有一個CT

請問你講的是哪顆電機 哪個編碼器 人家事環環相套 你呢 環環亂套

网友A:
1、所谓位置环的“环”,不是我们说的PID闭环,位置不能像速度大小、电流大小那样通过调节器调节;

2、电机转子、运动体的位置可以用编码器也可以直接用位置检测的方法,所以伺服都有直接位置检测信号的输入接口!

3、所谓运动控制的方式,主要是看运动体的那个运动参数受到控制:

1)力矩控制模式:就是电机电流闭环控制,例如收、放卷控制系统;

2)速度控制模式:就是速度闭环控制模式,例如机加工的主轴速度的控制;

3)位置控制模式:就是运动体的位置控制,例如机加工的车刀进给控制;

网友A:
4、三种控制模式的差异:

1)力矩控制模式,电机电流大小受控,速度不受控,负载力矩小时,速度就快,反之,负载力矩大时,速度就慢,速度的大小处于被动变化,而电流、力矩是主动变化;

2)速度控制模式,电机的速度大小受到控制,电流不受控,负载力矩小时,电流就小,反之,负载力矩大时,电流就大,电流的大小处于被动变化,而速度是主动变化;

网友A:
3)位置控制模式,只要是控制运动体的位移或者位置,速度可大可小,电流可大可小,电流、速度的控制为位移或位置的控制而服务,处于协助、协调、服从、需要的位置;

网友A:
4)三种模式都有电机的“启、停”,唯有位置控制模式,电机的“起、停”与确定的“起点”和“终点”相关,是确定的“起点”“终点”决定了电机的“起停”!

楼主:
老劉 我給你提出的問題 你怎麼不敢回答 又丟了四坨的垃圾 在這裡 你教了一輩子書 都教這麼垃圾的學問嗎?

你看看速度控制(直流電機圖) 1> C到D 到B(En)到C   2>D到B(TG)到D 有兩個速度環  此速度非彼速度 連這基本原理都搞不清楚

我還在寫三大控制的介紹 你的結論就出來了 這種垃圾知識果然好寫 都不須用腦筋 反正多數人看到你老劉的大名 也就跳過 老劉拜託 沾完醬油請離開 不要留下一坨坨的垃圾在此

网友L:
从业有先后,树业有专攻
大师们讨论大家都受教,只是莫要动气

楼主:
速度型的控制他輸出的是模擬量的訊號±10V 10V對應伺服額定轉速(如3000RPM) 0V對應靜止負則指方向當你下達移動命令內部核心庫會自動執行運算輸出多少電壓對應該移動的距離所以不要看到速度控制就以為速度控制是在控制電機的速度那樣我們叫調速

另外在TG也是以相同的訊號回饋給驅動器原理和方法都同於C到D 所以驅動器到電機就構成一個伺服的速度閉環

我們繼續往下看電機的末端是顆編碼器(EN) 他直接回饋脈衝訊號給C控制器至於脈衝與模擬量的關連還是那句話核心庫會自動執行運算  這樣就構成整個運動控制的速度型控制也就是全閉的系統

以上所講的就是直流的全閉系統

楼主:
在交流系統上我們看上圖在D到C 有條虛線的箭頭   為什麼畫虛線  這條虛線又代表什麼  下回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如驱动器工作在电流模式(或者叫力矩/扭矩/推力模式)下,驱动器接收电流描述指令,只有电流环工作。……

1、“如驱动器工作在电流模式(或者叫力矩/扭矩/推力模式)下,驱动器接收电流描述指令,”,控制电机电流为描述状态;

2、这时候运行的闭环为电流PID闭环;

3、由于电机电流被控制,电机速度随负载变化,所以速度闭环不工作;

4、“电流闭环”工作时,电机机械特性为软特性;适合机械特性要求软特性的运动控制过程;

5、在伺服控制中,可以有“电流闭环+速度环”控制模式,也可以有“位置环+电流闭环+速度环”控制组合!

6、这里的速度环,是检测速度,防止空载或负载轻载时实现超速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M:

…… 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速度描述指令(通常是个模拟电压),此时速度环和电流环工作,速度环的输出既为电流环给定信号。速度环是通过电流环控制电机的。……

1、“ 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速度描述指令”;

2、速度描述指令通常可以是脉冲频率,也可以是个模拟电压;

3、“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速度描述指令”,“此时速度环和电流环工作,速度环的输出既为电流环给定信号。”,电流环给定不再是“接收电流描述指令”,通过检测反馈电流信号,知道负载的大小,起速度辅助控制作用!对速度控制进行修正!

4、要指出的是,这个“电流环”已经不是“电流模式下”的电流环!它属于速度闭环控制的一部分!是按照速度描述指令工作的!

5、在伺服控制中,可以有“速度闭环+电流环”控制模式,也可以有“位置环+速度闭环+电流环”控制组合,“电流环”在加、减速过程、失速保护过程等中起速度控制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如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下,驱动器接收位置描述指令(通常是个脉冲列),此时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工作,位置环的输出即为速度环的给定信号。位置环是通过速度环控制电机的。……

1、 “如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下,驱动器接收位置描述指令”;

2、位置描述指令,是根据“位置”(输出的海量脉冲)决定“动作”的原则,应该包括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等动作指令!

3、此时可以是“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组合模式,也可以是“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组合模式,与运动机械对伺服机械特性的要求有关!

4、位置环的输出并非全是“速度环”的给定信号。速度环的给定只是“速度描述指令”;

5、“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组合模式,是通过电流环、速度环分别控制电机的。“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组合模式,是通过速度环、电流环分别控制电机的。

网友A:
1、“电流闭环”控制,要防止空载或者轻载飞车!所以必须是“电流闭环+速度环”;

2、“速度闭环”控制,要防止重载过流,所以是“速度闭环+电流环”;

楼主:
老劉你瞎推半天 怎麼不實際的去驗<此处内容被屏蔽>  你若沒本事自己做 就花錢買個兩套系統 自己做做看  就知道結果

做人要自重

网友A:
关于“速度闭环”控制和“电流闭环”控制的差异:

1、关于“速度闭环”控制和“电流闭环”控制的差异,有必要再探讨一下;

2、先说说电流闭环的机械软特性曲线,如图

3、用一句话说,软特性就是负载增大时,速度迅速下降,反之负载减轻时,速度迅速上升,“软”就是“速度变化大”;

4、用一句话说,硬特性就是负载增大时,速度下降很少,反之负载减轻时,速度上升很少,“硬”就是“恒速”;

5、机械特性不同,适应不同机械特性的负载,不存在谁好谁差的问题!

6、“速度闭环”能保持电机速度“恒速”,是机械硬特性;

7、“电流闭环”能保持电机电流(转矩)恒定,速度跟随负载大小变化,“速度变化大”是软特性;

8、“速度闭环”能保持电机速度“恒速”,是机械硬特性;电机电流跟随负载大小变化,要防止过载过流,要有过载、过流、失速保护;

9、“电流闭环”能保持电机电流(转矩)恒定,速度跟随负载大小变化,“速度变化大”是软特性;要防止空载或轻载飞车,要有超速保护,设定速度上限;

10、关于“电流闭环”的工作原理:

1)设定速度A1,检测速度A2,若A1>A2,调节器调高频率、电压,直到A2增大到A2=A1;

2)设定速度A1,检测速度A2,若A1<A2,调节器调低频率、电压,直到A2减小到A2=A1;

11、关于“电流闭环”“飞车”的描述:

1)当电机空载或轻载时,给定电流相对大于空载电流或轻载电流,电机转子始终处于加速状态;

2)当电机空载或轻载时,给定转矩相对大于空载转矩或轻载转矩,电机转子始终处于加速状态;

3)就是说转子始终处于加速状态,速度不断增大而失控!

12、电流环,要防止空载或轻载运行时出现“飞车事故”,就和速度环,要防止重载时出现的电机过流过载一样,需要保护!

网友A:
引用 网友J: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生相伴的,没负载时,飞车您都达不到给定电流,这个时候能做啥?……

1、看着上边的图,那个绿色的机械软特性曲线;

2、我来告诉你,它的用途;

3、收、放卷机械,用电流闭环控制收卷电机

1)当放卷转得快时,卷绕物的张力减小,会出现卷绕物松散,这时候收卷电机处于空载或轻载状态,就会飞起来收卷,直到卷绕物张力增大,进入正常高速卷绕状态!

2)当放卷转得慢时,卷绕物绷紧张力增大,会出现卷绕物快要拉断的情况,这时候收卷电机处于重载状态,迅速降低速度收卷,直到卷绕物张力减小,进入正常低速卷绕状态!

3)如果这个收卷系统的收卷物是布,那么给定电流可以设大一些;

4)如果这个收卷系统的收卷物是纸,那么给定电流可以设小一些;

5)给定电流大小,要根据系统工艺要求设定,举例说卷绕速度,可以根据放卷电机的速度高低,调整收卷电机的给定电流,等等!

4、就这几行字,那可是个卖钱、焕钱的好技术,给本鸟说了,笨鸟还骂人,笨鸟不懂技术太差!

5、这个系统不用测张力,就测电机电流就行!

6、这个系统不用换算卷绕半径,半径大小不影响;

7、卷绕速度调节方便,调节放卷速度就是了!

楼主:
收捲料就是張力的控制 張力的控制有兩種模式 速度控制 及扭力控制 可達成 高速捲繞用速度控制 低速捲繞扭力控制 不管哪種方式都須有傳感器的回受 才能形成 速度環 電流環

 在Gkong你的老臉還丟的不夠嗎 還要把開環張力控制說在這裡 這裡是伺服的閉環

收捲料是線速度並且隨時在變 電機是轉速 電流怎麼控制

老劉再次的勸你 不要老是想 <此处内容被屏蔽> 女 裝烈女  你在怎麼裝都不像

楼主:
老劉 我已寫到速度控制 速度控制是一種控制模式 非控制電機的轉速 不要在我的園地給我製造垃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收捲料是線速度並且隨時在變 電機是轉速 電流怎麼控制.……

1、说对了吧!笨鸟的傻气冒的呼呼地!

2、笨鸟,你注意着,如果我真的说错了,等不及你来说,早就开锅了!

3、你没有判断的能力和本事,你可以看看别人的反应!别一个人在这里冒傻气!你已经把自己糟践完了!

楼主:
我只看到你左推右檔 就是不敢正面做答覆

我要不懂你怎麼老是跟在笨鳥的屁股

上面我提了很多你的錯誤 你怎不敢辯解呢

我要不懂 你怎麼會問我 位置環的PID在哪裡調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要不懂 你怎麼會問我 位置環的PID在哪裡調整……

1、你回答了吗?

2、你懂,为什么不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上面我提了很多你的錯誤 你怎不敢辯解呢 ……

1、上面你提出了我的很多的“错误”,是因为你自己错了;

2、本想跟你解释,可你的基础太差,我怎么给你解释?

3、闭环你都不懂,胡说八道,你还自以为是!给你讲了什么是闭环?什么是PID?有什么用?你明白了吗?没有,反而还遭你骂!

网友K:
走到哪,大湿就在哪刷屏?怎么不混变频论坛了?

网友N:
提议,请求:能否让笨鸟老大把文章写完?

网友I:
我翻了下书

我贴图了,能看到图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7、很多人一下子转不过弯来,他们想,电机有速度,也要有...

电流环->扭矩->加速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电流环->扭矩->加速度?

1、伺服就是,PLC+变频器+编码器;

2、伺服的变频器就是调速电路,调速电路有两种方式:

1)“速度闭环”,给定速度,检测反馈速度,调节速度达到给定速度,这时电机为恒速度运行,负载轻重变化时电流跟随负载变化,速度为给定值不变,叫做机械硬特性;

2)“电流闭环”,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调节电流达到给定电流,这时电机为恒电流运行,负载轻重变化时速度跟随负载变化,电流为给定值不变,叫做机械软特性;

网友I:
LZ可不可以  就三种模式的应用讲一下。比如

位置模式适合哪些场合的应用 速度控制适合哪些场合的应用 ,怎么应用啊 等等 。大家好多应该都是搞集成的吧?

题目不是讲三种控制模式的差异么?这个题目的话应该讲的是 上位控制器到伺服驱动器之

的开环闭环,以及一些重要参数对控制结果的影响等等。怎们怎么讨论到伺服三环的实现上去了(伺服驱动器和伺服电机

之间的闭环),而且大家未必都是设计伺服的吧,讨论每个环具体怎么工作的不如讲些应用

案例,各位都是业界前辈,多讲些案例也是对我等后辈提携不是?

大家讨论伺服三环的数学模型、怎么实现还是另开一帖讲吧,毕竟这个对于集成应用来讲影响不是很大吧。

谢谢。

网友A:
3、任何调速方式,电机转矩都是电机原理决定的,不需要人为的控制,你不用操心转矩!

4、举例说,速度闭环:

①负载转矩↑→转子速度↓→调节器调高频率↑、电压↑→转差(或功角)↑→电机转矩增大↑→电机转矩与负载转矩平衡→电机速度保持给定速度不变。

②负载转矩↓→转子速度↑→调节器调高频率↓、电压↓→转差(或功角)↓→电机转矩↓→电机转矩与负载转矩平衡→电机速度保持给定速度不变。

③如果负载转矩增大到额定转矩的3倍,那么电机输出的转矩与之平衡,也会输出3倍的额定转矩,这样才能保持电机速度为给定速度!

5、我们看到了,“速度闭环”控制中,电机转矩始终跟随负载转矩,始终能与之平衡的一个自动控制过程!

6、电机拖动负载转动时,电机转矩能与负载转矩平衡,这是电机能拖动负载运行的基本原理,源于电机工作时的电势平衡原理、磁势平衡原理,而不是什么“矢量控制”!

7、直流电机的“速度闭环”也是同样的道理,也是硬特性,也同样源于“转矩平衡、电势平衡、磁势平衡”的电机原理!

网友A:
8、“电流环->扭矩->加速度?”是个错误概念,很多人错误的认为“速度环只管速度,电流环只管扭矩!,速度环的加速度,要靠电流环的扭矩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I:

…… 大家未必都是设计伺服的吧,讨论每个环具体怎么工作的不如讲些应用案例,……

1、如果被控机械对速度控制很重要 ,运行时要求恒速,你就用“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举例说机床的主轴速度要“恒速”,就用速度闭环调速;

2、如果被控机械对扭矩控制很重要 ,运行时要求恒扭矩,你就用“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举例说收、放卷控制,就用电流闭环调速;

3、在用“速度闭环”调速时,由于是硬特性,会出现过载、过流甚至堵转,所以调速电路内部有电流环起保护作用;

4、在用“电流闭环”调速时,由于是软特性,会出现飞车事故,所以调速电路内部有速度环起飞车保护作用;

网友A:
5、如果启、停,是在规定的位置启停,就要用位置环,所以就有下列组合模式:

1)“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恒速应特性)

2)“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恒扭矩软特性)

6、如果启、停,不是在规定的位置启停,就不用位置环,所以就有下列组合模式:

1)“速度环(+电流环)”;(恒速应特性)

2)“电流环(+速度环)”;(恒扭矩软特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8、“电流环->扭矩->加速度?”是个错误概念,很多人...

嗯 扭矩不就是加速度么(转换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I:
嗯 扭矩不就是加速度么(转换一下)?

1、电机的电磁扭矩,与电流相关,可以把“电流”与“扭矩”“转换一下”;

2、“扭矩不就是加速度”,错误!正确的是:

1)物体运动处于匀速运动期间,电磁扭矩=摩擦阻力矩;

2)物体运动处于加速运动期间,电磁扭矩=摩擦阻力矩+加速力矩;

楼主:
笨鳥最近面臨廠房拆遷 比較忙碌 上網時間減少 此篇文章又是原創  教科書抄不到 只能慢慢的構思 請多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I: ……电流环->扭矩...

 1、伺服就是,PLC+变频器+编码器;---錯錯錯 老劉你真蠢 蠢的不知藏拙

2 > 速度環已講過多次 其功能非在調速 而在定位同位置環  你告訴大家 電機怎麼調速 調節器怎麼調 他的原理是什麼他的依據又是什麼  在這裡不叫機械硬特性 而叫伺服的剛性 或增益  你這外行人 少在這裡添亂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可不可以  就三种模式的应用讲一下。比如 位置模式...

 謝謝你 你講到這是笨鳥所要表達 但這個老劉硬是在此丟垃圾 他時間多 他沒事幹 整天製造問 題 我也是無能為力

不要理他 你越理他就越帶勁 你就提他的問題反問他  多數問題他是無法自圓其說

楼主:
上面在驅動器到控制器之間有調虛線 這條虛線就是脈衝訊號 在直流電機是由編碼器發出的脈衝訊號 但在交流電機 則由驅動器模擬編碼器訊號 發給控制器 故用虛線表示 這樣也就構成大的速度閉環  當然此編碼器跟上面位置環的編碼器扮演同樣的角色 在此則電流環(EN) 速度環(TG)

楼主:
以上簡單介紹速度控制

速度控制對多數的朋友來說是比較陌生 那我們在哪裡可以看到這樣控制器

 如 FANCU  西門子 三菱 ---等高檔的數控系統

如 機械手控制器 ABB

如 Motion Control  PAMC 翠歐

如電子凸輪

還有高速高精的要求 都是速度控制的天下

當然在後續我會提出案例說明

楼主:
扭力控制其實跟位置控制很相似 如下圖

從圖來看 他也是個半閉的系統

下回分解

楼主:
1、如果被控机械对速度控制很重要 ,运行时要求恒速,你就用“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举例说机床的主轴速度要“恒速”,就用速度闭环调速;

結論:錯
A> 主軸轉速的控制是典型的開環速度控制 跟位置環無關
B> 主軸若需要做C軸定位 或自動換刀 須外加編碼器 如此才構成速度閉環
C> 開環的控制 主軸的轉速變化率20% 閉環的控制則在3%

楼主:
笨鳥只接觸過速度型的扭力控制(位置型未接觸)

從上圖的扭力控制來看 伺服這塊似乎是個電流閉環 但摩差或阻抗變因 使得扭力與電流不夠線性 所以我們應該將他視作開環來看(個人觀點) 所以有很多設備 需要確認力量變化 都會加裝壓力傳感器(Load cell)

控制器執行扭力控制 其實只是下達定電流的指令 多少電流對應多少扭力 系統以此扭力執行加減速 (速度是固定)  但無法執行定位的功能 需要定位功能可加時間的運算 但精度差些

三種控制模式 這扭力控制 是產業間 用的最少 在市面上較常看到 膠帶塗膠設備(張力控制)開環 另外閉環有電子壓床 還有壓力測試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A> 主軸轉速的控制是典型的開環速度控制 跟位置環無關
B> 主軸若需要做C軸定位 或自動換刀 須外加編碼器 如此才構成速度閉環
C> 開環的控制 主軸的轉速變化率20% 閉環的控制則在3%

1、“ 举例说机床的主轴速度要“恒速”,就用速度闭环调速;”,“跟位置環無關”;

2、“主軸轉速的控制是典型的開環速度控制”,这是在对速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调速还用机械调速的方式;

3、当主轴转速要求高的场合,采用速度闭环控制,这样不仅速度恒定,而且速度高低可以任意给定调整!

4、在其它场合,速度闭环控制,如果电机启、停有位置要求时,应该采用:位置环+速度闭环(+电流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控制器執行扭力控制 其實只是下達定電流的指令 多少電流對應多少扭力 系統以此扭力執行加減速 (速度是固定)  但無法執行定位的功能 需要定位功能可加時間的運算 但精度差些……

1、“控制器執行扭力控制 其實只是下達定電流的指令 多少電流對應多少扭力”;

2、“系統以此扭力執行加減速 (速度是固定) ”这句话错误,应该是 “扭力”固定,调节速度,速度跟随负载大小反比变化,即负载大速度小,负载小速度大;

3、“無法執行定位的功能”这句话错误,电流闭环扭力控制,控制的是扭力,当然没有“定位的功能”,

4、电流闭环扭力控制,电机启、停有位置要求时,必须有位置环参与,所以是

位置环+电流闭环(+速度闭环);

网友O:
一个好好的帖子就这样毁了,原作的构思都被打乱了,可不可以加刘黑名单啊,尊重下作者适可发言都不会,建议楼主把这篇当做手稿,到时候重新整理,要不没法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A> 主軸轉速的控制...

 老劉 呵呵 你什麼不好提 偏偏提到主軸 你可知道笨鳥今年和客戶搞了 多少的主軸 還是電主軸(內藏式主軸) 光今年就超過2000顆 有1000多顆 是超過30000RPM  你可有實績可以和我辯論嗎? 你真的夠白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光今年就超過2000顆 有1000多顆 是超過30000RPM ,……

1、既然搞过那么多,怎么说“主軸轉速的控制是典型的開環速度控制”?

2、“主軸轉速的控制是典型的開環速度控制”,调速用机械齿轮调速,那不是伺服控制的!

3、伺服控制的主轴,速度恒定,调速方便,用的就是速度闭环,你不懂?

4、当然,“主轴”只是我举例说明速度闭环的一个用场而已!速度闭环还会有更多的用场,都是要求速度恒定,便于调速的场合,而且有很多用于需要位置环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光今年就超過2000...

 這說明你不懂 完全的外行 國內這些機床廠的主軸80%都是異步電機 若是電主軸則超過95% 全部都用變頻來驅動 控制器怎麼對控制變頻器呢? 詳見本章節之速度控制

這些主軸電機 或電主軸若沒接編碼器 當然就是開環

楼主:
以上的架構我們稱之雙閉(位置控制)

以上架構我們還是稱全閉(速度控制) 但我們也發現這條模擬編碼器的訊號線已被劃X(也就不接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國內這些機床廠的主軸80%都是異步電機 若是電主軸則超過95% 全部都用變頻來驅動 控制器怎麼對控制變頻器呢?……

1、现在说的是伺服的速度闭环控制方式的实际应用,举例说的是伺服速度闭环对“主轴的恒速”要求的控制应用;

2、“國內這些機床廠的主軸80%都是異步電機 ,……這些主軸電機 或電主軸若沒接編碼器, 當然就是開環”,与讨论的问题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國內這些機床廠的主...

1、现在说的是伺服的速度闭环控制方式的实际应用,举例说的是伺服速度闭环对“主轴的恒速”要求的控制应用; --------- 最可悲之人 連自己錯在哪裡 都搞不清楚

2、“國內這些機床廠的主軸80%都是異步電機 ,……這些主軸電機 或電主軸若沒接編碼器, 當然就是開環”,与讨论的问题无关!-------- 你的伺服不進就是位置開環 怎麼你是老大嗎 速度控制就不能開環嗎 況且這還是事實

楼主:
續上141樓

兩種控制架構 看起來一模一樣 可是表現出來的運動狀態 卻是完全不同

在位置模式下 外接光學尺實際效果不大 因為此光學尺僅是提供位置參考 並沒有對機構位置量測誤差做補償 而且只對最終位置做量測 若需要做誤差補償 那就須要編入程序內  實際上在運動過程中 你就會發現在終端會有輕微的抖動

在速度模式下外接光學尺 那他的優勢就顯示出來 因為他時時檢測位置 比較誤差 修正誤差  所以在運動過程是很平順 是很精準到終端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你的伺服不進就是位置開環 怎麼你是老大嗎 速度控制就不能開環嗎 況且這還是事實……

如果主轴用伺服开环控制速度,那还用伺服吗?那不成傻子了!你就这样骗顾客的钱?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他時時檢測位置 比較誤差 修正誤差  ……

1、利用光学尺,直接检测工件的位置,并能发出准确的停车信号 ,是对的;

2、光学尺“時時檢測位置”是对的,并能检测到准确位置也是对的,不需要“誤差補償”等,也是对的;

3、但是说,位置控制利用光学尺检测位置“比較誤差 修正誤差”,就是错的!因为这时候光学尺检测的位置,就是精确位置,发出的信号也是准确位置信号,没有和任何数值做“比較”!!!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所以在運動過程是很平順 是很精準到終端位置……

1、利用光学尺,可以“很精準到終端位置”,那当然是对的;

2、但是“運動過程是很平順”,就与它没有关系了,因为运动过程是否平顺,是加、减速设置、速度大小控制的问题;

3、其实,不用光学尺,可以直接用位置检测信号,也能“很精準到終端位置”,而且更简便,更容易调整!

4、不管是“直接”位置检测,还是用“光学尺”做位置检测,位置控制不再用编码器的反馈脉冲与指令脉冲的比较实现的位置的控制,也就是位置环不工作!

网友:
幸亏之前没看到这个对伺服应用的“简易探讨”!

否则本农民工真就被这些高深的东西给吓唬住不敢用了。

本农民工在软包装机器中使用伺服做收卷和放卷的张力控制及制袋机的定长控制已有很多年了,似乎用不着这些深奥理论。

网友:
实践中本人遇到的最难搞的是用伺服做凹印机的放卷。电机的扭矩方向与其旋转的方向(速度方向)相反,一般的伺服还真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他時時檢測位置 比較...

3、但是说,位置控制利用光学尺检测位置“比較誤差 修正誤差”,就是错的!因为这时候光学尺检测的位置,就是精确位置,发出的信号也是准确位置信号,没有和任何数值做“比較”!!!

老劉 我的文章你若看不懂也就算了 請不要"亂修改"

這內容是實做的結果 你有做過這樣的實務經驗嗎? 你若有做過 這裡才有你講話的地方

至今連速度控制是什麼控制模式都還搞不清楚

就只會在這裡丟垃圾 麻煩你做人講究點衛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所以在運動過程是很平...

 又在發表白癡言論  上次已被各網友 砲轟 躲了一個多月才出現 老劉你真是狗阿 改不了吃屎習慣

楼主:
引用  的回复内容: 实践中本人遇到的最难搞的是用伺服做凹印机的放卷。电机的...

 在印刷機將伺服當收捲料用 你殺雞用牛刀 高檔的印刷機 是將伺服做連續套色用 也就是電子 凸輪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速度控制是什麼控制模式……

1、这是你的“原创 ”,你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连“闭环”控制你都有你的定义,谁知道你又想说出什么雷人的话?

2、说出来让大家看看你的“速度控制是什麼控制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速度控制是什麼控制模...

我發覺你還真不是普通的癡呆  速度控制怎麼會是我定義  你這個人心態有問題 歐美發展幾十年的技術 你老了想學也學不來  只能嘴巴犯賤

我已多次跟你提到 速度控制模式 不要望文興義 就是來控制速度 在本文章就有介紹 自己慢慢的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速度控制模式 不要望文興義 就是來控制速度 在本文章就有介紹……

1、伺服的驱动电路,就是电机调速电路 ,这是大家熟知的!

2、伺服电机的运动控制,当然离不开调速运行;

3、说伺服“速度控制模式”,也太有些白痴!难道伺服还有什么控制方式能离开电机的调速???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發覺你還真不是普通的癡呆  速度控制怎麼會是我定義  你這個人心態有問題……

1、笨鸟虽然年轻,“還真不是普通的癡呆 ”,难道忘了连自动化最基本的“闭环”概念都要笨鸟自己“原创”的???

2、伺服运动控制,哪种方式、模式,都不可能离开电机的调度控制,说伺服的“速度控制模式”要不是笨鸟的原创,还能是什么?要不是笨鸟“這個人心態有問題”,还能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發覺你還真不是普通...

運動控制的速度控制模式怎麼會是笨鳥自創   什麼是運動控制   至今你還找不到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什麼是運動控制   至今你還找不到北 :

笨鸟只要把自动化的基础概念“闭环”能讲清楚,就算笨鸟在“運動控制   至今你還找…到北了 ”。

楼主:
上面 外接光學尺在運動控制中位置控制與速度控制所表現的差異 已有具體提出 事實在此開始進入本主題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速度控制模式 不要望...

刘爷钻牛角尖了,LZ说的是   伺服驱动器面向上位的接口    速度控制模式    你说的是  驱动器控制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刘志斌  引用 网友A:...

 我說的速度控制 是兩個速度環 一個控制系統大的速度環 另外一個伺服的小的速度環 而老劉講的是接近變頻的調速

我講的速度環是作定位用 老劉講的是調整速度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我講的速度環是作定位用 老劉講的是調整速度用

1、笨鸟讲的“速度”和我讲的“速度 ”有差别吗?都应该是电机的“速度”吧?!

2、笨鸟“講的速度環是作定位用”,配合定位的“速度环”是怎么工作的,请笨鸟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講的速度環是作定位...

 前面已經有說過 自己不會去找阿

楼主:
笨鳥曾在客戶的機台(PCB檢測設備)做過這樣的實驗 原先使用日本PLC 控制兩軸(行程各750mm)的移載 在沒有負載空跑 大約跑出100次/min 改用我司之速度型控制器(SD200A) 其餘條件不變  約跑出114次/min

使用PLC時 伺服電機最高轉速 2500RPM 機台抖動厲害 使用SD200A伺服電機可跑到3500RPM 機台抖動尚可

楼主:
飛車與失速發生的原因是不同 怎將他都說成是弱磁造成?!

所謂的飛車 電機轉動方向不受控制 你要他正轉 他卻是反轉(而且是高速的反轉) 這樣狀況叫飛車(或 暴衝)

在直流電機就是電源接反

 在AC來講 就是編碼器AB兩相接反

所謂失速 應該是說速度以不受控制 這多發生在高速高精的控制上 整體的 系統根本來不及響應 我們可從電機的速度與扭力曲線圖 他在高速時 其扭力很小

電流環你沒做特定扭力控制 其曲線圖應該是與扭力曲線圖類似(這圖各人認為 未見過)  那電流環又怎具有保護作用

你可以拿100W的伺服電機 讓他servo on 再轉動其軸心 會發線軸心有微微的抖動 你在加大力量 發覺他會以更大的力量與你對抗  若你將軸心轉動 那驅動器立刻報警停機 因為過電流

分析

A> 當你旋轉100W的伺服   TG 就會回饋給驅動器(速度環) 驅動器立刻加大電流 將位置修正回來 這就是軸心會有微微的抖動 若將TG拿掉 你會發現 很輕易將軸心轉動 而不報警 這兩個狀況就很清楚告訴你電流環的兩個作用

B> 編碼器的AB相接反(接錯線) 為什麼會造成飛車 在直流電機(速度環) 在交流電機(位置環) 你若看錯誤警告訊息 所顯示的是累計誤差過大 正因控制器 或驅動器 不知反饋的訊號是錯誤 而加大電流修正回來 而造成飛車 所以電流環在這裡的作用就是提高扭力 增加系統的"加速度"

電流環是廠家的機密 都不會提供這樣的訊息給客戶 想要就得花錢買

网友P: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请问这个“環”的PID在哪里...

其实每个环的刚开始时个比较器,输入的理想控制量与实际反馈量之间的差值,按后这个差值通过PID控制器,处理后传给下一环节! 可以看下相关的运动控制的书,有这方面的控制框图!

网友P:
引用 网友A:
1、伺服三环框图2、C为控制器,A+B是驱动器,伺服电...

个人觉得这个图很给力!虽然 看的不大清楚。尤其是告诉的大家电子齿轮的位置!

楼主(2013-09-17):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1、伺服三环框图2、C为控制...

 此圖應該是三菱的伺服系統功能示意圖 竟被老劉亂拆 竟然變成整個運動控制三個圖 在此根本沒有控制器  電子齒輪也不在控制器的位置上

楼主:
感謝老劉提供"錯誤的示範" 題供給笨鳥在速度控制問題的深入

1、在“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中:
1)机械特性是硬特性,工件运动是速度闭环控制,恒速!
2)工件运动时,负载重时,电机电流大,负载轻时,电机电流小;
3)如果负载很重,电机电流就会很大,可能烧电机!
4)大电流时,速度闭环饱和失控失去控制作用说它不工作,运动工件失速,这时候需要要用电流闭环来控制这个大电流,或者说电流环是起过载保护、失速保护的!
5)在速度环正常工作时,电流环没有调节电流的作用,或者说它不工作!

在標題1、在“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中:這標題本身就是錯誤 在直流伺服中只有電流環及速度環 哪來的位置環
上面這圖就是運動控制直流全閉的系統圖(速度控制) 可以看出有三個虛線的環 最大的金色虛線環 及棕色的虛線環都是速度環 最小的黑色虛線環 最大的金色虛線環 及棕色的虛線環都是速度環 最小的黑色虛線環為電流環 三個閉環 及棕色的虛線環都是速度環 最小的黑色虛線環為電流環 三個閉環的回饋分別為 "碳刷" "TG"" En"

楼主:
所以在伺服驅動上 只有速度環及電流環 這也就是網友"征" 講的雙閉系統 當時"征" 可能沒注意 笨鳥在講的是運動控制中的位置控制 並且當時的位置控制還是交流伺服 其架構也有相當的差異 在此做個補充說明

楼主:
標題1)机械特性是硬特性,工件运动是速度闭环控制,恒速!

    A> 什麼是機械硬特性 笨鳥還真搞不清楚 但笨鳥知道伺服的剛性 剛性過強 響應快但易過衝  剛性弱定位精度高 但無力 如何取得平衡點就靠調機

   B> 速度閉環控制 是恒速 這顯然是望文興義 速度閉環做的是就是位置的控制 關鍵就是這個閉 那靠什麼閉 在控制器靠的就是編碼器(En) 在直流伺服的驅動靠的就是(TG) 在交流伺服靠的是編碼器(En)  至於模擬量的輸出與位置的精度之間的關係 那是控制器內部的運算 與使用者無關

你只要會下達移動指令 整個電控系統會自動執行並自動做位置誤差的插補(機械誤差除外如間隙)

楼主:
標題3)如果负载很重,电机电流就会很大,可能烧电机!

負載很重未必是過載 電機電流大未必就是過電流 所以電機未必會燒

楼主:
4)大电流时,速度闭环饱和失控失去控制作用说它不工作,运动工件失速,这时候需要要用电流闭环来控制这个大电流,或者说电流环是起过载保护、失速保护的!

A> 大電流不是"過電流"  更不會幫失速做保護

B> 我們經常看到伺服有額定轉速 及最高轉速 額定轉速事實上就是伺服運轉時可承受最大的電流 而且是可連續運轉不休息 最高轉速則是弱磁控制 他的電流超過額定電流 所以只能間歇性工作 若電機嚴重失速 呵呵 那就讓驅動器"炸掉" 哎 老劉你在此亂講話是會害死人

C> 電流環的功能又是什麼 他又如何做保護

      a>在速度(位置)控制下電流環扮演系統的"響應" 透過加減速的參數 實際顯示出來就是轉速 轉速越高電流越大

      b> 電流環的保護 保護的對象是"過電流" 不是大電流  什麼是"過電流" ?過電流又是怎樣產生?

楼主:
過電流的產生都不是在伺服內部造成 多數是機械外力阻抗所造成 我們就以數控機床做例子

有制度的機床廠 機床出廠時都會用激光干涉移來做各軸位置誤差量測 量測全行程正轉及反轉時的各位置的誤差量 這圖有三條線 中間為無誤差的基準線 上方為正轉位置的誤差量 下方則反轉 同一位置的上方與下方的距離 就是此位置的間隙 理論上上方與下方的線應該是平行

A 好的機床 這圖接近平行 間隙越小越好

B 較差機床 間隙大些

D 垃圾機床 這圖成喇叭狀(且不規則轉折點) 這代表什麼意義 又跟過電流有什麼關係

楼主:
為何型成喇叭狀 原因有很多種 但最常見的兩種 絲桿的安裝不同心 或者絲桿本身就有彎曲(變型) 這些轉折點 尤其斜率較大 自然誤差變大 速度(位置)環 發覺其誤差變大(阻抗變大 ) 電流環加大電流 來克服阻抗 當然這個圖你也可以看成伺服的電流曲線圖(接近) 當期增加的電流大余設定電流 我們就稱之過電流 驅動器則實施停機報警 等待處理

网友Q:
要符合cia402标准的驱动器要实现6种工作模式:

CiA® 402: CANopen device profile for drives and motion control

The device profile specifies the folowing operation modes and corresponding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Profile position mode

Interpolated position mode

Profile velocity mode

Profile torque mode

Velocity mode

Homing mode

Cyclic synchronous modes (position, velocity, and torque)

The CiA 402 device profile is internationally standardized as IEC 61800-7-201 and IEC 61800-7-301, both of which are available from the IEC.

楼主:
標題4)大电流时,速度闭环饱和失控失去控制作用说它不工作,运动工件失速,这时候需要要用电流闭环来控制这个大电流,或者说电流环是起过载保护、失速保护的!

大電流不是"過電流" 速度閉環飽和或失速(這句話應該是指系統在高速狀況下失速) 同步電機在超過額定轉速就需要用弱磁控制 電流還是額定電流 所以電流環是不起到保護的作用 這句話 會害死人的 完全是無知的說法

楼主:
標題5)在速度环正常工作时,电流环没有调节电流的作用,或者说它不工作!

速度還能正常工作 正因電流環時時做調節的工作 除非碰到過載的阻抗 超出其負載 讓系統停機

楼主:
轉貼 縱橫軍團-西恩

选型时客户要求转速最大要达到1800RPM, 看到一款产品,额定转速是1500,最高转速是2500,问供应商,说是可以以超过额定转速的速度运行,就下单了。

现在调试时希望转速高一点(超过额定转速),但供应商告之,速度模式下可以升速,位置模式下不可以。

请问是这样的吗?

本主題其時說明了位置控制與速度控制的差異 並且呈現在性能的差異 並且我們也可看到全世界"高速高精" 都是速度控制做法

這題目許多網友都有參與討論 絕大多數都搞錯方向

楼主:
在此感謝劉大師提供錯誤示範

4、如果你选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电子齿轮比=1时,电机的速度的最大值上限最小;当电子齿轮比选大时,虽然提高了电机速度的上限,却相当于降低了你的编码器的解析度,也就是说,你安装的高解析度编码器是个样子,白花钱;

5、所以你要电机速度上限高,就选解析度低的编码器,这样不白花钱!

---------------------------------

高解析的編碼器做為電流環使用 經電子齒輪比后分辨率是做為速度環(位置環)用 你老搞不清楚 就少開口

電子齒輪比也就是個設定值 (參數) 沒這麼偉大到去控制電機的速度

在實際的應用 經電子齒輪比后的解析度是做為賣沖當量用 並且根速度控制有關 因為他要接線至控制器 來確認輸出命令(距離) 與回饋回來的脈衝是否相符

楼主:
續上 為何在位置控制的速度電機高速運轉會有問題呢 剛好早期我做了一個項目 兩軸的移載設備 最早他用的是日系的PLC及伺服 電機為0.75Kw 額定轉速3000RPM 事實上此設備電機只轉到2500RPM 整個機台抖動的厲害 換上速度型的控制器 電機的轉速高達3500RPM 機台的抖動也出來 在相同機台的剛性 相同的伺服 不同的是控制器的加速曲線軟件的規劃 這在PLC的位置控制上是較困難的

機構上的剛性不足 跟電機的剛性過大 都很容易造成機構的抖動(振動) 抖動過大也就造成位置精度誤差過大 若超過其設定誤差量 那整個系統就會停機或死機

楼主(2013-10-21):
在此仍要感謝劉大師 提供錯誤示範

2、收放卷控制,适宜电流闭环控制方式;

3、所谓的“张力专用变频器”,就是“电流闭环”控制调速方式!

4、不管是直流调速,还是交流调速,都可以才用“电流闭环”控制方式,与什么矢量控制压根没有任何关系;

5、只要是电机调速,直流的、交流的、变压的、变频的都可以做:

1)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调压或调频即可!

2)和速度闭环的组建方式一样,速度闭环是,给定速度,检测反馈速度,调压或调频即可!

------------------------------------

上述剛好符合本專題的速度控制與扭力控制的差異

楼主:
張力控制實際上只有兩種控制模式 A> 電流半閉環控制 也就是扭力控制 對驅動器而言 伺服電機的編碼器做為驅動器電流環的回饋 形成伺服驅動的全閉 透過動態電流的恆定 來調整收捲料速度使得收捲料兩者的牽引力(張力)維持恆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首先我們來了解環的定義是什麼?

透過上圖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出“環”的概念  兩個以上的元件(模塊)透過導體(兩個不同顏色的箭頭線段) A元件做為傳遞命令 或起動B元件運轉 並將執行狀況回饋給A元件 A元件內部將回饋狀況時時與下達指是做比校並時時修正誤差補償另外上面所提的導體內部傳遞可能是交直流、可能是增量訊號、電壓、編碼…

這樣就構成環的定義  這樣的環就是閉環的概念

1、这个就是笨鸟的闭环的概念,这个“概念”说明了笨鸟究竟是个什么专业水平???笨鸟究竟有没有能力讨论闭环问题???

2、一个不懂闭环的人,讨论闭环问题,能不出笑话吗???

3、你给他讲什么是闭环,他说你说的是错误的,你有什么办法?

楼主:
哈哈哈 老劉你來了 這陣子讓你當縮頭烏龜 又快一個月了 挺想你的

网友A:
http://bbs.gongkong.com/d/201209/454151_1.shtml

1、笨鸟不识图,笨鸟把上图中的“位置环”叫做“接口”“介面”;

2、笨鸟究竟是个什么专业水平?

3、你只要看看他的帖子,这个也是“错”,那个也是“错”,原因是什么?错在哪儿?正确的是什么?笨鸟一概不知!

网友A:
1、笨鸟不识速度曲线图,笨鸟把上图中的“速度曲线梯形规划图”叫做“运动轨迹规划图”;

2、笨鸟究竟是个什么专业水平?

3、你只要看看他的帖子,这个也是“错”,那个也是“错”,原因是什么?错在哪儿?正确的是什么?笨鸟一概不知!佯装大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笨鸟不识速度曲线图,笨鸟把上图中的“速度曲线梯形规...

哈哈 我竟然忘了這圖 黑色的圖就是速度控制(全閉) 藍色的圖也就是位置控制(半閉)

呵呵 老劉這個圖依用途 我告訴你有三個說法 圖上的說法是因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並在圖上做說明 告訴減速時間t1 t2 t3  t0--t1的積分 不就是距離 也就是位置 整個曲線的意義不就是軌跡嗎? 我錯在哪裡

最常用的說法 加速T(S)型曲線圖

最後告訴你 你的寫法才是錯的 就圖面上的顯示 是 速度與時間的關係圖

哈哈 這就是我兩的差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首先我們來了解環的定義是什...

呵呵 我畫的難道不是封閉的環嗎 並且是有方向性的環 而且還是實體AC伺服的閉環

哈哈 我錯在哪裡 你怎不敢將你的閉環與我的閉環 同時貼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伺服三环框图2、C为控制器,A+B是驱动器,伺服电...

這是你在本文44F的圖與說明 再給你回憶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哈哈 我竟然忘了這圖 黑色的圖就是速度控制(全閉) 藍色的圖也就是位置控制(半閉)……

1、自己画的图自己不认识?不认识肯定不是自己画的!

2、此图不同颜色的速度曲线,表示同一系统、同一位置控制有不同的速度规划,高速(红色)、中速(黑色)、低速(蓝色)三种规划;

3、今天怎么一下又变成“黑色的圖就是速度控制(全閉) 藍色的圖也就是位置控制(半閉)”???笨鸟是不是喝酒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在圖上做說明 告訴減速時間t1 t2 t3  t0--t1的積分 不就是距離 也就是位置 整個曲線的意義不就是軌跡嗎? 我錯在哪裡...

1、速度梯形曲线图,可以是位置控制的,也可以不是位置控制的;

2、如果“速度梯形曲线图”下面积是一定的,等于指令脉冲数,就是位置控制,否则就不是位置控制,这就是位置控制与非位置控制的差别!

举例说笨鸟的同一系统、同一位置控制的速度规划图中,低速、中速、高速三条速度曲线下的面积相等!

网友A:
3、位置控制“減速的位置在哪裡”?“减速的位置”到“终点位置”间的距离,也就是减速曲线下的面积是多少?

4、减速的位置决定三个因数:

1)减速时的速度是高还是低,高就要提前减速,低可以稍后减速;

2)减速时系统的运动惯量是大还是小,惯量大要提前减速,小可以稍后减速;

3)减速时电机的制动力矩是大还是小,制动力矩小要提前减速,大可以稍后减速;

5、“……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在圖上做說明 告訴減速時間t1 t2 t3  t0--t1的積分 不就是距離”,笨鸟的这个是答案吗???

6、位置速度曲线梯形图,规划的是运动速度大小、速度曲线下的面积(位置)大小、加、减速时间,哪里有“轨迹规划”???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因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

1、是哪个“網友問”我的???

2、明明是笨鸟自己问的“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怎么变成“網友問”???

3、你要好好问,我还是乐于回答的;

4、没有回答笨鸟,是因为笨鸟佯装自己知道,反拷问于我,嘴里还不干净,所以没有回答笨鸟!今天只回答了一半,还留了一半,笨鸟想要计算公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

1、是哪个“網友問”我的???

2、明明是笨鸟自己问的“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怎么变成“網友問”???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zhibinliu60文章数:1882年度积分:1256历史总积分:4240作者的所有帖子(1882)作者的工控博客(1615)注册时间:2006/5/15发站内信08年博客人气奖

发表于:2013/5/2 14:19:15#25楼以下是引用gzg_00在2013/5/1 22:36:27的发言:
到哪个位置开始减速比较好?1、这个问题问得好;
2、减速的位置,不是一定的,与下列因数相关:
1)负载惯量;
2)运行速度;
3)制动力矩;
3、一般伺服都有相关参数的设置,这些设置最终决定了减速位置的大小;

楼主:
以下是引用zhibinliu60在2013/5/2 14:19:15的发言:
以下是引用gzg_00在2013/5/1 22:36:27的发言:
到哪个位置开始减速比较好?1、这个问题问得好;
2、减速的位置,不是一定的,与下列因数相关:
1)负载惯量;
2)运行速度;
3)制动力矩;
3、一般伺服都有相关参数的设置,这些设置最终决定了减速位置的大小;

----------------------------------

寫了半天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不知道就不知道 何必忽悠人

楼主:
呵呵 老劉 不小心還是把這網友找出來 並複製下來 轉貼出來 <此处内容被屏蔽>實你老了 你癡呆了 還會撒謊

楼主:
對上面的辯論有興趣的朋友可參考

http://bbs***/archive.aspx?id=356498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你老了 你癡呆了 還會撒謊...

1、以下是笨鸟提出的问题:

笨鳥慢飛       发表于:2012-12-30 17:27:42 40楼

老劉請問你會開車嗎若會那我再請問

1500kg的小汽車在市區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在高速公路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15000kg的貨車在市區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2、以下是我在中华工控网回答网友“gzg_00”的问题:

引用gzg_00在2013/5/1 22:36:27的发言:
到哪个位置开始减速比较好?

1、这个问题问得好;
2、减速的位置,不是一定的,与下列因数相关:
1)负载惯量;
2)运行速度;
3)制动力矩;
3、一般伺服都有相关参数的设置,这些设置最终决定了减速位置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老了 你癡呆了 還...

1、以下是笨鸟提出的问题:

笨鳥慢飛       发表于:2012-12-30 17:27:42 40楼

老劉請問你會開車嗎若會那我再請問

1500kg的小汽車在市區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在高速公路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15000kg的貨車在市區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2、以下是我在中华工控网回答网友“gzg_00”的问题:

引用gzg_00在2013/5/1 22:36:27的发言:
到哪个位置开始减速比较好?

1、这个问题问得好;
2、减速的位置,不是一定的,与下列因数相关:
1)负载惯量;
2)运行速度;
3)制动力矩;
3、一般伺服都有相关参数的设置,这些设置最终决定了减速位置的大小;

哈哈哈 老劉 我發現你"笨的有餘" 時間差距有5個月 造假你也要把時間改一改

楼主:
笨鳥慢飛       发表于:2012-12-30 17:27:42 40楼

发表于:2013/5/2 14:19:15#25楼以下是引用gzg_00在2013/5/1 22:36:27的发言

40樓的問題 竟然在25樓就能回答 哈哈哈 你簡直不是人

网友A:
3、笨鸟的图是在《运动控制》《加减速时间对定位时间的影响》一帖中与 网友junest 辩论时画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4/493366_1.shtml

楼主:
老劉 年紀一大把了 給自己留點尊嚴

网友A:
4、关于减速位置的公式计算方法,我发表的博文截图如下:

网友A:
5、那么笨鸟关于减速位置的说法是:

因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並在圖上做說明 告訴減速時間t1 t2 t3  t0--t1的積分 不就是距離 也就是位置……

楼主:
任何設備再做高速高精經常碰到定位精度不準 其實就是負在慣量不匹配 非電機扭力不足

簡單的說明就是 加速度與加速時間的關係 當你在t1的時間達到速度最高點(等速) 需要控制器高速運算能力 及伺服電機的運轉慣量要大於 等於 系統運動的慣量

這樣的電機需據有 高轉速 高慣量的特性 有這樣特性的電機 非常非常的貴 所以經常用減速機來調整伺服的慣量及扭力 來與整個運動系統的慣量來匹配

所以在紅色曲線 要達到最高速 在t1的時間 肯定做不到 若要只有換一顆符合慣量之大伺服

退而就是將速度降下來 也就將加速度降低 經我司多次的嘗試 發覺 一般加速都沒問題 但減速就不行 於是將減速時間拉長 形成不等腰的曲線 也就是黑色的線

若你是用PLC 那就是藍色的線 原因如上

呵呵 以上就是這圖的結論 也就是位置控制與速度控制的差異 最佳的結論

笨鳥寫這些都直接再回復主題直接做答 沒有留底 當然隔了五個月 也就忘了

网友A:
6、笨鸟说“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那么笨鸟关于“减速的位置”的答案究竟是什么?难道就是“減速時間t1 t2 t3  t0--t1的積分”这个答案???

楼主:
老劉 我最後告訴你 速度控制與位置控制 都是在做軌跡控制 也就是移動距離的控制 最終到達某個位置 速度控制用的是模擬量 位置控制用的是脈衝 兩種不同的控制方法 這不是我的理論 笨鳥沒這麼偉大 這些只是我的實務經驗談

你年紀大了 給自己留點言面 不要在製造笑話 實在傷不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哈哈哈 老劉 我發現你"笨的有餘" 時間差距有5個月 造假你也要把時間改一改..

1、笨鸟对我提出“减速距离”的问题,我没有回答,是不是真实的???

2、中华工控网友提出“减速位置”的问题我回答了,与笨鸟的图无关,是不是真实的???

3、笨鸟画的图是在中国工控网与他人辩论画的,而不是因“我在中华工控网的回帖”而画的,是不是真实?

4、笨鸟说的“因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並在圖上做說明 告訴減速時間t1 t2 t3  t0--t1的積分”,笨鸟是不是在撒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速度控制用的是模擬量 位置控制用的是脈衝 兩種不同的控制方法 ...

1、笨鸟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吗?

2、电机运动用的是调速控制,调速控制有两种:

1)速度闭环,恒速,机械硬特性;

2)电流闭环,恒转矩,机械软特性;

3)电机的调速控制是PID闭环“模擬量”控制;

3、“位置控制用的是脈衝”,是对编码器反馈脉冲数计数,不是PID控制!

4、在本贴中,笨鸟把“位置环”脉冲计数当做PID闭环,足以说明笨鸟不懂伺服控制的基本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 老劉 我發現...

誰在撒謊 <此处内容被屏蔽>具都留在上面 還留了兩個 "時間"跟"樓層" 先把這兩個解釋清楚 G KONG那裡有更多的說帖 說明你的謊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速度控制用的是模擬...

笨鳥只會用伺服 懂得怎麼用 伺服的原理我不懂又怎樣 光說不練假把式 只會說起動 加速 減速 停車 這就是你的伺服原理

這是第二次考你 你說調速控制 速度從0 啟動加速 等速 最高速度 減速 就以上面那紅色圖 告訴大家 你怎麼調速控制

第一次你屁都不敢放一下 再給你第二次機會

楼主:
我曾出過同一考題兩次 激光焊接在工控網 至今還沒有人答出來 這題目當客戶問我 我想了三天才有真正解答 老劉想不想接受挑戰 答對了 我拜你為師 退出工控網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曾出過同一考題兩次 激光焊接在工控網 至今還沒有人答出來 ……

1、这么大的工控网,我答不上来,总会有人答得上来,除非你提的“问题”有问题!

2、举例说:

笨鳥慢飛       发表于:2012-12-30 17:27:42 40楼

老劉請問你會開車嗎若會那我再請問

1500kg的小汽車在市區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在高速公路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15000kg的貨車在市區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笨鸟的这个“问题”就有问题,笨鸟不知道“煞車要跑多長距離”仅仅知道“15000kg的貨車在市區正已60KM/HR”是没有答案的,因为“煞車要跑多長距離”与煞車制动力矩大小有关!

3、笨鸟提出没有答案的“问题”,只能说明笨鸟的无知;笨鸟不要以为大家不回答他的问题大家都很无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劉想不想接受挑戰 答對了 我拜你為師 退出工控網

1、工控网这么大,一个人的来去是自由的,工控网虽然爱惜人才但不会如此在意!

2、笨鸟不用“答對了 我拜你為師 退出工控網 ”,只要发言时,嘴放干净点,说别人错能说出理由,不要把“无知”装成“大老”的样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這是第二次考你 你說調速控制 速度從0 啟動加速 等速 最高速度 減速 就以上面那紅色圖 告訴大家 你怎麼調速控制 ……

1、笨鸟要“拷问”别人,先要拷问一下自己,提的是个什么“问题”?到底要问别人什么?

2、我要回答笨鸟的这个问题,我首先考虑的是笨鸟到底“问的”是什么?笨鸟无知,我不能无知!

网友A:
3、我来分析笨鸟的这个问题:

1)这是电机运动控制的一个速度规划图,同一个系统、同一个位移的速度规划有高速、中速、低速三种情况;

2)关于电机运动的速度上限:

①电机本身有额定速度的限制,电机参数设置告诉了调速电路;

②工艺过程允许的最大速度,只有用户知道;

③位置控制时,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频率上限对电机速度的限制,由电子齿轮比设定确定;

④用户规划电机速度的上限不能超越①②③,超越时,①③系统会自动失速保护,②系统不会自动保护,必然造成损坏!

网友A:
3)关于加、减速时间的规划:

①加、减速时间设定的长或者短,决定了系统加速度的小或者大;

②而系统的加速度有上限,由系统惯量、电机额定转矩或者额定电流确定;

③所以加、减速时间不能规划的太短,太短加速度太大,电机电流就过载,电机会烧毁或系统失速保护;

④加、减时间的设定,要根据系统说明书确定的计算方法计算;

网友A:
4)位置控制时,减速位置、减速时刻的确定:

①减速指令是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根据设定的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比较发出的!

②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要保证电机速度减小到一定“低速”时停车,如果电机在“高速”时停车,停车位置将严重失控;

③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不是一定的,与下列因数相关:
a)负载惯量,减速时系统的运动惯量是大还是小,惯量大要提前减速,小可以稍后减速;
b)运行速度,减速时的速度是高还是低,高就要提前减速,低可以稍后减速;
c)制动力矩,减速时电机的制动力矩是大还是小,制动力矩小要提前减速,大可以稍后减速;

d)一般伺服都有相关参数的设置,这些设置最终决定了减速位置的大小;

④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要尽量提前,否则会出现高速停车失控!

网友A:
5)笨鸟高速规划是否合理?如果不合理,会出现系统电流保护报警、速度失速保护、停车高速失控、位置控制失败!

6)笨鸟高速规划是否合理?如果规划是合理的,在允许范围内,就是可行的,位置控制过程速度在允许的范围内,减速位置得当,快而时间短。

网友A:
4、位置控制时,伺服的停车和停车前的减速,与非位置控制的电机调速停车减速不同:

1)非位置控制的电机调速停车减速,是发生在停车指令之后减速的;

2)伺服的停车和停车前的减速,是发生在停车指令之前的减速指令后的减速,停车指令发出即刻停车,没有减速的余地!

网友R:
这么多年没来了,上来一看,还是老刘在搅和,一下子亲切多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曾出過同一考題兩次...

汽車跟貨車的問題應該跟減速位置無關 應該問你的是跟慣量有關 你不要再轉移話題 你這壞習慣真是跟狗一樣 改不了吃屎的毛病 看來你也很像人 才會犯了時間跟樓層護相矛盾的說法 反正你老劉經常習慣的撒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我来分析笨鸟的这个问题:

1)这是电机运动控制的一个速度规划图,同一个系统、同一个位移的速度规划有高速、中速、低速三种情况;(怎麼你的電機 現不用啟動 也不用停車了???)重點是你怎規劃 你這有寫跟沒寫差別在哪裡???

2)关于电机运动的速度上限:

①电机本身有额定速度的限制(什麼是額定速度 他又限制了什麼???),电机参数设置告诉了调速电路;那我速度要變 是否又要停機來修改參數 我用是電子凸輪速度經常在變化 該怎麼處理?

②工艺过程允许的最大速度,只有用户知道(用戶怎麼會知道 用戶希望越快越好 最好高達15000RPM !!!???) ;

③位置控制时,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频率上限对电机速度的限制,由电子齿轮比设定确定(哈哈哈 15000RPM 就可達成 只要將電子尺輪比設大點 降低頻寬15000RPM 就不是問題???!!!);

④用户规划电机速度的上限不能超越①②③,超越时,①③系统会自动失速保护,②系统不会自动保护,必然造成损坏!

結論:白癡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关于加、减速时间的规划:①加、减速时间设定的长或者...

你告訴我 系統怎麼會知道你的加減速的規劃??? 系統(控制器)會像你樣的思考嗎??? 從上海開車到北京 知道怎樣規劃軌跡 知道速度的限制 知道上坡要加速 知道下坡要減速 遇到狀況要煞車

扯了半天 你沒說

楼主:
4)位置控制时,减速位置、减速时刻的确定:

①减速指令(這又是什麼指令 有這個指令嗎 還是你老劉創造出來 你問問網友 有誰用過 減速指令 哈哈哈)是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根据设定的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比较发出的!

②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要保证电机速度减小到一定“低速”时停车,如果电机在“高速”时停车,停车位置将严重失控;我看過剛性攻絲 從下刀到上刀只要1秒 也就說高速3000RPM正轉 移動10mm 瞬間反轉 攻成M3的螺絲孔 你沒見過世面 沒代表別人都跟你一樣

③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不是一定的,与下列因数相关:
a)负载惯量,减速时系统的运动惯量是大还是小,惯量大要提前减速,小可以稍后减速;
b)运行速度,减速时的速度是高还是低,高就要提前减速,低可以稍后减速;
c)制动力矩,减速时电机的制动力矩是大还是小,制动力矩小要提前减速,大可以稍后减速;

d)一般伺服都有相关参数的设置,这些设置最终决定了减速位置的大小;怎麼只要參數設定就知道減速的位置 那需要哪些參數 那程序你又要怎麼寫呢???

④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要尽量提前,否则会出现高速停车失控!減速位置在哪裡 又要怎麼提前 有怎個提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汽車跟貨車的問題應該跟減速位置無關 應該問你的是跟慣量有關 你不要再轉移話題……

1、笨鸟的“汽車跟貨車的問題”,问的是“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笨鳥慢飛       发表于:2012-12-30 17:27:42 40楼

老劉請問你會開車嗎若會那我再請問1500kg的小汽車在市區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在高速公路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15000kg的貨車在市區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2、笨鸟今天说“應該問你的是跟慣量有關”,那就是笨鸟自己没有表达清楚,笨鸟文化程度低,说话说不清楚,表达不了自己的本意,应该骂自己无知,怪不了别人;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犯了時間跟樓層護相矛盾的說法  ……

1、“笨鳥慢飛       发表于:2012-12-30 17:27:42 40楼”,笨鸟的这个提问是在中国工控网提问的。

2、“gzg_00在2013/5/1 22:36:27的发言”是我在中华工控网回答网友“gzg_00”的问题;

3、笨鸟的图是在《运动控制》《加减速时间对定位时间的影响》一帖中与 网友junest 辩论时画的!;

4、以上三件事,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关的三件事;

5、笨鸟却撒谎说:“……因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從上海開車到北京 知道怎樣規劃軌跡 知道速度的限制 知道上坡要加速 知道下坡要減速 遇到狀況要煞車,扯了半天 你沒說……

1、伺服位置控制中,速度曲线需要规划电机的速度、加减速时间,减速位置;

2、“上坡要加速 …下坡要減速 遇到狀況要煞車”,这是运动过程中负载轻重的变化,是电机拖动负载自主处理的问题,举例说,负载大时,电机电流大,负载轻时,电机电流小,电流过载会报警,是不需要用户规划的!

3、“负载大时,电机电流大,负载轻时,电机电流小,电流过载会报警。”,是不需要用户规划的!笨鸟你懂这个道理吗?和笨鸟辩论就好像和三岁小孩说话一样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汽車跟貨車的問題應該...

我問你小客車 貨車的重量不一樣 速度不一樣 相對煞車距離是多少  呵呵 你會開車嗎??? 你答的出來嗎 ???竟將他轉移跟網友寫的什麼什麼位至開始減速 畫上等號 這就是你的高文化水平 無非是做為撒謊的詭辯!!!

還怪我不將內容講清楚 不是講慣量 還需將小客車 貨車的重量跟 速度 來做比較呢 這是去年辯論的題目 跟慣量有關 你答不出來 還有談下去的必要嗎

辯輸了就躲避 這是你常用的伎倆

楼主:
3、笨鸟的图是在《运动控制》《加减速时间对定位时间的影响》一帖中与 网友junest 辩论时画的!;

4、以上三件事,是各自独立的互不相关的三件事;

5、笨鸟却撒谎说:“……因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

-------------------------------

三件事是不相同但原理是相同的  結果是相同的 這就是運動控制 我說了什麼謊 你怎麼不敢將你修改自我的圖貼出來 也讓大家笑一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從上海開車到北京 知...

怎麼你又改變說法 你的立場怎麼就不能堅定 那你先前的"調速" 現在就不調了!!!??? 那你是承認速度控制是軌跡(位置)的控制 不再是調速控制了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問你小客車 貨車的重量不一樣 速度不一樣 相對煞車距離是多少  呵呵 你會開車嗎??? 你答的出來嗎 ???竟將他轉移跟網友寫的什麼什麼位至開始減速 畫上等號 … 不是講慣量 還需將小客車 貨車的重量跟 速度 來做比較呢……

1、笨鸟的“汽車跟貨車的問題”,问的是“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笨鳥慢飛       发表于:2012-12-30 17:27:42 40楼

老劉請問你會開車嗎若會那我再請問

1500kg的小汽車在市區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在高速公路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15000kg的貨車在市區正已60KM/HR行駛見前面有狀況緊急煞車要跑多長距離才停的住

2、笨鸟自己回答自己的问题看看,就知道自己的问题没有表达好自己的意图!

网友A:
3、因为“煞車要跑多長距離”与速度、惯量(质量)、制动力三个因素有关,你的问题改为“同一辆车刹车同等条件下,空车或重载煞車距離有什么不同?”就可以表达为你要问的意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三件事是不相同但原理是相同的  結果是相同的 這就是運動控制 ……

1、“三件事是不相同但原理是相同的  結果是相同的 這就是運動控制  ”;

2、但是说“……因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就是撒谎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怎麼你又改變說法 你的立場怎麼就不能堅定 那你先前的"調速" 現在就不調了!!!??? 那你是承認速度控制是軌跡(位置)的控制 不再是調速控制了嗎???

1、 “上坡要加速 …下坡要減速 遇到狀況要煞車”,这是运动过程中负载轻重的变化,是电机拖动负载自主处理的问题,举例说,负载大时,电机电流大,负载轻时,电机电流小,电流过载会报警,是不需要用户规划的!谁也规划不了,负载的大小变化是及时的,不能预先估计!

2、“负载大时,电机电流大,负载轻时,电机电流小,电流过载会报警。”,是不需要用户规划的!笨鸟你懂这个道理吗?看来苯鸟不懂这个道理!

网友A:
3、位置控制与非位置控制不同的是:

1)只要达到目标位置就行,不关心过程的速度、电流、…

2)由于位置控制是对编码器反馈脉冲的计数,所以计数的脉冲频率有上限,或者说电机速度有限制,超过了就位置控制失败,所以电机速度要在规定范围内,这个范围由电子齿轮比确定;

3)停车前的减速位置要合适,不能出现“高速停车”的情况!

网友A:
4、在位置控制下,“只要达到目标位置就行,不关心过程的速度、电流、…”,所以过程的速度、电流等由用户自主根据加工工艺的需要规划或确定;

5、所以说,位置控制的要素是,

1)目标位置的指令脉冲数;

2)电子齿轮比确定电机速度上限;

3)停车前的减速位置,一般伺服由用户设定相关参数内部计算确定;

网友A:
6、以上这些话,苯鸟不懂就算了,是讲给大家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我来分析笨鸟的这个问题:

1)这是电机运动控制的一个速度规划图,同一个系统、同一个位移的速度规划有高速、中速、低速三种情况;(怎麼你的電機 現不用啟動 也不用停車了???)重點是你怎規劃 你這有寫跟沒寫差別在哪裡???

2)关于电机运动的速度上限:

①电机本身有额定速度的限制(什麼是額定速度 他又限制了什麼???),电机参数设置告诉了调速电路;那我速度要變 是否又要停機來修改參數 我用是電子凸輪速度經常在變化 該怎麼處理?

②工艺过程允许的最大速度,只有用户知道(用戶怎麼會知道 用戶希望越快越好 最好高達15000RPM !!!???) ;

③位置控制时,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频率上限对电机速度的限制,由电子齿轮比设定确定(哈哈哈 15000RPM 就可達成 只要將電子尺輪比設大點 降低頻寬15000RPM 就不是問題???!!!);

④用户规划电机速度的上限不能超越①②③,超越时,①③系统会自动失速保护,②系统不会自动保护,必然造成损坏!

結論:白癡

4)位置控制时,减速位置、减速时刻的确定:

①减速指令(這又是什麼指令 有這個指令嗎 還是你老劉創造出來 你問問網友 有誰用過 減速指令 哈哈哈)是编码器反馈脉冲计数器根据设定的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比较发出的!

②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要保证电机速度减小到一定“低速”时停车,如果电机在“高速”时停车,停车位置将严重失控;我看過剛性攻絲 從下刀到上刀只要1秒 也就說高速3000RPM正轉 移動10mm 瞬間反轉 攻成M3的螺絲孔 你沒見過世面 沒代表別人都跟你一樣

③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不是一定的,与下列因数相关:
a)负载惯量,减速时系统的运动惯量是大还是小,惯量大要提前减速,小可以稍后减速;
b)运行速度,减速时的速度是高还是低,高就要提前减速,低可以稍后减速;
c)制动力矩,减速时电机的制动力矩是大还是小,制动力矩小要提前减速,大可以稍后减速;

d)一般伺服都有相关参数的设置,这些设置最终决定了减速位置的大小;怎麼只要參數設定就知道減速的位置 那需要哪些參數 那程序你又要怎麼寫呢???

④减速位置(剩余指令脉冲数)要尽量提前,否则会出现高速停车失控!減速位置在哪裡 又要怎麼提前 有怎個提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三件事是不相同但原理...

圖是不是我畫的 我拿這圖難道不能解釋 減速的位置嗎 請問我哪裡說謊了

楼主:
我問你調速控制怎麼做 你答不出來也就算了 幹麼在這裡瞎整 我真想問候你老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圖是不是我畫的 我拿這圖難道不能解釋 減速的位置嗎 請問我哪裡說謊了...

1、“拿這圖難道不能解釋 減速的位置嗎”,可以!
2、但是说“……因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就是撒谎了!
3、一个谎言就是:“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我明明答出,怎么撒谎说“始终答不出?”
4、二个谎言就是:你的图是在中国工控网与他人辩论画的,与我回复中华工控网网友提问无关,为什么撒谎说“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楼主:
老劉 你鬧劇鬧完了嗎? 技術上的議題已不敢辯 就只有在這裡跟我玩文字遊戲 你就這點出息 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只有在這裡跟我玩文字遊戲 你就這點出息 哈哈哈

1、 “……因網友問你 減速的位置在哪裡 就你的水平 始終答不出 我才畫這圖  ……”,是个撒谎的“文字遊戲”!

2、笨鸟“就這點出息 哈哈哈”!

楼主:
哈哈哈 老劉怎麼每次我出提問你 你都不敢正面做答 老是閃躲 閃躲率幾乎百分之百 你說我的水平差 但至少我還是回答 也把圖畫出來了 怎麼你這高水平的劉老師 連屁都不敢放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還是回答 也把圖畫出來了 怎麼你這高水平的劉老師 連屁都不敢放一下

1、以下是引用zhibinliu60在2013/5/2 14:19:15的发言:

……gzg_00在2013/5/1 22:36:27的发言:
到哪个位置开始减速比较好?

1、这个问题问得好;
2、减速的位置,不是一定的,与下列因数相关:
1)负载惯量;
2)运行速度;
3)制动力矩;
3、一般伺服都有相关参数的设置,这些设置最终决定了减速位置的大小;

2、看看我204楼的博文,是不是还有计算公式等答案?!

3、笨鸟睁着眼说瞎话,和放屁没有两样!

4、直到现在谁也不知道笨鸟的答案是什么?笨鸟自己的问题,为什么只放屁不敢回答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至少我還是回答 也把...

老劉不要亂套誤理 這是整個移動距離 不是減速位置

這公式要能解釋減速位置 我還需劃出這圖嗎???

网友A:
傻子,整个距离计算式有加号!你也太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傻子,整个距离计算式有加号!你也太差了点!

哈哈哈 這麼簡單的答案 你為什麼又抄笨鳥的圖呢 又抄笨鳥的答案呢 還要罵人 你這老烏龜

減速時間是T3---T4 非 T3---T2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又抄笨鳥的圖呢 又抄笨鳥的答案……

1、把你的“圖”、“答案”贴出来,比对一下,看看!

2、我的图、答案,你能看懂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又抄笨鳥的圖呢 又抄...

老劉 你在202樓幫我貼的圖 跟你現在的圖有什麼不一樣

你以為上面有三個圖 尤其紅色圖畫成三角形 就跟你不一樣了嗎 枉費你這教"誤理" 連圖都看不懂 只會抬槓

呵呵 我突然又想到 再考考你 為何我三角形的圖 在減速段為何畫三條虛線

网友S:
我觉得是双方的角度不一样,一个是在谈论伺服系统的,刘前面的速度输入和力矩输入是属于矢量变频器应用的。

就我的理解伺服系统从哪里加速,哪里减速,什么时候启动、停止。这就是三闭环的最外环位置环的算法决定的,伺服一旦启动,内部MCU就要不停的对这三个环进行运算,在设置好编码器参数,最大速度,启动/停止速度,寸动速度,加/减速时间后,一旦伺服得到位置指令(脉冲数),内部运算就开始,要计算好运动轨迹的包络曲线,还有一个陡变曲线补偿,计算出来的运动轨迹应该是一条曲线,电机一旦启动,位置环就要根据反馈的脉冲数时刻计算现在处于包络曲线的什么位置,而伺服一旦启动位置环就不运算了,那是绝对错误的,根据这个位置对应的速度值给内环,也就是作为速度环的给定值,再通过速度环的PID运算来时刻跟踪包络曲线。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从启动到停止是需要一直不停的进行运算的,否则就不是叫三闭环控制了。

           所以谈具体的减速点在哪里,加速点在哪里是没有意义的,这是由给点的位置命令自动计算出来的。

           而矢量变频器用作张力控制的话是搞不出三闭环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我觉得是双方的角度不一样,一个是在谈论伺服系统的,刘前...

我的主題就是在運動控制的三個控制方式 但運動控制脫離了伺服也控制不起來 所以我談的內容其實就以 運動控制器 驅動器 伺服電機(內置編碼器) 可以從我畫的圖就可以很明顯看的出來 至今我還未曾看過三個環同時的控制 軟件可以共用 那硬件你又怎共用呢? 若有的話請告訴我 我會很感謝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至今我還未曾看過三個環同時的控制 軟件可以共用 那硬件你又怎共用呢? 若有的話請告訴我 我會很感謝

1、笨鸟不是没见过,笨鸟是不懂;

2、“位置环+速度闭环+电流闭环”,不就是三环共用吗?

3、还可以是“位置环+电流闭环+速度闭环”;

4、笨鸟最大的问题是不懂闭环控制,老以为闭环就是一个圈不行,这个知识得很快补上来!

网友A:
5、“位置环+速度闭环+电流闭环”:

1)位置环,是一个偏差计数器,输出与给定的指令脉冲数比较得出的“偏差”决定电机的运动状态,即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2)速度环,决定运动过程电机的速度,是用户设定规划的;

3)电流环,是过载、失速保护的,并能保证加减速时加速度允许最大;

网友A:
6、“位置环+电流闭环+速度闭环”:

1)位置环,是一个偏差计数器,输出与给定的指令脉冲数比较得出的“偏差”决定电机的运动状态,即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2)电流环,决定运动过程电机的电流或转矩,速度因负载大小变化,是用户设定规划的;

3)速度环,是防止飞车,超速保护的;

楼主:
遠看大白癡 近看白癡大 白癡果然大 果然大白癡

网友A:
引用 网友A:
遠看大白癡 近看白癡大 白癡果然大 果然大白癡

 不是说给笨鸟的,给本鸟说,那肯定是白说!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軟件可以共用 那硬件你又怎共用呢?……

1、看看这句话就知道什么都不懂,是一位“大白癡”说的;

2、软件可以共享,软件不可以“共用”;

3、硬件可以共用,但不能共享;

4、在电路图中,有公共通道,公共通道的硬件就是共用的,举例说变频器的频率调节器,“速度闭环”可以用,电流闭环也可以用,但是不能共享,你用的时候,他不能用!

5、而一个软件,大家可以享用,举例说我现在用的“搜狗拼音输入法”,就是共享;

6、而一个软件,只能干一件事,不能干很多事,不可以共用,举例说“搜狗拼音输入法”不能用来“画图”,“画图”有“画图”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6、“位置环+速度闭环+电流闭环”:1)位置环,是一个...

謝謝你阿 我突然想起是有這樣的應用 還很多 老劉在請問一個 舉例一個這樣的應用實例

讓大家增長見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軟件可以共用 那硬件...

那你要問搜狗 另外再問你的電腦是否是觸摸屏 這個回答跟我的主題完全無關 下面說個有關的

早期三菱的PLC 火狐狸Fx2n 若你要位置控制 則加買1PG 若你要速度控制加買10GM

我台灣的公司(A-tech system) 他有兩種控制器SD4P SD2A 外觀幾乎相同 前者可控制4軸位置控制 后者可控制兩軸的速度控制(這個價格高) 呵呵 他兩用的軟件都是AMOS軟件(揚朋運動控制操作軟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台灣的公司(A-tech system) 他有兩種控制器SD4P SD2A 外觀幾乎相同 前者可控制4軸位置控制 后者可控制兩軸的速度控制(這個價格高) 呵呵 他兩用的軟件都是AMOS軟件(揚朋運動控制操作軟件)

1、 “他兩用的軟件都是AMOS軟件”,这正好说明软件可以共享!

2、“前者可控制4軸位置控制 后者可控制兩軸的速度控制”,这正好说明硬件不能共享,4轴需要4套硬件,你不能一套硬件同时控制4个轴,但是4个轴的运动可以同时享用同样的AMOS软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謝謝你阿 我突然想起是有這樣的應用 還很多 老劉在請問一個 舉例一個這樣的應用實例

讓大家增長見識

1、只要物理量与电机的速度有关,调速就可以控制这个物理量;

2、根据生产机械特性的需要,可以采用速度闭环或电流闭环;

3、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笨鸟太可笑了!

楼主:
这样的实例不胜枚举,笨鸟太可笑了!

連個例子都說不出來 你也可以請通訊網幫你

楼主:
我寫此主題時的思路都是以單軸為考慮 當然你就無法三環控同使用 但若是多軸系統 如數控系統他主軸與進給軸就是以不同的控制模式控制 當然其控制模塊也是不同的 這樣就國內數控場家 多如此用途_

楼主:
上述電流半閉環的張力控制 我看業界用的最多 好像用在材料不會變形(無彈力) 如紙張塗膠設備 這樣的設備線速度都不快 也就2---30米/min

B> 速度型全閉環的張力控制 這有三種做法 也就使用三種傳感器 來檢測張力大小 如舞動棍 如壓力傳感器 這樣的做法其速度都是較快 且材料易破損 如電容的捲繞

如用編碼器來量測送料之線速度 這樣做法一般要求線速度穩定 不要忽快忽慢 如用在真空濺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几句口诀可以供你...

刘老师:本帖的运动控制客观的来看,涉及领域其实很多,已知的PID调整基础如下。但学生看来,这是目前不够好的调整方式。因为整个系统运动仍然不够平滑,编码器反馈及反馈信号衰减造成的问题很多。这里不多说。在更快的控制运动中 PID的理论根本无法达到理想状态。

PID控制器(比例-积分-微分控制器),由比例单元P、积分单元I和微分单元D组成。通过Kp,Ki和Kd三个参数的设定。PID控制器主要适用于基本上线性,且动态特性不随时间变化的系统。

PID控制器的方块图

PID控制器是一个在工业控制应用中常见的反馈回路部件。这个控制器把收集到的数据和一个参考值进行比较,然后把这个差别用于计算新的输入值,这个新的输入值的目的是可以让系统的数据达到或者保持在参考值。PID控制器可以根据历史数据和差别的出现率来调整输入值,使系统更加准确而稳定。

PID回路是要自动实现一个有量具和控制旋钮的操作人员的工作,这个操作人员会用量具测系统输出的结果,然后用控制旋钮来调整这个系统的输入,直到系统的输出在量具上显示稳定的需求的结果,在旧的控制文档里,这个过程叫做“复位”行为,量具被称为“测量”,需要的结果被称为“设定值”而设定值和测量之间的差别被称为“误差”。

一个控制回路包括三个部分:

系统的传感器得到的测量结果

控制器作出决定

通过一个输出设备来作出反应

控制器从传感器得到测量结果,然后用需求结果减去测量结果来得到误差。然后用误差来计算出一个对系统的纠正值来作为输入结果,这样系统就可以从它的输出结果中消除误差。

在一个PID回路中,这个纠正值有三种算法,消除目前的误差,平均过去的误差,和透过误差的改变来预测将来的误差。

比如说,假如利用水箱在为植物提供水,水箱的水需要保持在一定的高度。可以用传感器来检查水箱里水的高度,这样就得到了测量结果。控制器会有一个固定的用户输入值来表示水箱需要的水面高度,假设这个值是保持65%的水量。控制器的输出设备会连在由马达控制的水阀门上。打开阀门就会给水箱注水,关上阀门就会让水箱里的水量下降。这个阀门的控制信号就是控制变量。

PID控制器可以用来控制任何可被测量及可被控制变量。比如,它可以用来控制温度、压强、流量、化学成分、速度等等。汽车上的巡航定速功能就是一个例子。

一些控制系统把数个PID控制器串联起来,或是连成网络。这样的话,一个主控制器可能会为其他控制输出结果。一个常见的例子是马达的控制。控制系统会需要马达有一个受控的速度,最后停在一个确定的位置。可由一个子控制器用来管理速度,但是这个子控制器的速度是由控制马达位置的主控制器来管理的。

连合和串联控制在化学过程控制系统中是很常见的。

PID是以它的三种纠正算法而命名的。这三种算法都是用加法调整被控制的数值,其输入为误差值(设定值减去测量值后的结果)或是由误差值衍生的信号。这三种算法是:

比例- 来控制当前,误差值和一个正值的常数P(表示比例)相乘。P只是在控制器的输出和系统的误差成比例的时候成立。比如说,一个电热器的控制器的比例尺范围是10°C,它的预定值是20°C。那么它在10°C的时候会输出100%,在15°C的时候会输出50%,在19°C的时候输出10%,注意在误差是0的时候,控制器的输出也是0。

积分 - 来控制过去,将误差值过去一段时间和(误差和)乘以一个正值的常数I。I从过去的平均误差值来找到系统的输出结果和预定值的平均误差。一个简单的比例系统会震荡,会在预定值的附近来回变化,因为系统无法消除多余的纠正。通过加上一个负的平均误差比例值,平均的系统误差值就会总是减少。所以,最终这个PID回路系统会在预定值稳定下来。

微分 - 来控制将来,计算误差的一阶导,并和一个正值的常数D相乘。这个导数的控制会对系统的改变作出反应。导数的结果越大,那么控制系统就对输出结果作出更快速的反应。这个D参数也是PID被称为可预测的控制器的原因。D参数对减少控制器短期的改变很有帮助。一些实际中的速度缓慢的系统可以不需要D参数。

用更专业的话来讲,一个PID控制器可以被称作一个在频域系统的滤波器。这一点在计算它是否会最终达到稳定结果时很有用。如果数值挑选不当,控制系统的输入值会反复振荡,这导致系统可能永远无法达到预设值。

PID控制器的一般转移函数是:

,

其中C是一个取决于系统带宽的常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PLC酷客 的回复内...

1、PLC酷客你好,你帖子我仔细看过;

2、我提一个问题,给定运动的目标位置(指令脉冲数),检测运动体的位移量(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数),能否实现PID控制,最终达到目标位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PID控制器可以用来控制任何可被测量及可被控制变量。……

1、“PID控制器”,是一个集成运算放大器构成的,它的输入端输入的是一个被量化的电信号,它的输出端,输出的也是一个被量化的电信号;

2、“PID控制器”,输出与输入的关系有三种:

1)输出是输入的P倍,称之为比例调节器;

2)输出是输入的积分I,称之为积分调节器;

3)输出是输入的微分D,称之为微分调节器;

3、“PID控制器”,可以控制那些可以用它输出的“电信号”可以有效控制其大小的任何物理量,例如:

1)变频器的频率;

2)可控硅的导通角;

网友A:
4、由于交流电机的速度与交流电的频率成正比,所以用PID控制器控制交流电的频率,也就控制了交流电机的速度,控制了交流电机的电流,也就控制了与交流电机速度相关的温度、压力、流量等等。

网友A:
5、能不能直接用“PID控制器”控制流量、压力、流量等等?只要你能将流量、压力、温度等物理量的大小控制转化为一个电信号的大小控制,那么就可以实现“PID控制”;

网友A:
6、为什么我们能实现直流电机速度的“PID控制”?因为我们可以将直流电机的速度大小控制转化为:

1)转化为直流电压大小的控制;

2)可以转化为可控硅导通角大小的控制;

3)可以转化为触发脉冲的相位控制;

4)可以转化为限流电阻的大小控制;

5)可以转化为三极管c、e极间电阻的大小控制;

6)可以转为三极管b、e极间的电压信号Ube大小的控制;

7)我们只要用“PID控制器”输出的电信号去控制“三极管b、e极间的电压信号Ube大小”,就实现了直流电机的速度大小控制;

网友A:
7、所以“PID控制器”不是一个抽象的控制,是一个非常具体看得见摸得着的控制,你可以随便说一个“PID控制器”控制的物理量,我们都能清楚的说出这个“PID控制器”如何实现控制的,举例说:“直流电机电流的PID控制”:

    “PID控制器”输出的电信号 → 三极管b、e极间的电压信号Ube大小 → 三极管c、e极间电阻的大小 → 限流电阻的大小 → 触发脉冲的相位控制 → 可控硅导通角大小 → 直流电压大小 → 直流电机的速度大小 → 直流电机电流的大小控制;

网友A:
8、 我们来分析伺服位置控制:

1)我们可以实现电机电流、速度的“PID控制”,因为我们可以用“PID控制器”输出的电信号控制交流电机的频率、直流电机的电压;

2)我们用“偏差计数器”可以知道电机运动的当前位置;

3)我们根据电机运动的当前位置,就去命令电机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4)所以位置环,不是“PID控制器”控制的;

网友A:
9、我们用“偏差计数器”知道电机运动的当前位置,而加速度、速度、减速的位置都是用户设定的或者间接设定的;不是对那个变量“PID控制”的一个结果!

网友A:
10、PLC酷客,我想看到你有什么说什么地展开辩论,我们只是在论坛辩论一个问题,谁也不是谁的老师,谁也不是谁的学生!

网友A:
10、一个物理量是否能实现用PID控制器控制,关键技术是,是否能实现这个物理量大小的控制为“电信号”的控制;

11、举例说直流串联型稳压电路,要稳定输出12V直流电,解决的办法是给18V直流电电路串联一个调整管,用调整管Uce分压6V,这样输出电压就是 18V-6V=12V;这样只要控制调整管的Ube,就可以实现稳压;

12、举例说开关稳压电源,要稳定输出110V直流电压,解决的办法是,用“电信号”控制开关管的脉冲频率或幅度;

13、那么要电机稳定停在给定位置上,如何控制电机的“位移量”,电机能在0.01°范围内正反转启停吗?没有办法做到!!!

网友A:
14、我们用高解析度的编码器只解决了电机角位移的精确检测,没有解决电机角位移的精确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比如说,假如利用水箱在为植物提供水,水箱的水需要保持在一定的高度。可以用传感器来检查水箱里水的高度,这样就得到了测量结果。控制器会有一个固定的用户输入值来表示水箱需要的水面高度,假设这个值是保持65%的水量。控制器的输出设备会连在由马达控制的水阀门上。打开阀门就会给水箱注水,关上阀门就会让水箱里的水量下降。这个阀门的控制信号就是控制变量。

……

1、这个例子肯定实现不了PID控制;

2、因为 “由马达控制的水阀门上。打开阀门就会给水箱注水,关上阀门就会让水箱里的水量下降。”,无法做到“水箱需要的水面高度”;

3、如果能实现,供水量时时刻刻等于“植物需水量”,才可能保持“水箱需要的水面高度”;用什么供水,才能等于“植物吸水量”呢?水泵阀门肯定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一些控制系统把数个PID控制器串联起来,或是连成网络。这样的话,一个主控制器可能会为其他控制输出结果。一个常见的例子是马达的控制。控制系统会需要马达有一个受控的速度,最后停在一个确定的位置。可由一个子控制器用来管理速度,但是这个子控制器的速度是由控制马达位置的主控制器来管理的。

……

1、 “一个常见的例子是马达的控制。控制系统会需要马达有一个受控的速度,最后停在一个确定的位置。可由一个子控制器用来管理速度,但是这个子控制器的速度是由控制马达位置的主控制器来管理的。”,这句话本身是对的,但是认为是“把数个PID控制器串联起来”就是错误的;

2、变量的控制器,不一定都是PID控制的,不一定都能PID控制,哪还有什么控制方式?

3、还有更广泛的控制方式,就是开关控制方式;

网友A:
4、例如家里用的冰箱,用温控开关启动或关闭压缩机,使冰箱温度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就是开关控制模式;如果用PID控制方式,必须使制冷量与系统外热量导入相平衡,这个就很难做到PID控制:

1)如果打开冰箱门时,热量会大量涌入,需要很大的等数值的制冷量,冰箱的压缩机显得很小,很难满足:

2)如果冰箱连续长时间关闭,系统外热量导入很少,需要等值的制冷量,冰箱的压缩机就显得很大,也很难做到;

3)所以,冰箱大多采用开关控制模式,如果采用变频控制,只能是在一个很小的温度范围内实现PID控制的效果“恒温”,一旦冰箱门打开,这个PID控制就会被打破!闭环控制处于饱和,失去控制!

网友A:
5、现在说“马达的控制”:

1)“马达”可以通过“PID控制器”输出的“电信号”控制电压或者频率实现马达速度或者电流的PID控制;

2)由于“马达”的负载增大时,速度下降、电流增大,所以速度闭环与电流闭环级联时,内环输入没有偏差形成而不起调节作用,内环只能在外环饱和失控时,起到电流限制保护的电流作用;

3)也就是说“马达”PID控制的速度或者电流也是有条件的,只能在允许的条件下;

网友A:
4)“这个子控制器的速度是由控制马达位置的主控制器来管理的。”:

a、刚才说了“子控制器的速度”可以是有条件的速度闭环PID控制;

b、可是速度大小的给定是用户给定和规划的,并非是“马达位置的主控制器”输出命令的;

c、由于“马达”的“位移量”虽然用编码器实现了精确检测,可是没有实现PID输出的电信号的精确控制,举例说,电机转了1/10000周,你看到了,可是你要“马达”只转1/10000周做不到;

d、所以“马达位置的主控制器”是不存在的,“马达”的偏差计数器输出的位置,是用户管理“马达”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的依据;或者说,“偏差计数器输出的位置+用户设定”,是“马达”的“主控制”!

网友A:
6、马达的主控制器实际是个开关控制模式:

1)给定目标位置指令脉冲数,马达启动;

2)距离目标位置还很远,所以加速,高速运行;

3)快到达目标位置了,减速;

4)到达目标位置,停车制动!

7、就像家里用的一个水龙头:

1)你想用半锅水,打开水龙头;

2)因为是空锅,水龙头可以开大,大水流;

3)看到快到半锅水了,将水龙头关小;

4)看到半锅水了,关水龙头!

5)所以打半锅水,和保持半锅水面高度,是两码事!打半锅水是个开关控制模式!

网友A:
8、所以,“马达”的主控制器,不是PID控制器,是开关控制模式!

9、这样:“马达的控制。控制系统会需要马达有一个受控的速度,最后停在一个确定的位置。可由一个子控制器用来管理速度,但是这个子控制器的速度是由控制马达位置的主控制器来管理的。”,作为“数个PID控制器串联起来,或是连成网络”的例子,就是一句空话!

网友A:
        老刘,长篇大论说得真不错,请教你一个小问题,一个PID控制器,如果没有输入偏差,它的输出会不会改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一个PID控制器,如果没有输入偏差,它的输出会不会改变?

1、一个 PID控制器,如果没有输入偏差,他就没有调节作用!

2、一个 PID控制器,如果没有输入偏差,他就没有调节作用!这时它的输入输出相等;

3、一个 PID控制器,如果没有输入偏差,他就没有调节作用!这时它的输入输出相等,输出跟随输入变化,称之为“随动”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一个PID控制器,如果没有输入偏差,它的输出会不会改变?

1、一个 PID控制器,如果没有输入偏差,他就没有调节作用!

2、一个 PID控制器,如果没有输入偏差,他就没有调节作用!这时它的输入输出相等;

3、一个 PID控制器,如果没有输入偏差,他就没有调节作用!这时它的输入输出相等,输出跟随输入变化,称之为“随动”状态!

        PID控制的输入输出关系是这样:

        u(t)=kp[e(t)+1/TI∫e(t)dt+TD*de(t)/dt]

        式中u(t)是输出;e(t)是输入偏差;kp为比例系数; TI为积分时间常数; TD为微分时间常数;积分的上下限分别是0和t。

        可以清楚地看出,PID的输出u(t)由输入偏差e(t)决定,如果在0到t的时间内e(t)=0,那么输出u(t)不会改变。

        随什么动啊?!如果没有输入偏差,那么输出根本就不会动一下,老刘,你设计过PID电路没有?调试过PID电路没有?写过PID的程序没有?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东西。

网友A:
        老刘,仔细看下面这张图,如果Error=0,Output是怎么改变的,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ID控制的输入输出关系是这样:

        u(t)=kp[e(t)+1/TI∫e(t)dt+TD*de(t)/dt]

    ……

 可以清楚地看出,PID的输出u(t)由输入偏差e(t)决定,

  如果在0到t的时间内e(t)=0,那么输出u(t)不会改变。

  ……

1、如果在0到t的时间内e(t)=0,那么输出u(t)=0,没有调节作用;

2、如果在0到t的时间内e(t)=0,那么输出u(t)=0,没有调节作用,在PID控制中,这时控制处于没有偏差的精确给定状态;

3、如果在0到t的时间内e(t)=0,那么输出u(t)=0,没有调节作用,在PID控制中,这时控制处于没有偏差的精确给定状态;给定是多少,控制结果就是多少,随动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刘,你设计过PID电路没有?调试过PID电路没有?写过PID的程序没有?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东西。

1、你的意思是,让大家相信你说的是对的,因为你是专家!……

2、我的看法和你不一样,专家也会有错误,专家德行不好时,还会害人!害社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时控制处于没有偏差的精确给定状态;给定是多少,控制结果就是多少,随动状态!

         给定是多少,结果就是多少,这句话看不懂,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给定”是指什么?“结果”是什么?“给定”又是如何精确地赋给了“结果”的?

        请照上面那张方框图解释。你的意思是Setpoint直接就到了Output,是这个意思吗?

        所有PID都是根据偏差输出的,我实在不能理解“给定”是如何直接到“结果”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刘,仔细看下面这张图,如果Error...

1、专家开了个大玩笑!!!

2、专家不知道PID控制“偏差”等于零,控制结果是精确的给定状态?

3、专家不知道PID控制“Error=0”,Output=Setpoint  ???

网友A:
4、老百姓都知道,PID控制要的就是“偏差等于零”,专家不认识“偏差等于零”了???

网友A:
对: 刘志斌

1、你的意思是,让大家相信你说的是对的,因为你是专家!……

2、我的看法和你不一样,专家也会有错误,专家德行不好时,还会害人!害社会!

         我不是专家,我只是个普通工程师,水平很一般,但我动过手,了解基本原理,不像有的人没有实际操作经验却长篇大论,好像是个专家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给定是多少,结果就是多少,这句话看不懂,可不可以解释一下“给定”是指什么?“结果”是什么?“给定”又是如何精确地赋给了“结果”的?...

1、专家开了个大玩笑!!!

2、专家不知道PID控制“偏差”等于零,控制结果是精确的给定状态?

3、专家不知道PID控制“Error=0”,Output=Setpoint  ???

4、老百姓都知道,PID控制要的就是“偏差等于零”,专家不认识“偏差等于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专家开了个大玩笑!!!

2、专家不知道PID控制“偏差”等于零,控制结果是精确的给定状态?

3、专家不知道PID控制“Error=0”,Output=Setpoint  ???

        这个真不知道!老刘,你就趁此机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机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我不是专家,我只是个普通工程师,水平很一般,但我动过手,了解基本原理,不像有的人没有实际操作经验却长篇大论,好像是个专家一样

1、你这叫偏见,你以为教书匠就不需要动手,就没有实际操作过?

2、没操作过,没有实践经验,能到论坛说你开了个大玩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老刘,你就趁此机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机制。

1、用陕西关中的话说,“一个接生婆接生了一辈子,把娃娃的牛牛当脐带给剪咧!”

2、看着你贴出的图:

      Error=Setpoint  - Output

  ∵  Error=0 ,

  ∴Output=Setpoint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老刘,你就趁此机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机制。

1、用陕西关中的话说,“一个接生婆接生了一辈子,把娃娃的牛牛当脐带给剪咧!”

2、看着你贴出的图:

      Error=Setpoint  - Output

  ∵  Error=0 ,

  ∴Output=Setpoint

3、哈哈! x_p_zhang 的玩笑开大咧!!!

网友A:
3、哈哈!x_p_zhang 的玩笑开大咧???!!!

网友A:
对: 刘志斌

1、用陕西关中的话说,“一个接生婆接生了一辈子,把娃娃的牛牛当脐带给剪咧!”

2、看着你贴出的图:

      Error=Setpoint  - Output

  ∵  Error=0 ,

  ∴Output=Setpoint

        老刘,你这只是稳定后的结果!问题是在0到t的时间内,Error都等于0,你这个分析还成立吗?

        动态!动态!我要你讲的机制是Output是怎么样在0到t的时间内慢慢地等于了Setpoint的!请照着方框图把这个动态过程讲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刘,你这只是稳定后的结果!问题是在0到t的时间内,Error都等于0,你这个分析还成立吗?

        动态!动态!我要你讲的机制是Output是怎么样在0到t的时间内慢慢地等于了Setpoint的!请照着方框图把这个动态过程讲清楚。

1、奉劝你把电脑关了,睡一觉,回来再辩论!

2、“在0到t的时间内,Error都等于0 ”,动态静态一个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在0到t的时间内,Error都等于0 ”,动态静态一个样!

         u(t)=kp[e(t)+1/TI∫e(t)dt+TD*de(t)/dt]

        你看看这个公式,如果“在0到t的时间内,Error都等于0 ”,u(t)会变吗?右边三项,你一项项看一下,然后再加起来。

网友A:
        老刘,不要急,要诲人不倦嘛,你看我多有耐心!

楼主:
老劉PID的調整可在控制器 可在驅動器調整 位置開環當然只能在驅動器調整

這種調整只是趨近非絕對 所以專家講位置誤差絕對不可能為0 只是你能容忍的範圍有多大

電機這東西跟你老劉一樣硬梆梆 怎可能智能化

建議你找個實體動手做一做 才有發言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在0到t的时间内,Error都等于0 ”,u(t)会变吗?……

1、 在0到t的时间内,Error都等于0 ,u(t)=0不变,说明不需要调节,说明Output=Setpoint  !

2、u(t)=0时,Output=Setpoint  ,Output跟随Setpoint同时增大或减小,你想问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u(t)=0时,Output=Setpoint  ,Output跟随Setpoint同时增大或减小,你想问什么?

         u(t)就是Output!u(t)都不动,output会动?跟什么随啊,根本就不会动它怎么跟随啊?服了you!

网友A:
        你糊涂到头了,把电脑关掉,睡一觉,起来可能就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糊涂到头了,把电脑关掉,睡一觉,起来...

1、   给定Setpoint 电压,输出Output电压,与调整电压 u(t)不是一个概念;

2、   u(t)不是Output!;

3、   举例说Setpoint =.5V,Output=5V,这时

Output – Setpoint = e(t)= u(t)=0,不需要调节,输出等于输入Output = Setpoint =5V;

4、   举例说Setpoint =.5V,Output=6V,这时

Output – Setpoint = e(t)=1V,kp[e(t)+1/TI∫e(t)dt+TD*de(t)/dt]= u(t)≠0,通过PID调节,使得

Output=5V,实现Output=Setpoint=5V,Output – Setpoint = e(t)= u(t)=0,调节完成!

5、你还工程师,丢人去吧!

网友A:
6、我明白了,你压根不懂方框图!才出这样的笑话,你和“征”是一个水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   u(t)不是Output!;

         老刘,这次你说的是对的!我说的不对,有错就认。

        不过问题一点没变!

        u(t)在这张方框图没写出来,它的位置在process框的前面,经过了process才是output,但这有关系吗?u(t)是输出电压!e(t)稳态等于0,u(t)的稳态可是不等于0的哦!老刘。给你抓到个小毛病就当救命稻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4、   举例说Setpoint =.5V,Output=6V,这时

Output – Setpoint = e(t)=1V,kp[e(t)+1/TI∫e(t)dt+TD*de(t)/dt]= u(t)≠0,通过PID调节,使得

Output=5V,实现Output=Setpoint=5V,Output – Setpoint = e(t)= u(t)=0,调节完成!

        完全错误!稳态之后e(t)=0,但是u(t)已经变了

        并且一般情况下,u(t)是不会等于0的,多少总要有点输出吧。

网友D:
呵呵,足不出户也招灾啊!x_p_zhang,你最好告诉下大师,否则大师以为马甲骂他。此人被批多了,草木皆兵!

网友A:
        我来说一下这个过程,注意红色字体我们不同的部分:

4、   举例说Setpoint =.5V,Output=6V,这时

Output – Setpoint = e(t)=1V,kp[e(t)+1/TI∫e(t)dt+TD*de(t)/dt]= u(t)开始变动,通过PID调节,使得Output=5V,实现Output=Setpoint=5V,Output – Setpoint = e(t)=0,u(t)在新的稳态成为一个新的值,调节完成!

        就是说,只要前后两个稳态不是一样的,u(t)就变了!u(t)会把动态过程中的e(t)积分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呵呵,足不出户也招灾啊!x_p_zhang,你最好告诉...

         你躺着中枪了,谁让你敢和大师作对哈。

        我严正声明:不是马甲!

网友:
旧事重提:电流环、速度环能不能同时工作的事儿,大师还透心凉着呢,咋不吱声呢?

网友D:
大师会说我和你一唱一和,变着花样骂人,惊弓之鸟、杯弓蛇影就现象。

网友D:
你们接着搞,也请大师注意言辞,低调点!再不悠着点,就再来一个透心凉!

网友A:
引用 网友A:

4、   举例说Setpoint =.5V,Output=6V,这时

Output – Setpoint = e(t)=1V,kp[e(t)+1/TI∫e(t)dt+TD*de(t)/dt]= u(t)开始变动,通过PID调节,使得Output=5V,实现Output=Setpoint=5V,Output – Setpoint = e(t)=0,u(t)在新的稳态成为一个新的值,调节完成!

        就是说,只要前后两个稳态不是一样的,u(t)就变了!u(t)会把动态过程中的e(t)积分起来。

1、你还是错的 !

2、Output – Setpoint = e(t)=u(t)=0,调节完成

3、只要u(t)≠0,调节就没有完成!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大师会说我和你一唱一和,变着花样骂人,惊弓之鸟、杯弓蛇...

1、 是啊!“征”的luedong马甲自己暴露后,肯定会换一个马甲,这是正常思维,符合逻辑!

2、“惊弓之鸟、杯弓蛇...”谈不上,过去没有怕过马甲,再换一个也一样,因为马甲里的人是个什么德行不会变 !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们接着搞,也请大师注意言辞,低调点!再不悠着点,就再...

1、透心凉的是你自己,骂人说明你的心凉的太透!

2、我没有什么可凉的,有错敢承认,对了不图回报, 心底无私天地宽!

网友:
大师,骂你的、批你的都是我的马甲,这下你可否满意?

这个帖子我不再参与回帖, 笨鸟慢飞好好地一个帖子被糟蹋了!

网友A:
对: 刘志斌

1、你还是错的 !

2、Output – Setpoint = e(t)=u(t)=0,调节完成;

3、只要u(t)≠0,调节就没有完成!

         老刘,PID三项,稳态后,P项可以是0,D项可以是0,但是I项是积分项,会是0吗?

        再说了,如果三项都是0,那输出就没电压了,拿什么去驱动电机?

        你用的是外星人的PID吗?

网友A:
对: 刘志斌

因为马甲里的人是个什么德行不会变 !

        老刘,这是在说我吗?

        应该不是吧,我已经声明过我不是马甲了,为什么说我不是马甲呢?因为我在工控论坛只申请了一个ID,按照马甲的定义,只有一个ID的一定不是马甲,老刘我说的对不对?

        这个问题 比PID应该简单一点,好懂一点,因为起码少了一个P嘛,老刘会不会又抛出一个惊世赅俗的言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PID三项,稳态后,P项可以是0,D项可以是0,但是I项是积分项,会是0吗?

   ……

1、 e(t)=0, u(t)=kp[e(t)+1/TI∫e(t)dt+TD*de(t)/dt]= 0;

2、“P项可以是0,D项可以是0,但是I项是积分项,会是0吗?”,为什么不会?0的积分还是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再说了,如果三项都是0,那输出就没电压了,拿什么去驱动电机?

1、  e(t)=0, u(t)=kp[e(t)+1/TI∫e(t)dt+TD*de(t)/dt]= 0,Output = Setpoint !

2、u(t)是纠偏电压, u(t)=0,Output = Setpoint =5V,说明电机的电压为给定电压,“拿什么去驱动电机?”是一个傻问题!

3、不能和你辩论了,你真的不懂PID控制,不懂方框图!你不是“征”,我知道了!

4、这是笨鸟的帖子,你还是自觉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再说了,如...

 今天出差,先没空搭理你,建议你先看看PID各项的电路实现或程序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P项可以是0,D项可以是0,但是I项是积分项,会是0吗?”,为什么不会?0的积分还是0!

        积分项是过去时间积起来的,不会因为当前偏差是0,积分项就是0。

        当PID已经稳态的时候,只有I不是0,其他两项都是基本上是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u(t)是纠偏电压, u(t)=0,Output = Setpoint =5V,说明电机的电压为给定电压,“拿什么去驱动电机?”是一个傻问题!

         u(t)不叫纠偏电压,u(t)就是PID的输出,如果是PWM控制,那u(t)就是PWM占空比,如果u(t)=0,那占空比为0,功率器件就没有电压输出给电机。

        “拿什么去驱动电机?”不是一个傻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征”,我知道了!

        那你之前几次冤枉“征”用马甲骂你, 是不是该向“征”道个歉呢?有错就改嘛,人犯错误很正常,就怕不知错,或知错不改,电路设计、分析、写程序,谁不是经常犯错,有错就改,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S:
          你们写这么多公式有用吗?对这公式咬文嚼字有意义吗?实际在PID控制的时候难道输出给控制对象的u(t)和测量反馈误差信号e(t)可以联系起来?

          哪里来的逻辑在e(t)=0 时u(t)=0?

          e(t)=0的时候,也许u(t)=0,也许接近上限,也许接近下限,到底是多少谁也不知道,你们知道的话,是你们数学学得太好了,能算出是多少!

          PLC里面是不需要对PID的实际运算进行编程的,只要调用指令即可,但是搞单片机的是需要编程PID算法的,你们哪个搞过单片机的,怎么个程序算法的,在e(t)=0时,能运算出u(t)=0

网友A:
对: sbkkan

哪里来的逻辑在e(t)=0 时u(t)=0?

         唉,我也是没办法才把公式搬出来,老刘一口咬定e(t)=0 时u(t)=0,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逻辑,只好把公式搬出来。

        你说的才是对的,u(t)是多少,谁知道呢,也许饱和了,也许是某个值,这都是根据反馈动态调整的。

        我就搞单片机,在程序里,u(t)是不太可能等于0的(等于0是没有输出的时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S:

你们哪个搞过单片机的,怎么个程序算法的,在e(t)=0时,能运算出u(t)=0

         单片机里的程序算法,就是u(t)=kp[e(t)+1/TI∫e(t)dt+TD*de(t)/dt]这个公式,这是标准的位置式PID,也有增量式的,公式就不一样。

        公式里的三项,是一项项算出来再加起来的,当很稳定的时候,积分项就基本不动,P和D项就基本等于0,但是积分项具体是多少,正如你说的,谁知道呢。

        有的场合不是三项都要,最常用的是两项的PI。

网友A:
引用 网友S:

…… 哪里来的逻辑在e(t)=0 时u(t)=0?

1、“e(t)=0 时,u(t)=0,”的条件是:偏差持续等于零,而不是某一瞬时等于零;

2、这是在讨论“速度环-电流环”PID级联问题,讨论的前提条件是电流环的输入偏差等于零,不是某一瞬时等于零!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就搞单片机,在程序里,u(t)是不太可能等于0的(等于0是没有输出的时候)。

   “u(t)是不太可能等于0的(等于0是没有输出的时候)。”, sbkkan 你觉得x_p_zhang 说的这句话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e(t)=0 时,u(t)=0,”的条件是:偏差持续等于零,而不是某一瞬时等于零;

2、这是在讨论“速度环-电流环”PID级联问题,讨论的前提条件是电流环的输入偏差等于零,不是某一瞬时等于零!

         你说对了一部分。但是这个积分是从开机的时候积起的,比如开机我们说时间点是t0,然后稳定后,到时间点t1,此时扰动,再稳定后到t2。

        t0的时候积分项是0,到t1时,e(t)=0,u(t)=某个值,到t2,e(t)又等于0,此时u(t)就不是前面那个“某个值”了,而是“另某个值”,除非t1、t2两个稳态是一样的。

        不管怎么样,u(t)=0的机会极小,并且它是哪个值和稳定后e(t)=0没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这是在讨论“速度环-电流环”PID级联问题,

         级联和单环的工作机制是一样的,只不过级联的时候,电流环的命令电流是个动态值。

        老刘,我们就把这当一个单电流环,把这个单环讨论清楚,同意否?

网友A:
        所谓PID控制,并不要求三项都要有才叫PID,这是个统称吧,是吧?反正我这么认为。

        比如速度环一般用PI,位置环一般用P,但这都应该叫PID控制吧?我这么认为,其实PID控制,主要区别于滞环控制。

        为什么速度环用PI?可以不要D?但非得要I不可?

        为什么位置环可以不要I用P就可以了?加上I行不行?会出现什么状况?

        位置环不是PID----这个说法不对,即使是P控制,也是PID。否则速度环PI少了一个D,也不能叫PID。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我就搞单片机...

      PID控制正常的状态下,确实u(t)极小有机会等于0,在正比例系数的前提下,只有反馈物理量长时间大于设定值,是足够长时间,一般这样的情况都是在PID参数没有整定到最佳,要么这个场合是不适合PID控制的复杂场合,控制对象的物理量和被测量反馈的物理量是非线性的,变化非常复杂的。

      在整定好参数正常运行的场合,系统稳定后e(t)是接近于0的,而u(t)是根据过程控制的负荷在不断变化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S      哪里来的逻辑在...

 我是不会搞单片机的,只是略懂一点,凑个热闹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S:

…… 在整定好参数正常运行的场合,系统稳定后e(t)是接近于0的,而u(t)是根据过程控制的负荷在不断变化的。

我问你 ,偏差 持续为零,e(t)=0 ,u(t)=0,有么有问题?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S: …… 在整定好参数正...

 刘教授,这个问题我的观点在333楼已经明确表示,请您看清333楼的内容再问

网友A:
引用 网友S:
…… ,请您看清333楼的内容再问

“ 哪里来的逻辑在e(t)=0 时u(t)=0,” 那你发言时,“看清”我们的发言了吗?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S: …… ,请您看清33...

           我尊称您为“教授”,那是在提醒您,别整天摆出一副斗鸡的样子好不好!

           从发言来看笨鸟是专门卖伺服的,从伺服的实际经历和经验我们是无法和他比的,征和x_p_zhang  是搞硬件研发的,至少是有这个经历的。

           您老我还真是悟不透您是什么职业的,您是教授的话,您应该知道e(t)和u(t)的关系不是小学生的算术,答案到底是0?是1?还是2?如果这个答案小学生能解,何必引入积分项和微分项呢?

           这个主题帖盖了300多楼了,我想您老就算不明白“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的道理,看帖的人也是能分辨出孰是孰非的?

网友S:
              我小学生再告诉你答案,有两种情况会使u(t)=0

1、PID被程序置于手动状态置0,不管e(t)怎么变化,u(t)=0

2、反馈物理量测量值一直大于整定值,使误差e(t)持续小于0,u(t)=0

反过来在PID控制稳态时,e(t)=0

                                               u(t)可以在上下限的任何位置,u(t)=0是一个概率问题,概率可以比喻中双色球大奖。

网友A:
引用 网友S:

……

           您老我还真是悟不透您是什么职业的,您是教授的话,您应该知道e(t)和u(t)的关系不是小学生的算术,答案到底是0?是1?还是2?如果这个答案小学生能解,何必引入积分项和微分项呢?

1、你要是能说明,偏差持续e(t)=0 时,u(t)≠0, 就算你说得对;

2、我想你不是小学生吧,你应该知道积分和微分吧,一个输入偏差持续为零的PID控制输出的u(t)=0,有什么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S:

……

从发言来看笨鸟是专门卖伺服的,从伺服的实际经历和经验我们是无法和他比的,征和x_p_zhang  是搞硬件研发的,至少是有这个经历的。

1、 你认为“有个经历”就是对的,那你就这样说好了!

2、但是你不能说一个偏差持续为零的PID的输出u(t)=0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S:

  我小学生再告诉你答案,有两种情况会使u(t)=0

1、PID被程序置于手动状态置0,不管e(t)怎么变化,u(t)=0

2、反馈物理量测量值一直大于整定值,使误差e(t)持续小于0,u(t)=0

  反过来在PID控制稳态时,e(t)=0, u(t)可以在上下限的任何位置,u(t)=0是一个概率问题,概率可以比喻中双色球大奖。

1、我也告诉你 ,你所说的“PID被程序置于手动状态置0,不管e(t)怎么变化,u(t)=0,”,是对的!

2、我也告诉你,你所说的“反馈物理量测量值一直大于整定值,使误差e(t)持续小于0,u(t)=0,”,是错误的!

3、我也告诉你,PID的输入偏差持续等于零e(t)=0 时,u(t)=0;

4、我也告诉你,你说的“在PID控制稳态时,e(t)=0, u(t)可以在上下限的任何位置,u(t)=0是一个概率问题,概率可以比喻中双色球大奖。 ”是对的!不过e(t)=0也是个平均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但是你不能说一个偏差持续为零的PID的输出u(t)=0是错误的!

         假如稳态非常之稳,那么偏差持续为零的PID的输出u(t)不变,不是u(t)=0

        关于PID的资料多得很,何必在这争论这种问题呢?百度一下不行啊?不过老刘是不百度的,因为百度是个骗局。

网友A:
4、我也告诉你,你说的“在PID控制稳态时,e(t)=0, u(t)可以在上下限的任何位置,u(t)=0是一个概率问题,概率可以比喻中双色球大奖。 ”是对的!不过e(t)=0也是个平均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我也告诉你,你所说的“反馈物理量测量值一直大于整定值,使误差e(t)持续小于0,u(t)=0,”,是错误的!

         老刘,sbkkan是对的,只有反馈量持续大于命令量,u(t)才会慢慢减小,才可能等于0。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假如稳态非常之稳,那么偏差持续为零的PID的输出u(t)不变,不是u(t)=0。

1、用 sbkkan的话说:“在PID控制稳态时,e(t)=0, u(t)可以在上下限的任何位置,u(t)=0是一个概率问题,概率可以比喻中双色球大奖。”

2、x_p_zhang 的“假如稳态非常之稳,那么偏差持续为零的PID的输出u(t)不变,不是u(t)=0。”是错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1、用 sbkkan的话说:“在PID控制稳态时,e(t)=0, u(t)可以在上下限的任何位置,u(t)=0是一个概率问题,概率可以比喻中双色球大奖。”

         你既然知道这句话是对的,就应该知道u(t)可以在上下限的任何位置,为什么说u(t)=0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你既然知道这句话是对的,就应该知道u(t)可以在上下限的任何位置,为什么说u(t)=0呢?

1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2、我们说的是处于级联状态的内环,偏差为零的情况!PID没有调节作用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我们说的是处于级联状态的内环,偏差为零的情况!PID没有调节作用的情况!

         你的双环理论本来就是错的,原因在于你单环没搞懂,等你搞懂了单环,双环你自然能明白。因为双环和单环的工作机制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级联了而已,外环的输出是内环的命令。

        双环跟你打个比方,就像人开车,你在路上想维持80公里的时速,那这就是个速度环,而油门踩度输出对应力矩,就像一个电流环,你控制恒速是你用脚在动态地踩油门,这就相当于电流环的命令电流,这很好理解吧?

        如果踩着油门不变,那就是转矩模式调速,速度就会随路况而变。

        如果想维持恒速,就要动态地踩油门,这就是双环控制的速度模式。

网友A:
        老刘,你啊就像东北一句俗话说的,接了一辈子生,把娃的jj当脐带给剪了。

网友A:
        一个PID闭环,它的输出u(t)要是有改变的话,一定是通过P或I或D改变的,也就是e(t)一定有过变化,PID一定调整过。不存在它的命令直接就能跨过去到输出的情况。

        PID没工作而命令值直接到了输出值,这是一个谎言。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S: ……从发言来看笨鸟是...

 老刘,我觉得还是这么叫亲切一点。

咱们心平气和的说,行不行,我觉得你走入了一个误区。

          首先PID测量的物理反馈量在极大部分的情况下是和PID输出的物理量是个不同的物理量,PID调节的过程是我把所关心的物理量进行测量,进行误差计算。但是输出的物理量一直是在进行着不间断的控制,在稳态的时候误差e(t)确实等于0的,这时只有积分项在起作用,它是个随机值。一旦有某些因素扰动了系统,出现了误差,比例项、积分项、微分项再次发挥作用,直到进入另一个稳态。

          其次你的误区是把稳态的时候u(t)稳定在50%误认为是在0,系统极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处于稳态,u(t)都是在50%附近波动的,而不是在0。PID在输出在双极性信号的情况下一般我们在调试的时候是要把它稳定在0附近的,但是这时其实PID的输出是50%,只不过经过程序的输出转换,计算成0。而从数学模型的角度或者从PID程序运算的角度来说这不是0,是50%。

网友S:
 u(t)=kp[e(t)+1/TI∫e(t)dt+TD*de(t)/dt]

这个公式的积分项是错误的,积分项等于

Mn= kp/TI∫e(t)dt+Mn-1

Mn                       第n次的积分值

kp/TI∫e(t)dt       第n次的对误差值的积分值

Mn-1                    第n-1次的积分值

老刘,您老是说在e(t)=0的足够长时间后,u(t)=0,在正确的积分项里面是计算不出是0的

e(t)=Output – Setpoint =0

在控制相同物理量的时候(输出物理量和反馈测量物理量),这时u(t)=Output=Setpoint

如果在控制不同物理的时候就没什么意义好比较的,比如用比例阀控制温度的时候,输出是比例阀的比例值,测量的是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的误差。在e(t)=0时,只知道现在温度跟设定值一致,而实际输出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网友S:
u(t)=kp[e(t)+1/TI∫e(t)dt+T...

这个公式的积分项是错误的,积分项等于

Mn= kp/TI∫e(t)dt+Mn-1

        不能说这个积分项是错的,因为它是个定积分,从时间0开始一直积到当前,在模拟PID中这个公式是完全正确的。

        你写的是离散的情况,离散就是累加,那就是当前项加前面n-1项的总和。

网友S:
引用 网友A:
一个PID闭环,它的输出u(t)要是有...

 单片机PID程序里面的积分项是不是这样的

Mn=Kc*Ts/Ti(SPn-PVn)+Mn-1

Mn           第n次积分值

Kc            比例系数

Ts             采样周期

Ti              积分时间系数

SPn          第n次给定

PVn          第n次过程变量

Mn-1         第n-1次积分值

         程序里面必须储存前一次的积分值,在后面相加的。我是使用PLC程序的本来想进行自己编写PID子程序的,但是觉得指令库还是不错的,没有写,但是研究过这个过程。

网友S: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S   u(t)=kp[e(...

          我对积分还是糊里糊涂的,但是这个公式没有注明,就让老刘产生了e(t)=0,三项都是0的联想,我想我这样的表达式,老刘一定会明白怎么回事的,也不用争论了,我们还是让笨鸟继续给我们讲讲伺服的经验,我也好学习学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S:

e(t)=Output – Setpoint =0

在控制相同物理量的时候(输出物理量和反馈测量物理量),这时u(t)=Output=Setpoint

如果在控制不同物理的时候就没什么意义好比较的,比如用比例阀控制温度的时候,输出是比例阀的比例值,测量的是实际温度和设定温度的误差。在e(t)=0时,只知道现在温度跟设定值一致,而实际输出不知道。

         这个说得对,我同意,老刘仔细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回复内容:对: x_p_zhang          ...

程序里面必须储存前一次的积分值,在后面相加的。

 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在稳态的时候误差e(t)确实等于0的,这时只有积分项在起作用,它是个随机值。一旦有某些因素扰动了系统,出现了误差,比例项、积分项、微分项再次发挥作用,直到进入另一个稳态。

1、偏差e(t)瞬间为零,和偏差e(t)持续为零,是两码事;

2、偏差瞬间为零,偏差的比例项瞬间是零,但是偏差的积分项不为零,偏差的微分项也不等于零,这样PID输出的纠偏电压u(t)不等于零,也就是说PID还处于调解中,他要偏差持续为零,他要控制的物理量稳定在给定值上;这就是你一开始说的,“ 哪里来的逻辑在e(t)=0 时u(t)=0?”!

网友A:
3、偏差e(t)持续为零,偏差的比例项、积分项、微分项皆为零,所以有e(t)=0 ,u(t)=0!

4、所以处于内环的PID,因无偏差输入而无调节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其次你的误区是把稳态的时候u(t)稳定在50%误认为是在0,系统极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处于稳态,u(t)都是在50%附近波动的,而不是在0。PID在输出在双极性信号的情况下一般我们在调试的时候是要把它稳定在0附近的,但是这时其实PID的输出是50%,只不过经过程序的输出转换,计算成0。而从数学模型的角度或者从PID程序运算的角度来说这不是0,是50%。

1、这是 sbkkan自己的一个误区;

2、PID控制的物理对象的值,是一个区间(x1,x2),大家习惯叫它上限x1和下限x2;

3、PID的给定值举例说是一个0~10V的电压信号,分别对应被控物理对象的下、上限;

4、PID的检测反馈信号也是一个0~10V的电压信号,分别对应被控物理对象的下、上限;

5、PID的偏差,是一个以零为基点的正负数,正、负反映的是被控物理对象的实际值比给定值高还是低,偏差的正负决定了PID的调节方向;

6、PID输出的纠偏电压u(t),也是一个以零为基点的正负数,正、负反映的是纠偏的方向,是向大的调,还是向小的调;PID输出的纠偏电压u(t)与PID输入的偏差电压的大小、积分、微分三项决定!;PID输出的纠偏电压u(t)=0时,系统处于稳态!作为内环的PID无偏差无调节而处于随动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S:

 u(t)=kp[e(t)+1/TI∫e(t)dt+TD*de(t)/dt]

这个公式的积分项是错误的,积分项等于

Mn= kp/TI∫e(t)dt+Mn-1

Mn                       第n次的积分值

kp/TI∫e(t)dt       第n次的对误差值的积分值

Mn-1                    第n-1次的积分值

1、 看到 sbkkan 的这个说法,我笑了!

2、积分项1/TI∫e(t)dt,本身就是个求和式,是无数个微小值得和;

3、Mn= kp/TI∫e(t)dt+Mn-1,与1/TI∫e(t)dt是一样的,它本身就有你认为的那些值得和!

4、实际上1/TI∫e(t)dt的值,不是计算出来的,是积分电容的端电压,这个电压是多大,积分项的值就是多大;

5、sbkkan 太可笑了,中国的技术靠这些人,能上去个屁!!!

网友A:
引用 网友S:

…… 我们还是让笨鸟继续给我们讲讲伺服的经验,我也好学习学习。

是啊, sbkkan是应该好好向笨鸟学习,你看笨鸟的经验多好,和你的胡说八道一个样!

网友S:
3、偏差e(t)持续为零,偏差的比例项、积分项、微分项皆为零,所以有e(t)=0 ,u(t)=0!

1、 看到 sbkkan 的这个说法,我笑了!

2、积分项1/TI∫e(t)dt,本身就是个求和式,是无数个微小值得和;

3、Mn= kp/TI∫e(t)dt+Mn-1,与1/TI∫e(t)dt是一样的,它本身就有你认为的那些值得和!

4、实际上1/TI∫e(t)dt的值,不是计算出来的,是积分电容的端电压,这个电压是多大,积分项的值就是多大;

5、sbkkan 太可笑了,中国的技术靠这些人,能上去个屁!!!

         对,我没上过大学,我是很无知,连个积分都看不懂,您是教授吧,您老给我们开开眼界,您来进行一下公式推导,一步一步的推导,我看不懂,有人看的懂的。

                                已知e(t)=0

                                证明u(t)=kp[e(t)+1/TI∫e(t)dt+TD*de(t)/dt]=0

                    您老不会是这句来回答我的吧          “4、实际上1/TI∫e(t)dt的值,不是计算出来的,是积分电容的端电压,这个电压是多大,积分项的值就是多大;”

                     按照您的说法单片机里面和PLC里面做着个几个大电容来进行积分的了,我是孤陋寡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S:

……按照您的说法单片机里面和PLC里面做着个几个大电容来进行积分的了,我是孤陋寡闻了!

1、积分电容是 PID积分电路的积分电容,是你随便做的;

2、单片机里面只是定期读取积分电容的电压即可;

3、你自己真的不懂,别胡说八道了!不和你辩论了,再说下去,你会出更大的笑话!

网友S:
1、积分电容是 PID积分电路的积分电容,是你随便做的;

2、单片机里面只是定期读取积分电容的电压即可;

3、你自己真的不懂,别胡说八道了!不和你辩论了,再说下去,你会出更大的笑话!

                 单片机里面只是定期读取积分电容的电压!这单片机是您自己发明的吧。您是大教授,您是大发明家。您的发明中科院都要来请你了!!!

                对呀,我是不懂积分,我是没做过单片机里面的读取什么积分电压。但是我编写过单片机程序,编写过PLC程序,编写几个PID控制程序自己都记不清了。

               我怎么能和您比,您只要靠嘴巴这么一张牛都上天了,我是要靠一步一步做出来的,我是天天闹大笑话,否则不会有这么多工厂来叫我做自动化改造。中国的技术是不靠我,是靠你的嘴巴吹上去的,怪不得现在中国的卫星老是上天,是您老在天天努力着。

网友S:
                                已知e(t)=0

                                证明u(t)=kp[e(t)+1/TI∫e(t)dt+TD*de(t)/dt]=0

刘大教授,您老天天对学生 毁人不倦 啊

楼主:
哎 笨鳥一不賣伺服 二不做伺服 笨鳥是做運動控制 我談的都是機電一體化(機電整合) 所以我只會用伺服

楼主:
老劉 前幾天我接了客戶電話 他說送電源后 電機的軸心大概有3角度的來回震盪 請問怎麼解決 又是什麼原因造成

楼主:
老劉 能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順便告訴你 當天問題就已解決

你很牛 很會吹牛 就讓我看看你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劉 能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順便告訴你 當天問題就已解決...

1、这个很正常,我不知道情况,我不在现场;

2、你解决了,来说说是什么情况?你要是能说好,就算你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劉 能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你以為這問題是這幾天發生的嗎 正確告訴你是今年八月

你不是很會討論嗎 怎麼剛出給你們討論的題目的問題 就不敢"牛" 也不敢"吹"

我就慢慢等你出招 最近比較忙 剛從東北出差回來 下星期我要回台灣 若沒給你回復是我人不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 我就慢慢等你出招 最近比較忙 剛從東北出差回來 下星期我要回台灣 若沒給你回復是我人不在

1、硬是谝传子,也不说正题;

2、为什么?笨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 !

3、笨鸟什么时候不吹,能牛起来啊?难!!!

楼主:
哈哈哈 老劉你真的經不起考驗 想在我的園地討論 還怕問題 那你乾脆承認你不懂 我就講出答案 討論了半天 連屁都不敢放 你就這點出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想在我的園地討論 還怕問題 那你乾脆承認你不懂 我就講出答案 討論了半天 連屁都不敢放 你就這點出息?

1、说过了,不知道情况,不在现场,不是不懂,你明白吗?

2、你在现场,你知道情况,并且已经排除了故障,你只要能将故障讲清楚,就算你牛!

3、你之所以不敢讲,是因为你习惯吹牛,这次也不例外! !!

网友A:
对: 刘志斌

1、偏差e(t)瞬间为零,和偏差e(t)持续为零,是两码事;

2、偏差瞬间为零,偏差的比例项瞬间是零,但是偏差的积分项不为零,偏差的微分项也不等于零,这样PID输出的纠偏电压u(t)不等于零,也就是说PID还处于调解中,他要偏差持续为零,他要控制的物理量稳定在给定值上;这就是你一开始说的,“ 哪里来的逻辑在e(t)=0 时u(t)=0?”!

3、偏差e(t)持续为零,偏差的比例项、积分项、微分项皆为零,所以有e(t)=0 ,u(t)=0!

4、所以处于内环的PID,因无偏差输入而无调节作用;

        同样的一个问题,说了n多遍了你是错的,你还在纠缠不清。

        你说持续,是持续多久?从时间0持续到当前吗?

        说具体一点,假如从0秒开始马达启动,10秒的时候稳定,u(t)输出占空比73%,对应电压226v,无扰动再过5秒(即e(t)=0持续5秒),此时u(t)还是输出占空比73%,对应电压226v。

        看清楚:e(t)持续为0已经5秒,但u(t)=73%在这5秒没变,不是0

网友A:
对: 刘志斌

1、积分电容是 PID积分电路的积分电容,是你随便做的;

2、单片机里面只是定期读取积分电容的电压即可;

3、你自己真的不懂,别胡说八道了!不和你辩论了,再说下去,你会出更大的笑话!

         模拟PID是用电容做积分。

        但是单片机的做法就不是这样了,都数字化了,是通过A/D转换,用离散的数字算法做积分的。

        老刘,自己没接触过的东西,不能凭想象说,因为想象很可能是错的。

网友A:
对: 刘志斌

6、PID输出的纠偏电压u(t),也是.............

         PID的输出u(t)不是纠偏电压,就是电压!连输出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你还能搞懂PID?不要凭想象,老刘,去找份PID的资料看一下。

楼主:
老劉 你不是很厲害嗎? 你不是很懂嗎? 談了近100樓的PID的討論 怎麼這個正是PID的問題 你就不敢吱聲 連屁也不敢放了嗎? 小心腸胃會脹氣的

天氣冷了 你劉老多保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老劉 前幾天我接了客戶電話 他說送電源后 電機的軸心大概有3角度的來回震盪 請問怎麼解決 又是什麼原因造成 ?……老劉 能解決問題才是王道 順便告訴你 當天問題就已解決。……

1、 笨鸟如果不是吹牛,就说说“當天問題就已解決。”是怎么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2、一般维修人员,排除故障后都很兴奋,会涛涛不绝的讲述他是怎么分析故障现象的、是怎么判断、检测和排除故障部位的!

3、笨鸟吹了牛,没啥说,非常尴尬是吧?

楼主:
我考你的問題 當然不能說 因你是賊 只要給你三分顏色你就開起染房 你不用激動 只要你承認不懂 我答案就會出來

這個問題發生在東北 我人在蘇州  就是一通電話 行家一聽問題 就知道問題所在 這就是專業

原因無他 實務經驗

你阿就像老驢推磨 只會在原地打轉 驢終究是驢在北京推磨 還是驢

网友T:
严格来说,位置环控制可以看作是闭环控制。而速度环控制可以理解为开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T:
严格来说,位置环控制可以看作是闭环控制。而速度环控制可...

嚴格來說 你如同青蛙跳水 不通 不通

网友U(2017-02-21):
前幾天我接了客戶電話 他說送電源后 電機的軸心大概有3角度的來回震盪 請問怎麼解決 又是什麼原因造成”----最终如何解决的?是否是系统的参数整定不好?请笨鸟兄明示!我只关心技术问题,这才是本帖的关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