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学习PLC如何下手?

楼主(2013-08-16):
求助各位高手,本人是机械专业的,现在想自学一下PLC编程,目前正在看一些三菱的书籍,感觉比较迷茫,求助各位高手,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A:
买台二手PLC,直接搞起来。

网友B:
可以一起交流学习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307/516815_1.shtml

一部分朋友在学校里接触到PLC,了解了原理,熟悉编程软件,毕业之后进入公司,相对来说入门比较快点;在实际的项目中,有同事配合那是好事情,遇到问题一起想办法,但是有时候往往一个项目是由一个人负责,既需要编程,又需要设备清单,需要测试,需要安装,以及现场的安装和调试;看似简单的项目,其实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涉及的事情太多;有的人感觉公司对自己不好,答案:错;这是个锻炼的机会,出现问题想办法解决;这样压力之下入门是很快的;学习的同事做好记录。避免同样的问题下次在出现;

  说起记录,工作中的笔记很重要;平时记录好,现场就省事多了,特别是一些接线方式;接口参数等等;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

  也许有的朋友没有实践的条件,那么可以看看手册,熟悉原来,安装编程软件看看,如果时间多,不妨安装仿真软件试试;

  遇到问题可以在论坛PLC版块发表帖子,咨询;大伙一起讨论,总会找到解决办法;最直接办法就是咨询厂家;

  慢慢的,就入门了;学习一种PLC,其他的基本相似;

网友C:
若能结合简单的实际应用,情况可能好一点。

网友D:
编程 实践

QQ 380311035

网友E:
还是要自己动手试试才知道。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若能结合简单的实际应用,情况可能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起交流学习的;http://bbs.gongko...

 仿真软件在哪里可以下载的到啊?

网友G:
先可以借鉴一下别人写好的程序,然后自己通过实践来练,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
三菱的好学,先把输入、输出、时间定时器之类的搞懂了,找一些程序看看,不懂的指令查资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