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NVF2系列变频器与远传压力表恒压供水

楼主(2013-08-17):
正泰变频器NVF2与YTZ远传压力表怎么接线,要设置那些参数。刚接触恒压供水,向前辈们请教。

变频器要进行怎样跳线,变频器要设置那些参数才能实现恒压供水。

楼主:
看说明书一直不明白多功能端子在变频中起那些作用,是不是只调节PID参数组就可以实现恒压供水

网友A:
正泰也出变频器了???

亲们,你们敢用吗???

网友B:
F9.00 PID给定源选择 0:键盘给定(F9.01)
F9.02 PID反馈源选择 0:模拟通道AI1反馈(电压反馈)

F9.01 键盘预置PID给定 0.0%~100.0% 设定压力值  相对于压力表量程的百分

                                    比  例如:压力表量程是10MP,设定50%

那么变频器运行后会把压力稳定在5MP.
F9.03 PID输出特性选择   1:PID输出为负特性
下面三个参数可以先用默认的如果不合适可以适当调整,至于怎么调整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了。
F9.04 比例增益(K) 0.00~100.00
F9.05 积分时间(Ti) 0.01s~10.00s
F9.06 微分时间(Td) 0.00s~10.00s
多功能端子的作用是控制变频器运行使用,例如你可以接按钮启动,可以设置多段速运行。
如果你用面板启动就不需要这些端子。默认的跳线可以实现你这个恒压供水,不需要跳线。

楼主:
详细的参数:

F0.00  速度控制模式选择 1:V/F控制  (2.2KW的威乐MHI404泵)

F0.03 频率指令选择           5:PID控制设定

F2.00 变频器类型选择 1:P型机   (水泵)

F2.01 电机额定功率设置  选择 2.2KW  (根据铭牌来设置)

F2.02 电机额定频率选择  50HZ

F2.03电机额定转速  选择。。。。  (根据铭牌来设置)

F2.04电机额定电压选择380V (根据铭牌来设置)

F2.05电机额定电流选择。。。((根据铭牌来设置))

F4.00 V/F 曲线设定选择 2.0次幂降转矩V/F曲线  1

然后再把PID 的参数加上

引用yanggan2011

"

F9.00 PID给定源选择 0:键盘给定(F9.01)
F9.02 PID反馈源选择 0:模拟通道AI1反馈(电压反馈)

F9.01 键盘预置PID给定 0.0%~100.0% 设定压力值  相对于压力表量程的百分

                                    比  例如:压力表量程是10MP,设定50%

那么变频器运行后会把压力稳定在5MP.
F9.03 PID输出特性选择   1:PID输出为负特性
下面三个参数可以先用默认的如果不合适可以适当调整,至于怎么调整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的了。
F9.04 比例增益(K) 0.00~100.00
F9.05 积分时间(Ti) 0.01s~10.00s
F9.06 微分时间(Td) 0.00s~10.00s
多功能端子的作用是控制变频器运行使用,例如你可以接按钮启动,可以设置多段速运行。
如果你用面板启动就不需要这些端子。默认的跳线可以实现你这个恒压供水,不需要跳线。

"

这样就可以了么?

楼主:
F9.03 PID输出特性选择   1:PID输出为负特性
 这个为什么选择负特性

楼主:
AI1 AI 2 10V 的公共端子GND 要不要用外线连到A01 A02 的GND,谢谢指教,

我用AI1 端口作为模拟输入的反馈端口,J601 1与2之间要不要用线连接在一起, 2与3 是不是就不用连线?

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 三个端子起什么用,是不是不用管它,还是要结如怎样的外围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泰也出变频器了??? 亲们,你们敢用吗???

我们厂里用了正泰的变频器。。。。。感觉也不乍的、。。

楼主:
你们厂用的一拖一还是一拖几个泵,我一拖一个泵还没有研究明白,还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D:
垃圾产品,贴牌的!

楼主(2013-09-26):
变频器定时 恒压供水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正泰也出变频器了??? 亲...

 据听说是贴牌做的???

楼主:
功率小,带水泵2.2KW ,够用就行

♂、看透ら不說透 ~

网友(2016-12-13):
我买了好几台,现在一台也用不了,砸手里了!根据说明书和上面提到的参数设置后水泵一直以最大频率运行。打售后电话也没技术支持,只有客服在那找借口

网友F(2021-08-15):
引用 楼主:
详细的参数:F0.00  速度控制模式选择 1:V/F控制  (2.2KW的威乐MHI404泵)F0.03 频率指令选择           5:PID控制设定 F2.00 变频器类型选择 1:P型机...



难道正泰电工都不上班了,有你们说了。究竟所谓的正泰工程师不懂这个,或者不想让别人使用这个PID功能呢?真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