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求助

楼主(2013-08-17):
Pn100,Pn101,Pn102,Pn103这几个参数的具体概念有那位大侠可以帮忙解释清楚些,怎么去设定啊,可否举个具体的例子。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安川的伺服说明书上写得挺详细的呀,好好读读

楼主:
一伺服轴抖动得厉害,怎么调都调不好啊,哪些参数比较重要啊,求指教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伺服轴抖动得厉害,怎么调都调不好啊,哪些参数比较重要...

 参数忘了    103    是惯量      你什么型号的伺服      可以调节FN001    要先打开手动自动按扭  PN110   具体你在网上下载说明书看看    前些日子  在东莞遇到这个问题   调好了   用段时间又不好              雕刻机上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一伺服轴抖动得厉害,怎么...

 Sigma V 的啊 ,3个轴都抖。。。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用SigmaWin+软件调整一下增益,还有加一下陷波滤波器,(PN100,PN101,PN102,PN401,PN408),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司取得联系: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您好!   用SigmaWin+软件...

 PN409呢?看了手册还是不太明白,是不是可以使用高级自动调谐自动调整?怎么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尊敬的客户: ...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用sigmawin+软件做高级自动调谐操作。

   软件到www.yaskawa.com.cn官网的下载中心可以免费下载,具体说明书也可以下载。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司取得联系: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