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与三肯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3-08-17):
请问三肯变频器的485接口支持modbus协议吗?

如果与西门子300系列的PLC通讯,如何实现?

除了需要购买西门子的modbus转换模块外,需要三肯这边提供什么?

网友A:
西门子300走modbus价格太昂贵了。

如果你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倒是自己可以按modbus协议编写。

网友A:
三垦这边不需要什么 ,只要支持modbus协议就可以

网友B:
好久没有弄过三垦的变频器了。百度了一下,SVC06系列肯定是支持modbus协议的,以图为证

上图中的参数F4005配置为2时,就激活了modbus功能。当然还得配置其他相关参数,不累述,自己看说明书吧。

正如同yongan2011所说,S7-300系列需要使用modbus功能的话,必须扩展CP341。这个东东还得买狗才能正常使用。价格是太高了点。

不知道你使用的300是独立的还是有网络。如果是有网络的话,可以通过S7-200系列去与变频器通讯(200可以直接使用串口与变频器实现modbus通讯),然后200与300再通讯(这个通讯方案就得看你的实际配置,反正价格怎么也不会比通过CP341贵);

另外,咨询三垦代理商或公司。是否有其他的通讯模块,比如DP子模块,这个与S7-300也是很方便的,当然300已经有DP接口的前提下。

建议,你把自己的已有硬件告诉大家,然后再来帮你分析可能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