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信台达变频器干扰问题,头大啊

楼主(2013-08-17):
现在做了一个三菱FX3U通信6台台达变频器VDF-M,在变频器没有负载时候运行正常,当变频器接上负载干扰就来了,PLC上I/O点会自动一会亮下一会亮下,自己会工作,郁闷啊。。。把变频器的载波降到8,I/O点还是一会亮下,就是PLC不会像以前那样自动工作,稍微好点,把PLC的电源线经过EMI滤波还是没有什么效果,郁闷了。

以前也做过这样的通信没有这个现象,以前是拿FX2N做的,一点也没有这个现象,而且没有滤波了,求助

网友A:
接地和隔离栅一定要加好

网友B:
在变频器没有负载时候运行正常,当变频器接上负载干扰就来了

按照楼主的意思,是由于负载带来了干扰,个人觉得这不是根本原因,只算直接原因,更多的可能性是你的变频器参数设得有问题

网友C:
IO点一会亮一下?

是输入信号吗?如果是输入信号的话,那这个干扰可是太大太大了吧!

输入信号电缆可能和变频器输出电缆同电缆槽吧,变频器电缆不是屏蔽电缆吧,变频器电缆说不定还是使用的3芯的吧,变频器本身没有使用接地线吧。

都干扰IO了,估计已经不是干扰的问题了,线路设计和布线有问题。

网友D:
希望楼主解决问题的号时候能说说。。。。。学习学习

楼主:
接地桩就在电柜旁边,25的圆钢打下去2米多,变频器的输出线到是没有拿屏蔽线做,但是I/O输入线和变频器的输出线不是在一个线槽内啊,而且变频器的输出线和I/O的输入线布线时90度垂直那样布法的,如果是变频器参数不对,那请教各位参数如何设置才能干扰小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地桩就在电柜旁边,25的圆钢打下去2米多,变频器的输...

 跟变频器参数半毛关系都没有。

能触发输入点这么大的干扰必定是由变频器输出高频电压通过电缆(和电机)与地之间的耦合路径传导的。不是空间传导,是电容传导。无论你如何调节变频器,变频器的斩波陡度(上升沿、下降沿)都无法改变,无法避免,只能抑制。

电动机到变频器之间使用屏蔽电缆能有效抑制这种干扰,至少也应该使用4线电缆,其中一线用于直接连接电动机地和变频器地,这种方式虽然不及屏蔽电缆,但实际应用也是非常有效的。是直接把电动机和变频器等电位(直接连接而不通过其它),让泄漏的高频分量流回变频器(从那来回那去),变频器另外再接大地。

你的IO电路是不是有接地点?把IO电路完全浮空也能解决一定问题。

网友E:
IO点一会亮一下?都干扰IO了,估计已经不是干扰的问题了,线路设计和布线有问题。

   建议检查 PLC 与 变频器中的连接线有无电源干扰,或是变频器的输出线路中间过一个继电器来控制吧,要不就用总线控制变频器运行

网友F:
"第五纪冰川"  回答的挺到位 的, 我再补充一下, 可以在变频器输出端加 磁环,输出电缆距离电机远的话,可以加输出电抗器.........等等

总之 干扰现象 大多数原因是 接地没做好.......

网友G:
你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主要是接线,把变频器到马达之间的配线重新检查一遍主要是屏蔽和接地,变变频器输出端加滤波器,抑制噪音,

网友H:
你测一下plc进电源的电压,相线和零线分别柜壳电压。应该是高频谐波干扰。plc进电源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I:
原来在搞横切机的时候,以前的那个就叫倒埋地线,倒盐水。。。那老板哭了,一个月倒了七八十桶盐水了,人家小铺都不卖给他盐了!!!呵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原来在搞横切机的时候,以前的那个就叫倒埋地线,倒盐水。...

 倒盐巴不是好办法,北方估计也没啥更好的办法吧。南方用木炭效果比盐巴稳定些的。看到过中国电信机房接地体工程老实说是个大工程,估计一个接地工程5W块钱下不来。

网友J:
以前调日立变频器的时候也碰到过这种现象,折腾半天也搞不好。最后用了个笨法子,在plc输入点并个电容,把干扰吸收了。

网友K:
感觉还是屏蔽线和地线的问题,加个磁环试试

网友L(2017-10-26):
麻烦把程序发过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