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2台电机同步

楼主(2013-08-17):
现在有个项目要使用2台小车来拖动钢管同步运行,2台小车距离6米,如何实现?

网友A:
2个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转速,2个小车实际运行距离用编码器反馈给PLC用以调整变频器驱动电机速度

网友B:
一台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C:
最好是一个plc控制两个一样变频器在控制两个小车。输入相同的脉冲。这样应该就能同步。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个变频器,控制2台电机转速,2个小车实际运行距离用编...

 能不能实现,还要看具体的机械结构,配置。

网友E:
 不光是软件上控制, 还有变频器拖动的现场输送机构也很重要,要不同步还是有点问题,最好是两个编码器显示控制两个变频器的速度与距离

网友F:
这个应用有非常成熟的方案。

请参考  天车纠偏。

网友G:
一拖二,我也想了解。知道的朋友举个实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