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C如何处理热电阻信号

楼主(2013-08-17):
热电阻是从EM 231 AI 直接采集,中间没有经过转换。CFC程序如下(这个是厂家做的)

想请教下,CFC如何处理热电阻信号,

网友A:
CFC都是程序直接处理,CFC编程就是把管脚按照逻辑连好就行了,其余什么都不需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