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选型疑问

楼主(2013-08-17):
台达PLC选型疑问:

1.官网上为什么看不见EH2了,现在是EH3代替EH2了吗?EH2以后不生产了啊。

2.EH3没有混合输出的啊,即脉冲输出的点是晶体管,其它输出的点时继电器的。一般小设备很需要这样的混合输出哦。两个个步进电机几个电磁阀难道只能选个晶体管输出的主机再配个继电器扩展模块啊!这样多不经济

看中的是台达200KHz的高速计数,初次选择台达的PLC,还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是的  EH2基本要退出市场了   需要台达产品可以联系我     QQ248012910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EH2基本要退出市场了   需要台达产品可以联...

那EH3没有混合输出的啊,即脉冲输出的点是晶体管,其它输出的点时继电器的。一般小设备很需要这样的混合输出哦。两个个步进电机几个电磁阀难道只能选个晶体管输出的主机再配个继电器扩展模块啊!这样多不经济

网友B:
干嘛非要配继电器输出模块,这么奇怪的想法。

晶体管输出配几个继电器,才多少钱呀!还能提高设备的可靠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干嘛非要配继电器输出模块,这么奇怪的想法。晶体管输出配...

设备配几个继电器看到不爽啊!直接PLC的继电器输出爽多了

网友D:
正常都是要外加继电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干嘛非要配继电器输出模块...

偏见!

如果有外配继电器,N年后继电器坏了,客户自己就可以换来!

如果内置继电器,N年后继电器坏了,客户就得拿大大的钞票来买了!

网友E:
看了一下,竟觉得双方都有道理,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吧;

算是顶一下帖子。

网友F:
原来给客户做了台设备,也是用继电器输出。但是用的三菱的PLC。结果,我估算了下,每天动作大概2W次。内置继电器寿命,官方的说法是30W次。结果,3年多了,也没有看到PLC挂掉。是官方的数据不准,还是三菱的质量太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原来给客户做了台设备,也是用继电器输出。但是用的三菱的...

 额定负载下30W次吧。

就怕负载短路啥的,保险又不那么可靠或被安装得超标,就死得快了!

继电器本身不那么容易坏的。我曾经工作过的工厂变电站的直流屏,有个闪光继电器,每2S闪一次,兄弟,你知道用多少年来吗?1985年开始就没脱过岗。纯国产!质量那是钢钢的。

兄弟,你算下。30×60×24×365×20=3E次,还没坏,退休了!

网友G:
1. EH2不会停产

2. 外加继电器扩展模块就 可以变成混合的了,市面好像没有这种混合的PLC吧

网友H:
DVP-EH3作为DVP-EH2的替代品,有“继电-晶体”混合型PLC的;型号为:DVP-32EH00M3!

网友I:
就选EH3晶体管的吧!你要好看,再配几个精致点的小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