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3配光栅尺,丢脉冲

楼主(2013-08-17):
XC3配光栅尺,走快点就丢脉冲,慢走没有问题。是因为信捷的高速计数只有80K吗?不知道信捷有没有200K高速计数器的机型。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谢谢!

网友A:
信捷的高速计数的确只有80KHz,所以配用高分辨率光栅是有可能发生丢失脉冲的现象。不过:输出频率XCC系列是可以输出到200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捷的高速计数的确只有80KHz,所以配用高分辨率光栅...

谢谢!那只有改用台达了EH3,200KHz的高速计数应该满足了

网友B:
的确如此,信捷PLC高速计数只能80K

网友C(2016-03-28):
用永宏的能接受960K的差分输入

网友D(2017-07-27):
学习了,信捷各家长短不一,各有千秋。需要的与不需要的一起存在,不能万事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