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70系统无法启动

楼主(2013-08-17):
  如题,三菱M70系统 开机时系统无法启动,画面一直停留在三菱LOGO那里,求高人指点。。。

网友A:
系统不能正常启动,

也许是驱动系统不正常造成的,

查看下驱动数码管显示有没有报警代码,

如果驱动器显示Ab,

把内存卡拔出来,应该就可以了。

再把内存卡格一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