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n-32MR-D(24V输入)输入 电压低于24V报警

楼主(2013-08-17):
各位大侠,24V电瓶提供FX2n-32MR-D(24V输入)输入电源 。电压低于24V,  23.9V感应器感应就CPU报警,换一个新电瓶电压低于24V一样报警,2台一样的设备,一台有这样的情况,一台没有,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完全不知所云。。。请说清楚点。。。。。。。。。。

网友B:
23.9V和24V差别不大呀!可能电瓶有问题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知所云。。。请说清楚点。。。。。。。。。。

简单的说就是为什么输入低于24V,感应器感应,CPU就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23.9V和24V差别不大呀!可能电瓶有问题哟。

换了电瓶也一样,低于24V就报警,另外一台设备,没这样的情况

网友C:
电压不是问题,你查查线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3.9V和24V差别不大呀!可能电瓶有问题哟。

网友E:
换个感应器试试?

网友F:
你把报警的那台,直接接24V电源看看报警吗?

估计是PLC问题,23.9V的电压就相当于24V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报警的那台,直接接24V电源看看报警吗?估计是PL...

不报,换新电瓶上去就不报了,用一段时间久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