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离心泵不出水的故障问题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3-08-17):
产品在日常的操作和使用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离心泵故障,例如流量过小、电机发热等情况。其中最为常见的离心泵故障为离心泵不出水。导致离心泵不出水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离心泵在启动的时候,没有注入足够的液体(离心泵在正式投入工作之前都需要注水,即使是自吸泵,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水,如果注水不足,则会导致离心泵无法正常工作,例如离心泵不出水)
2、离心泵的吸入管内有空气。一般是因为注水不足或管道的水源入口有问题。
3、离心泵的吸入高度扬程超过该型号允许的范围。请选择合适型号的离心泵产品。
4、离心泵的管道安装有问题,例如管道的弯道太多。导致阻力太大和扬程损失,就会影响到离心泵水的正常输送。
5、离心泵的管路内有杂物堵塞造成水源输送不畅。只要检查离心泵的管路是否有异物,再清楚异物即可。一般这种情况是水源的问题导致的。如果水源为清水,请直接检查其他的问题

网友A:
不错!普及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