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基础知识详解

楼主(2013-08-17):
一、功率的概念

二、需要无功补偿的原因

三、无功补偿的一般方法

四、无功补偿装置的分类

五、采用无功补偿的优点

六、无功补偿的应用例子

一、功率的概念

1、视在功率:视在功率是指发电机发出的总功率,其中可以分为有功部分和无功部分。

2、有功功率:有功功率是保持用电设备正常运行所需的电功率,也就是将电能转换为其他形式能量(机械能、光能、热能)的电功率。

3、无功功率:是用于电路内电场与磁场的交换,并用来在电气设备中建立和维持磁场的电功率。它不对外作功,而是转变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凡是有电磁线圈的电气设备,要建立磁场,就要消耗无功功率。无功功率不做功,但是要保证有功功率的传导必须先满足电网的无功功率。

二、需要无功补偿的原因

    在正常情况下,用电设备不但要从电源取得有功功率,同时还需要从电源取得无功功率。如果电网中的无功功率供不应求,用电设备就没有足够的无功功率来建立正常的电磁场,这些用电设备就不能维持在额定情况下工作,用电设备的端电压就要下降,从而影响用电设备的正常运行。

但是从发电机和高压输电线供给的无功功率远远满足不了负荷的需要,所以在电网中要设置一些无功补偿装置来补充无功功率,以保证用户对无功功率的需要,这样用电设备才能在额定电压下工作。

无功补偿是把具有容性功率负荷的装置与感性功率负荷并联接在同一电路,能量在两种负荷之间相互交换。这样,感性负荷所需要的无功功率可由容性负荷输出的无功功率补偿。

楼主:
三、无功补偿的一般方法

 无功补偿通常采用的方法主要有3种:低压个别补偿、低压集中补偿、高压集中补偿。下面简单介绍这3种补偿方式的适用范围及使用该种补偿方式的优缺点。

(1)低压个别补偿

  低压个别补偿就是根据个别用电设备对无功的需要量将单台或多台低压电容器组分散地与用电设备并接,它与用电设备共用一套断路器。通过控制、保护装置与电机同时投切。随机补偿适用于补偿个别大容量且连续运行(如大中型异步电动机)的无功消耗,以补励磁无功为主。低压个别补偿的优点是:用电设备运行时,无功补偿投入,用电设备停运时,补偿设备也退出,因此不会造成无功倒送。具有投资少、占位小、安装容易、配置方便灵活、维护简单、事故率低等优点。

(2)低压集中补偿

  低压集中补偿是指将低压电容器通过低压开关接在配电变压器低压母线侧,以无功补偿投切装置作为控制保护装置,根据低压母线上的无功负荷而直接控制电容器的投切。电容器的投切是整组进行,做不到平滑的调节。低压补偿的优点:接线简单、运行维护工作量小,使无功就地平衡,从而提高配变利用率,降低网损,具有较高的经济性,是目前无功补偿中常用的手段之一。

(3)高压集中补偿

高压集中补偿是指将并联电容器组直接装在变电所的6~10kV高压母线上的补偿方式。适用于用户远离变电所或在供电线路的末端,用户本身又有一定的高压负荷时,可以减少对电力系统无功的消耗并可以起到一定的补偿作用;补偿装置根据负荷的大小自动投切,从而合理地提高了用户的功率因数,避免功率因数降低导致电费的增加。同时便于运行维护,补偿效益高。

四、无功补偿装置的分类

    无功补偿有很多种类:从补偿的范围划分可以分为负荷补偿与线路补偿,从补偿的性质划分可以分为感性补偿与容性补偿。下面将并联容性补偿的方法大致列举:

1、同步调相机

    调相机的基本原理与同步发电机没有区别,它只输出无功电流。因为不发电,因此不需要原动机拖动,没有启动电机的调相机也没有轴伸,实质就是相当于一台在电网中空转的同步发电机。

    调相机是电网中最早使用的无功补偿装置。当增加激磁电流时,其输出的容性无功电流增大。当减少激磁电流时,其输出的容性无功电流减少。当激磁电流减少到一定程度时,输出无功电流为零,只有很小的有功电流用于弥补调相机的损耗。当激磁电流进一步减少时,输出感性无功电流。

    调相机容量大、对谐波不敏感,并且具有当电网电压下降时输出无功电流自动增加的特点,因此调相机对于电网的无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于调相机的价格高,效率低,运行成本高,因此已经逐渐被并联电容器所替代。但是近年来出于对电网无功安全的重视,一些人主张重新启用调相机。

2、并联电容器

    并联电容器是目前最主要的无功补偿方法。其主要特点是价格低,效率高,运行成本低,在保护完善的情况下可靠性也很高。

    在高压及中压系统中主要使用固定连接的并联电容器组,而在低压配电系统中则主要使用自动控制电容器投切的自动无功补偿装置。自动无功补偿装置的结构则多种多样形形色色,适用于各种不同的负荷情况。对于低压自动无功补偿装置将另文详细介绍。

    并联电容器的最主要缺点是其对谐波的敏感性。当电网中含有谐波时,电容器的电流会急剧增大,还会与电网中的感性元件谐振使谐波放大。另外,并联电容器属于恒阻抗元件,在电网电压下降时其输出的无功电流也下降,因此不利于电网的无功安全。

3、SVC

    SVC的全称是静止式无功补偿装置,静止两个字是与同步调相机的旋转相对应的。

国际大电网会议将SVC定义为7个子类:

①机械投切电容器(MSC)

②机械投切电抗器(MSR)

③自饱和电抗器(SR)

④晶闸管控制电抗器(TCR)

⑤晶闸管投切电容器(TSC)

⑥晶闸管投

⑦自换向或电网换向转换器(SCC/LCC)

    根据以上这些子类,我们可以看出:除调相机之外,用电感或电容进行无功补偿的装置几乎均被定义为SVC。因此,目前一些资料或者广告中大量出现“SVC”字样,其原因不外乎两条:其一是作者自己并不明白SVC的定义,其二就是以普通人不懂的字母组合故弄玄虚。

    目前国内市场上被宣传为SVC的产品主要是晶闸管控制电抗器(TCR)和晶闸管投切电容器(TSC)。对于TSC我们另文叙述,这里只简要介绍一下晶闸管控制电抗器(TCR)。
    TCR的基本结构包括一组固定并联连接在线路中的电容器和一组并联连接在线路中用晶闸管控制的电抗器,通常将电抗器的容量设计成与电容器一样。由于电抗器是用晶闸管控制的,其感性无功电流可以变化。当晶闸管关断时,电抗器没有电流,而电容器固定连接,因此整套装置的补偿量最大。当调节晶闸管的导通角时,电抗器的感性电流就会抵消一部分电容器电流,因此补偿量减少,导通角越大,电抗器的电流越大,补偿量就越小。当晶闸管全通时,电抗器电流就会将电容器电流全部抵消,此时补偿量为0。

    在TCR中,当晶闸管的导通角小于90°时,电抗器的电流非正弦含有谐波成分,因此必须将固定电容器组设计成滤波器形式或者配备另外的滤波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TCR的结构复杂,损耗大。但其具有补偿量连续可调的特点,在高压系统中还有应用。

4、STATCOM

    STATCOM是一种使用IGBT、GTO、或者SIT等全控型高速电力电子器件作为开关控制电流的装置。其基本工作原理是:

    通过对系统电参数的检测,预测出一个与电源电压同相位的幅度适当的正弦电流波形。当系统瞬时电流大于预测电流的时候,STATCOM将大于预测电流的部分吸收进来,储存在内部的储能电容器中。当系统瞬时电流小于预测电流的时候,STATCOM将储存在电容器中的能量释放出来,填补小于预测电流的部分,从而使得补偿后的电流变成与电压同相位的正弦波。

    根据STATCOM的工作原理,理论上STATCOM可以实现真正的动态补偿,不仅可以应用在感性负荷场合,还可以应用在容性负荷的场合。并且可以进行谐波滤除,起到滤波器的作用。但切是实际的STATCOM由于技术的原因不可能达到理论要求,而且由于开关操作频率不够高等原因,还会向电网输出谐波。

    STATCOM的结构十分复杂,价格昂贵,可靠性差,损耗大,目前仍处于研究试用阶段,没有实际应用价值。电抗器(TSR)偿,从补偿的方式划分可以分为串联补偿与并联补偿。

楼主:
五、采用无功补偿的优点

1、根据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可测算输电线路的电能损失。通过现场技术改造,可使低于标准要求的功率因数达标,实现节电目的。

2、 采用无功补偿技术,提高低压电网和用电设备的功率因数,是节电工作的一项重要措施。

3、 无功补偿,它就是借助于无功补偿设备提供必要的无功功率,以提高系统的功率因数,降低能耗,改善电网电压质量,稳定设备运行。

4、减少电力损失,一般工厂动力配线依据不同的线路及负载情况,其电力损耗约2%--3%左右,使用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后,总电流降低,可降低供电端与用电端的电力损失。

5、 改善供电品质,提高功率因数,减少负载总电流及电压降。于变压器二次侧加装电容可改善功率因数提高二次侧电压。

6、 延长设备寿命。改善功率因数后线路总电流减少,使接近或已经饱和的变压器、开关等机器设备和线路容量负荷降低,因此可以降低温升增加寿命(温度每降低10°C,寿命可延长1倍)

7、最终满足电力系统对无功补偿的监测要求,消除因为功率因数过低而产生的罚款。

8、无功补偿可以改善电能质量、降低电能损耗、挖掘发供电设备潜力、无功补偿减少用户电费支出,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快的节能措施。

9、无功补偿技术对用电单位的低压配电网的影响以及提高功率因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确定无功功率的补偿容量,确保补偿技术经济、合理、安全可靠,达到节约电能的目的。

六、无功补偿的应用例子

例1:

某供电企业给某淀粉厂加装470 kvar低压动态补偿电容柜,设定补偿限值cosφ为0.95,小于限值则动态顺序投入电容器组。如功率因数超前,向线路反送无功功率,则开始顺序切除电容器,使功率因数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区域保持动态平衡。试机时一次电流1050A,cosφ = 0.7,装置动态投入400kvar后,功率因数接近到1,一次电流变为750A,电流是补偿前的电流的70%,即减少线路电流30%左右。
                 表1列出了补偿前后参数的变化

表 1   补偿前后参数的变化

功率因数    负荷电流/A    计算值/A

有功电流    无功电流

补偿前0.7    1050    735    746

补偿后1.0    750    735    0

注:按现场控制盘仪表指示

例2:

某供电企业给某造纸厂加装500 kvar低压动态补偿柜,补偿前功率因数≤0.75,线路电流1300 A,动态补偿到功率因数为0.96后一次电流是1000 A,直观减少线路电流25%左右。

根据电路原理,线路的损耗与负荷电流的平方成正比,线路电流大则损耗大,线路电流减小则线损减少,例1中,补偿前电流为I,补偿后电流大约为0.7×I,根据DP = 3I2R,所以补偿后的线路损耗为补偿前线路损耗值的49 %,线路损耗降低了大约51%左右。例2中线路补偿后电流大约是补偿前电流的0.77,所以补偿后的线路损耗大概是补偿前线路损耗的59%。

推算出补偿前后功率因数的变化与线路损耗变化的关系:

表 2   补偿前后线路损耗之比

补偿前功率因数    补偿后功率因数

0.85    0.90    0.95    1.00

0.85    1    0.80    0.80    0.72

0.80    0.88    0.79    0.70    0.64

0.75    0.78    0.69    0.63    0.56

0.70    0.68    0.60    0.54    0.49

按表2所示:例1功率因数从0.7提高到1,补偿后的线路损耗为补偿前线路损耗的49%;线路功率因数从0.75提高到0.95后,线路损耗为补偿前的63%,降低线损效果明显。

例3:

某市能源监测中心于2006年4月24、29、30日对某氨纶股份有限公司B区制冷机、空压机电机进行了电机补偿装置的安装调试,从安装后测试结果看,平均降低电流22-51(A),电机功率因数提高到0.98,(见测试结果对比表),减少了公司内部低压电网的消耗,从而达到了节电的目的。

表3  测试结果对比表

设备名称   设备容量(kW)   补前功率因数COSφ1    补后功率因数COSφ2    电流下降△(A)

制冷压缩机LM1-110M、B4    110    0.84    0.98    22

制冷压缩机LM1-200M、B2    220    0.89    0.98    41

制冷压缩机LM1-250MA1C1    250    0.86    0.98    51

制冷压缩机2DLGS-K2、D2    250    0.89    0.986    49

制冷压缩机2DLGS-K2、D5    250    0.89    0.98    48

空气压缩机20S-200A、D1    150    0.87    0.98    38

空气压缩机20S-200A、D2    150    0.86    0.978    36

空气压缩机20S-200A、D3    150    0.87    0.982    40

空气压缩机60A-160、B1    160    0.88    0.98    46

空气压缩机60A-160、B2    160    0.89    0.973    48

由于电流减少,变压器的铜损及公司内部的低压损耗都降低。
配电系统电流下降率△I%=(1-0.87/0.98)×100%=11%;
配电系统损耗下降率 △P%=(1-0.872/0.982)×100%=11.2%
     该公司B区制冷机、空压机电动机补偿的总容量为780千乏,电流平均总下降518(A),依据GB/T12497-1997中计算公式,安装电动机补偿装置后,年可节电量=补偿容量×无功经济当量×年运行时间=780×0.04×24×300=224640kWh,节约价值11.2万元,补偿投资费用(包括设备的购置、安装及现场调试)为:6.24万元。(80元/千乏)

    用户低压端无功补偿装置一般按照用户无功负荷的变化动态投切补偿电容器,达到动态控制的目的,可以做到不向高压线路反送无功电能。在配电网中,若各用户低压侧配置了足够的无功补偿装置,则可使配电线路中的无功电流最小,也使配电线路的有功功率损耗最小,这是最理想的效果。另外,线路中的无功电流小,也使线路压降减少,电压波动减少。

网友A:
在学习了一遍,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