膨胀螺栓规格及施工注意事项

楼主(2013-08-17):
        膨胀螺丝一般说的是金属膨胀螺丝,它的固定原理,膨胀螺丝之固定乃是利用楔形斜度来促使膨胀产生摩擦握裹力,达到固定效果。螺钉一头是螺纹,一头有锥度。外面包一铁皮(有的是钢管),铁皮圆筒(钢管)一半有若干切口,把它们一起塞进墙上打好的洞里,然后锁螺母,螺母把螺钉往外拉,将锥度拉入铁皮圆筒,铁皮圆筒被涨开,于是紧紧固定在墙上,一般用于防护栏、雨蓬、空调等在水泥、砖等材料上的紧固。但它的固定并不十分可靠,如果载荷有较大震动,可能发生松脱,因此不推荐用于安装吊扇等。

      膨胀螺丝规格:

       四片膨胀螺丝又名:四片壁虎。 又叫膨胀螺栓和爆炸螺丝,一般运用于工程建设,桥架,船,汽车等。

    膨胀螺栓的等级分为:45、50、60、70、80,

    膨胀螺丝的材料:主要分奥氏体A1、A2、A4,

    马氏体和铁素体C1、C2、C4,

       其表示方法例如A2-70,

“--”前后分别表示螺栓材料和强度等级,以下是完整的膨胀螺栓规格表。

45号钢,对于重要的或特殊用途的螺纹联接件,可选用15Cr ,20Cr,40Cr,15MnVB,30CrMrSi等机械性能较高的合金钢。

根据墙体实际情况选用不同膨胀螺丝。一般有以下几种6*60、6*80、6*120、6*150。

6*60:总长60 mm,套管长45 mm、直径8 mm、壁厚0.7 mm、表面是镀彩锌;螺杆长60 mm、直径6 mm、螺纹的部分35 mm、底部杆锤8mm的圆锥形,表面是镀彩锌;螺母外径10 mm的八角形、厚度5 mm、表面是镀白锌;垫片外径13 mm、厚度 1mm、内径6 mm、表面镀白锌;弹片是外径9 mm、内径6 mm、厚度1.6 mm圆环。

6*80:总长80 mm,套管长65 mm、直径8 mm、壁厚0.7 mm、表面是镀彩锌;螺杆长、螺母、垫片、弹片同上。

6*120:总长120mm,套管长105mm、直径8 mm、壁厚0.7 mm、表面是镀彩锌;螺杆长、螺母、垫片、弹片同上。

6*150:总长150mm,套管长135mm、直径8 mm、壁厚0.7 mm、表面是镀彩锌;螺杆长、螺母、垫片、弹片同上。

      膨胀螺丝施工注意:

     1、打孔深度:相关资料介绍的是膨胀管的长度,但我在具体施工中发现这个深度不够,可能给孔内杂物残留量有关,所以你最好还是比膨胀管的长度深5毫米左右。只要你大于或等于了膨胀管的长度,那么留在地下的膨胀螺栓的长度等于或小于膨胀管的长度。

    2 、膨胀螺栓对地面的要求当然是越硬越好,这也要看你需要固定的物件受力情况。安装在混泥土中(C13-15)的受力强度是在砖体中的五倍。

     3 、正确安装在混泥土中的一颗M6/8/10/12的膨胀螺栓后,它的最不理想最大静止受力分别是120/170/320/510公斤。(注意啊,振动会使螺栓松动)

网友A:
学习了!干了二十几年,还真不清楚这个标准!偶尔翻看五金手册,也没有注意这个!

网友A:
不过,现在貌似根本买不到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