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开关改造

楼主(2013-08-17):
住宅小区五层,每层有一个灯泡,每个灯泡一个人体感应开关控制,怎么样改造可使感应开关断电再送电使灯泡亮一段时间。在一楼设置一个空开,控制一层到五楼的灯。在一楼通过断电再送电,通过楼梯缝隙观察每层灯是否正常,以减少人员爬楼梯,提高工作效率。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这样只能保证灯是完好工作的,不能保证人体感应开关是完好工作的吧?

网友B:
   楼主:你说的是不是要求感应开关断电后,被控的灯泡不能马上熄灭,灯泡要亮一段时间后才熄灭?如是这样要求,最简的办法是接一个断电延时继电器,具体接法是:将人体感应开关连接的灯泡去掉,改接一交流220V的断电延时继电器,再用延时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灯泡,见下图(仅画三楼一层电路图):

  动作原理:当人体感应开关受到人体感应而闭合时,使J3断电延时继电器立刻得电动作,其常开触点立即闭合,使三楼灯泡亮,当人远离感应开关,其感应开关断开,使J3线圈断电,但J3为断电延时继电器,其常开触点不随线圈断电马上断开,需延时一段时间后J3触点才能断开,使灯泡熄灭,从而实现感应开关断电后,被控的灯泡不能马上熄灭,灯泡要亮一段时间后才熄灭的控制要求。

网友C:
 楼主呀,现在市场上买的几十 MP 的人体感应开关就是延时功功能呀, 且这个时间是可再设置长短的, 如再配一个时间继电器的贵了

楼主:
感谢以上楼主的建议

我的意思是把空开断开再上电,灯泡会亮一段时间再熄灭,然后再正常工作。

我们现在检查楼道灯是否正常: 都要爬到每个楼层去检查灯是否亮

这样工作效率低。

我们的灯在一楼有个空开,我想把空开断开再送电,灯就会亮起一定时间,(就像PLC的某指令一样,初次上电就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从而我们在一楼通过每一层的窗户就可以看见灯是否亮起。而不用我们再爬到每一层去检查。

楼主:
我的主要目的就是

提高工作人员的效率

我们现在检查楼道,每层都要爬。检查一个楼道要5分钟

如果通过在一楼控制空开就可以检查灯是否正常,只要30秒

网友B:
  回4楼:你是想通过合上空开的几秒钟,来检查各楼层灯泡是否有损坏不亮的,按你这个要求,你可这样改动,见下图:

   图中J0为带有5组常开与常闭触点的中间继电器(也可用2只继电器并联代用),J1为通电延时继电器,延时时间可调(如设定30秒)。

   改动:1、将每层楼的人体感应开关的的‘出’端与灯泡连线断开,串接J0的一个长开触点,再用J0的常闭触点一端接灯泡,常闭触点的另一端接J1的常闭触点的一端,J1的常闭触点的另一端接空开。图中只画出3、4二层楼的改动图,其他各层的改动与之一样。

  2、将空开去各感应开关的‘进’端连线断开串接J1的长开触点。

  动作原理:合上空开,J1虽得电但不立即动作,它需延时5秒后方可闭合,在这段时间里,J1的常开点是断开的,故使J0处于断电状态,J0各常闭触点仍闭合,使各层楼的灯泡得电亮。延时时间到(30秒)J1动作,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0得电吸合:J0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使各楼层灯泡失电灭,同时火线与各感应开关的‘进’端接通。

  当断开空开,J0、J1立即失电断开,各灯泡熄灭。再合上空开,将按上述动作:各楼层灯泡立即点亮。延时5秒后灯灭,电路回复正常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