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的问题

楼主(2013-08-17):
西门子程序里的电机转速怎么转换成几转呢?  例如数值1608怎样转换成12转呢

网友A:
  用线性比例关系就能高定呀 ! 也就是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对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线性比例关系就能高定呀 ! 也就是最大值与最小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