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变频器在温度超过临界温度情况下,是否影响过载能力?

楼主(2013-08-17):
伺服驱动器、变频器在温度超过临界温度情况下,是否影响过载能力?

除了变频器报温度报警外,对其负载能力是否有影响?

---------------------

伺服报再生过载,连续报,过一段时间又正常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电流很小,只有额定电流的20%左右,负载扭矩同样是额定的10%~15%.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温度超过临界温度的话,过载能力会降低;

因为变频器内部的IGBT等电子元件,因为温度高,工作能力会有所下降;

所以这些电子元件要求的工作温度非常重要,这样即可以保证工作能力,也可以保证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温度超过临界温度的话,过载能力会降低;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