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驱动如何动起来

楼主(2013-08-17):
各位大侠:

   小弟买了块伺服电机驱动器,不会使用,希望给我指点迷津!如何电机、PLC、驱动器如何连接,如何让电机动起来

采用32位高速DSP芯片。

●FOC场定向矢量控制,支持位置/速度闭环。

●位置模式支持指令脉冲+方向或正交脉冲信号。

●速度模式支持PWM占空比信号或4~20ma电流或0.6~3V电压信号控制。

●16位电子齿轮功能,1~65535 / 1~65535。

●供电电压+20V~50V。支持50~500W交流伺服电机。

●支持串口(modbus协议RTU模式)控制方式。串口(TTL电平)控制方式,可以设定驱动器地址,简化控制系统。也可以直接通过PC机控制,并提供PC机测试软件。

接口定义

名称PU+(+5V)PU-(PU)   功能 脉冲控制信号:脉冲上升沿有效;PU-高电平时4~5V,低电平时0~0.5V。为了可靠响应脉冲信号,脉冲宽度应大于1.2μs。如采用+12V或+24V时需串电阻。

DIR+(+5V)DIR-(DIR)   方向信号:高/低电平信号,为保证电机可靠换向,方向信号应先于脉冲信号至少5μs建立。DIR-高电平时4~5V,低电平时0~0.5V。

EN+(+5V)EN-(EN)   使能信号:此输入信号用于使能或禁止。ENA+接+5V,ENA-接低电平(或内部光耦导通)时,驱动器将切断电机各相的电流使电机处于自由状态,此时脉冲不被响应。当不需用此功能时,使能信号端悬空即可。

名称   功能

+V   直流电源正极,+24V~+48V,电压过高或过低都会引起驱动器报警停机。

GND   直流电源地。

U   电机U相线圈。

V   电机V相线圈。

端子号   符号   功能

1   A+   编码器A相正

2   B+   编码器B相正

3   GND   +5v电源地

4   HALL_W   磁极信号W相

5   HALL_U   磁极信号U相

6   PG   外壳

7   Z+   编码器Z相正

8   Z-   编码器Z相负

9   HALL_V   磁极信号V相

10   NC   无连接

11   A-   编码器A相负

12   B-   编码器B相负

13   +5V   +5v电源,给传感器供电

14   NC   无连接

15   NC   无连接

端子号   符号   功能

1   GND   信号地

2   RX   驱动器串口发送端(TTL电平)

3   TX   驱动器串口接收端(TTL电平)

4   +5V   外供5V最大100mA(可定制为NPN输出报警信号)

5   V_in   调速电压信号输入

SW1   SW2   模式   控制方式

OFF   OFF   位置模式   脉冲+方向

OFF   ON   位置模式   编码器跟随

ON   OFF   速度模式   PWM占空比

ON   ON   速度模式   4~20MA或0.6~3V

网友A:
算不上伺服电机,就是个带编码器的三相步进电机,性能和真正的伺服电机没法比的,

网友B:
  带编码器的三相步进电机 !  伺服是可编写程序,进行更高精度及控制要求的环境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