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低压组合开关的选择方法

楼主(2013-08-17):
组合开关实际上也称“转换开关”。在实际应用中,组合开关又可分为无限位型组合开关和有限位型组合开关;另外还有一种“万能转换开关”。

常用的无限位型组合开关为HZ10系列,主要用于机床中电源的引入开关,交流频率50Hz、电压380V及以下、直流220V及以下的电气设备中作不频繁接通、断开电路之用;以及转换电源或负载,测量三相电压,调节电加热器的并、串联和作为电动机功率小于5.5kW时的不频繁直接起动和停止之用。

常用的有限位型组合开关为HZ3系列。有限位型组合开关指的是组合开关的手柄在正、反转时,其转动位置是受限制的。有限位型组合开关又称“倒顺开关”,它分为三档:即“停”、“正转”、“反转”档。通常情况下,“停”档在中间位置,从“停”档扳到“正转”档位置,组合开关手柄转动45°空间角度,电路上接通负载(电动机)的正转电源;从“停”档扳到“反转”档位置,组合开关手柄向相反的方向转动45°空间角度,电路上接通负载(电动机)的反转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