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MPI通信求助

楼主(2013-08-17):
  有一个S7-300PLC :CPU 型号是312。

  一个威纶通的触摸屏TK6100i和和 CPU312 MPI口连接, 波特率187.5K。这是常规连接通信很正常。

  现在要增加一个上位监视计算机。打算用一对光纤转串口 ,一个串口和CPU MPI口连接,一个串口和计算机连接,计算机安装CP5611卡,运行wincc 7.0 。(cp5611在淘宝买的 400元)。

  在一个MPI总线上有一个子站就是CPU312,两个主站一个是触摸屏TK6100i另一个是远处的计算机。如果不用光纤转串口的设备,总线通信正常。

  求助:有人用过这样的方案吗?这样能行吗?那家的光纤转串口的设备可以用?多谢了?

网友A:
没有玩过这样的通讯, 你的 CP5611 卡 400 MP 这么便宜?

网友B:
没有这样做过;

看明白你说的:上位机和触摸屏同时通过MPI和PLC相连?

没有这样做过,同时通信会不会出现冲突;加个以太网模块多好啊;上位机直接以太网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样做过;看明白你说的:上位机和触摸屏同时通过MP...

 PLC有以太网口太贵了,MPI能满足我要求。mpi支持多主站,通信没有问题。问题在光纤模块上。

网友B:
光纤模块?怎么?

只要你实际的测试,那光纤模块不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