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编程电缆端口更改

楼主(2013-08-17):
我们公司有个得过helmholz品牌与S7-300通讯的编程电缆坏了(型号700-755-1VK21),USB转MPI的。

我想用西门子的USB转MPI的编程替代,但是helmholz的电缆时虚拟出COM6口的,而西门子是直接识别USB端口设备,怎么把西门子的端口改成COM6啊,有哪位大哥给点意见啊??小弟叩谢。

网友A:
 在电脑的系统属性中有设置更改过程

网友B:
可我是想把西门子编程电缆的端口改为com6,因为上位画面读的com6但不能更改

网友A:
 怎么会不能更换,但更改端口时的新的端口号是没有被使用的,如占用的话是不能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