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电表常见的窃电方法

楼主(2013-08-18):
互感器电表常见的窃电方法
1、改变电流的窃电方式

(1)把TA的P1端与P2端短接,使大部分电流不经过TA的一次绕组,从而绕过电能计量装置窃电;

(2)断开TA二次侧、短接TA二次侧或使TA分流,使电流幅值从大变小或为零;

(3)改变TA变比,将大电流比的TA铭牌换成小电流比的TA铭牌;

(4)TA变比过大,利用TA的误差特性窃电;

(5)将TA二次极性接反,使电能表反转窃电,或在电能表电流线圈中通入反向电流窃电。

2、改变电压的窃电方法

(1)失压窃电,将TV的保险断开或在TV二次回路装一个开关,随时断开电压进行窃电;

(2)欠压窃电,虚接电压线。即将电压线芯线揉断,或外层塑料未剥直接压接;采用电容 分压,减小电压线圈电压。

(3)将TV二次相序接反,使电能表反转。

3、改变电能表的结构和接线方式

(1)在计度器上做文章,改变电能表常数,或使计度器不显示,损坏其机械传动部分;

(2)改变永久磁铁位置,使磁铁与铝盘间隙变小,电能表走慢;

(3)改变电能表电流线圈匝数;

(4)改变电能表电压与电流相序接线,即相序错接线;

(5)改变进入电能表的火线与零线,将进电能表的火线与零线对调,负载接于火线与外加 零线之间;

(6)在电能表接线端子盒或联合接线端子盒背后安装遥控窃电装置窃电。

4、利用电能表编程器窃电

其窃电特点为:既不改变电能表的时间,也不调整电能表的时段,更无须开启电能计量装置,而只是利用电能表编程器更改峰、平、谷用电量的占比,即降低高峰和平段电量,增加低谷电量,且保持总电量不变的方法吃电价差,从而达到少交电费的目的。

网友A:
 楼主呀, 现在的家用数字的电表能窃点用用吗 ? 这天朝夏天的电费用不起呀 !

网友B:
楼主啊,你这方法是好啊,不过供电的防盗铅封不好淘置啊!上面都有存档的唯一的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呀, 现在的家用数字的电表能窃点用用吗 ? 这天...

 把电流传感器的电阻加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