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台达如何控制温度

楼主(2013-08-18):
大家好小弟是初学请教一个小问题:请问台达用什么命令控制温度呀?谢谢

网友A:
pid闭环数据处理。

网友A:
控制问题,与控制速度、流量、张力等物理量是一样

网友B:
 没用过 台达 PLC 的飘过,只能帮顶 , 一般很多 PLC 都有 PID 控制模拟量输出

网友C:
用PID指令,不过台达的PID控制温度貌似不怎么准确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PID指令,不过台达的PID控制温度貌似不怎么准确啊,,

 那只是你没用好而以!不管哪个品牌的PLC,如果使用单纯的PID指令来完成温度控制,都是非常依赖PID这3个参数,而这3个参数的调整又非常依耐人工经验,有经验的操作人员调出来的参数比自动整定的参数效果还要好。

如果要求更高,建议单独编写针对被控对象的专用调节程序,不一定使用PID,还有模糊控制等方法对温度控制也很好呀。模糊PID混合型也很不错呀!

不要期望一个指令就能让你的温度控制达到完美。如果非要的话,那你就自己写个块吧。

台达PLC里PID控制中,专门有针对温度控制做了优化,你可以仔细参考手册中PID指令部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 台达 PLC 的飘过,只能帮顶 , 一般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师傅的回答。本人马上试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自动化电气-小张  用PID指令,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