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伏的单相伺服电压问题

楼主(2013-08-18):
220伏的单相伺服电压,标定是200v~240v,当电压超过240V时,对伺服驱动有什么影响呢?

另外,这种伺服直接用火线和零线的220V,与通过变压或者电抗器得到的220v稳定性有什么异同?

谢谢大家

网友A:
1, 超过  240 V 时当然对电子元件器的使用寿命有影响呀

2, 可直接用火线和零线的220V,也通过变压或者电抗器得到的220v稳定性,这样干扰会小的,电源波动也会小点

网友B:
接伺服变压器是为了抗干扰,提高系统稳定性的.是系统标配

网友C:
这种驱动器是200V级的,电压高功率模块可能击穿。单相220V电源输入与其他形式电源无异,都可正常使用。

网友D:
国内驱动器小功率使用220V单相电压,电压范围-15%~+10%内不应有任何问题,当电压大于限制值,整流峰值电压大于主电容额定电压时,对电解电容的寿命有严重影响,要避免。模块耐压要高一些(220电压等级一般使用600V模块),影响要小些。

网友E:
直接用零线火线,因为零线电位受到其余220V负载的干扰,电压波动较大;

用2根相线380V变压得到的220V,因为受其余负载相对影响较小,电压较稳定;

网友F:
每个人的经验都不一样啊 。。。。看来还得多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