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泰NVF2变频器调试问题

楼主(2013-08-18):
我用AI1 端口作为模拟输入的反馈端口,J601 1与2之间要不要用线连接在一起, 2与3 是不是就不用连线?

AI1 AI 2 10V 的公共端子GND 要不要用外线连到A01 A02 的GND,谢谢指教,

制动单元 制动电阻 三个端子起什么用,是不是不用管它,还是要结如怎样的外围电路?

网友A:
如果你AI1用模拟量0-10V输入则 J601   1 、2脚跳线连接,如果用的是0/4-20mA电流输入则 J601    2 、3 脚跳线连接;

GND端子不需要另外接线连接;

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等几个接线端子如果你不需要用到能耗制动则千万别在该端子上进行连线。

楼主:
也就是我用AI1 接远传压力表(YTZ150) 的反馈输入, J601 的 1 2脚要用线连接在一起,其他不用跳线,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B(2015-05-29):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AI1用模拟量0-10V输入则 J601   1...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AI1用模拟量0-10V输入则 J601   1...

  请问下,1、2、3、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