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标电线应该怎样选购

楼主(2013-08-18):
      接触过电线电缆行业的人都或多或少知道,电线电缆行业存在着国标线与非标线之分。非标线的存在,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诸多由于非标线引起的惨烈火灾也在时刻警醒我们,非标线不仅是电线电缆行业内的问题,而是与人们的生命财产息息相关的问题,打击、抵御非标线,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尽的义务。

      一 国标电线电缆:就是完全按照国标来生产的电线。一般家用、常见的电线都是标准规格性能的,国标规定了常见的5种规格性能。

      二 主要衡量标准:

1.外观标准,电线上必须有认证标志、制造商、线径等, 地线用黄绿色绝缘层

2.机械强度

3.护套的绝缘(一般大于100MΩ)和耐压强度(500V以下1500V)

4.线阻(一定的线径、电导率、长度下不大于一定的电阻)

5.高温冲击150度下,低温-30度下电线不得出现开裂等.

         三 国标和非国标的区分:  国标线优等品是100±0.5米/卷,非标线有的只有80-95多米/卷,一般以95米居多,95线说的就是这种95米却标着100米的非标线。

1 要看.看有无质量体系认证书;看合格证是否规范;看有无厂名、厂址、检验章、生产日期;看电线上是否印有商标、规格、电压等。还要看电线铜芯的横断面,优等品紫铜颜色光亮、色泽柔和,否则便是次品。  2 要试。可取一根电线头用手反复弯曲,凡是手感柔软、抗疲劳强度好、塑料或橡胶手感弹性大且电线绝缘体上无裂痕的就是优等品。

3 称重量。质量好的电线,一般都在规定的重量范围内。如常用的截面积为1.5 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 m重量为1.8~1.9 kg;2.5 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 m重量为3~3.1 kg;4.0 mm2的塑料绝缘单股铜芯线,每100 m重量为4.4~4.6 kg等。质量差的电线重量不足,要么长度不够,要么电线铜芯杂质过多。

4 看铜质。合格的铜芯电线铜芯应该是紫红色、有光泽、手感软。而伪劣的铜芯线铜芯为紫黑色、偏黄或偏白,杂质多,机械强度差,韧性不佳,稍用力即会折断,而且电线内常有断线现象。检查时,你只要把电线一头剥开2 cm,然后用一张白纸在铜芯上稍微搓一下,如果白纸上有黑色物质,说明铜芯里杂质比较多。另外,伪劣电线绝缘层看上去似乎很厚实,实际上大多是用再生塑料制成的,时间一长,绝缘层会老化而漏电。

5 看价格。由于假冒伪劣电线的制作成本低,因此,商贩在销售时,常以价廉物美为幌子低价销售,使人上当。

网友A:
选用优质电学,主要指标有如下:

1、绝对不能选用浙江生产或者浙江老板厂子生产的电线,最大限度杜绝假冒伪劣;

2、选用知名品牌,尤其是大批量采购直接跟电缆电线生产厂家订货;

3、购买是测定电线线径、截面积、线芯电阻等,合符要求再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