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齿轮泵炸裂和漏油问题

楼主(2013-08-18):
      齿轮泵又称大泵,其在使用过程经常容易出现炸裂和端面漏油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遇到这种情况时,应该如何有效的解决?今天,亚洲流体网小编为您整理提供了以下建议。

    可能造成齿轮泵即大泵炸裂的原因分析:

     1、工作分配阀中的先导调压阀门或溢流阀门卡死,系统油路处在封闭状态,系统压力无限升高,最后导致大泵炸裂;

      2、操作人员没有按说明书要求,擅自调整压力,使系统压力超过规定值也容易造成大泵炸裂。

解决大泵炸裂问题的有效方案建议:

根据实践经验,可将顺时针转动先导调压螺栓一周,系统压力大约可提高3.0~4.0MPa;反之,系统压力大约可降低3.O~4.0MPa。另外,两侧板的消压槽应安装在齿轮油泵的高压腔,以免油泵产生“困油”,造成油泵炸裂。

     可能造成齿轮泵漏油的原因分析:

     1、工作齿轮泵内部由于长期承受高压,使左、右两个泵盖及泵体的连接螺栓受拉力变长,造成松动漏油;

     2、泵盖或泵体有径向裂迹、刮伤纹迹、油封破损等也会造成漏油。

      解决齿轮泵漏油问题的有效方案建议:

     定期(大约6个月)检查其螺栓是否有松动。有时,由于螺栓孔的深度较浅,螺栓无法锁紧,此时,应把螺栓相应车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