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字节互换取值疑问

楼主(2013-08-18):
我做仿真实验,d0赋值1234,x0触发,结果d2:210 d4:4,为何是这个结果?不是d4取低字节:34 ,d2取高字节:12吗?奇怪了

网友A:
1234换成二进制是10011010010,所以仿真结果就是这样

网友B:
  你要知道 ,PLC 执行操作时是将二进制的数据高低位进行互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知道 ,PLC 执行操作时是将二进制的数据高低...

网友D:
D0=K1234=H4D2,所以D1=KD2=K210,D2=4

楼主:
多谢了 多谢了 各位指点

网友E:
(1)传送D0的十进制数值并转换成二进制,存储到位元件M15......M0中;

(2)和(3)传送M7......M0M15......M8)的二进制数值并转换成十进制,存储到字元件D1D2)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