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感应开关改造—初次上电接通一定时间

楼主(2013-08-18):
住宅小区五层,每层有一个灯泡,每个灯泡一个人体感应开关控制,怎么样改造可使感应开关断电再送电使灯泡亮一段时间。在一楼设置一个空开,控制一层到五楼的灯。在一楼通过断电再送电,通过楼梯缝隙观察每层灯是否正常,以减少人员爬楼梯,提高工作效率。

我的意思是把空开断开再上电,灯泡会亮一段时间再熄灭,然后再正常工作。

我们现在检查楼道灯是否正常: 都要爬到每个楼层去检查灯是否亮

这样工作效率低。

我们的灯在一楼有个空开,我想把空开断开再送电,灯就会亮起一定时间,(就像PLC的某指令一样,初次上电就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从而我们在一楼通过每一层的窗户就可以看见灯是否亮起。而不用我们再爬到每一层去检查。我的主要目的就是

提高工作人员的效率

我们现在检查楼道,每层都要爬。检查一个楼道要5分钟

如果通过在一楼控制空开就可以检查灯是否正常,只要30秒

网友A:
 那样你不如直接在 人体感应开关上并接一个小开关一起控制楼内的灯,按下开关所有灯亮,然后关掉让人体感应开关控制灯呀

网友B:
   回复:你可以这样改造,见下图:

  图中J0为带有5组常开触点的中间继电器,J1为通电延时继电器,延时时间可调(如设定30秒)。

  改动内容:1、将J1延时继电器的线圈一端直接并在空开后的接点上,线圈的另一端接零线。2、将J1的常开触点与J0线圈串联,再并接在J1延时继电器的线圈二端。3、将J0的5个常闭触点分别与各楼层的感应开关的“进”“出”二端并接。(见图:本图只画出3、4二层楼的电路图,其他各层与此相同)

   动作原理:合上空开,J1得电但需延时30秒后方可吸合,在这30秒时间里,J1的常开点仍是断开的,故使J0处于断电状态,使J0各常闭触点仍闭合,故使各层楼的灯泡得电亮。延时30秒后J1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使J0得电吸合:J0的常闭触点断开,使各楼层灯泡失电灭,此后电路进入正常工作状态。

 如将空开断开,J0、J1立即失电断开,各灯泡熄灭。再当再合上空开时,将重新执行上述动作:各楼层灯泡立即点亮。延时30秒后各层灯灭,电路又回复正常工作状态。

楼主:
感谢您的建议

操作性不强

每层都要拉电线,成本太高

还要加一个继电器和通电延时继电器

你这样加继电器和通电延时继电器还不如直接加开关:如一楼阿水所说,成本还低一些

小区200个楼道每个楼道都要穿线人工材料也不少,在考虑原来的线管尺寸根本不够穿5根线的。

楼主:
我的想法是从人体感应开关的电路入手

不要增加额外线路(穿线)不太实际

成本越低越好

我们现在的感应开关是:初次上电闪烁三次,然后才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