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3-08-18):
我现在要用多个CPU进行通讯,如果用编程的方式来写通讯程序太复杂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网友A:
 以太网或是别的通讯连接都是要写个块传送字的吧 ?

网友B:
多个PLC可以使用组态的方式通信,不需要单独编程的。比如西门子的MPI实现GD;比如DP等总线网络。。。

网友C:
和利时LE系列PLC多机互连功能可以满足。将所需要的通讯数据放到共享区域,无需编程。最多支持16个CPU互联。连接方式为485总线。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几位的指导!!!!!

网友D:
通信就是数据交换,数据交换就意味着数据处理(打包、校验、发送、接收),怎么可能不编程?顶多是哪种方式或者说哪种PLC通信更简单方便而已,至少要组态才能完成吧,一句程序都不编的PLC似乎还没有哟。就通信来说,还是欧系的PLC做起来要方便多了。

网友E:
通过组态比较方便。主要看你用的哪一块PLC,因为不同厂家的PLC、不同型号都是有差异的,例如施耐德的PLC就可以通过以太网读取,但是需要编程序的;

网友F:
Profibus通讯可以用DP/DP COUPLER

Profinet通讯可以用PN/PN COUPLER

网友G:
PLC都支持相同的总线协议不就行了吗?

网友H:
使用相同的通讯协议。

网友I:
引用 网友D:
通信就是数据交换,数据交换就意味着数据处理(打包、校验...

这位大哥说的很对,,,我也这么就觉

网友C:
推荐和利时le,多机互联是他的特色,不需要增加任何成本,只需要将数据放到相应的区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