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泰克触摸屏COM1修改成COM4

楼主(2013-08-18):
我想把海泰克触屏的COM1串口设置成COM4,请问有会设置的吗
谢谢,请教了

网友A:
改触屏的COM1口?没必要吧,是不是想修改电脑给屏下载程序的COM口

网友B:
是改电脑的串口吧?

在设备管理器里,打开端口,属性,可以修改端口号。

网友C:
你是下载程序时要改吗?

网友C:
在ADP 菜单栏--应用---传输设定--COM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