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板流量计的可信度有多少?

楼主(2013-08-18):
昨晚值班,凌晨4点左右,润滑油设备区白土部分的冲板流量计工艺人员反映不准确,和搭档去了一看显示80KG/H左右,这个工艺人员说其数值一直不变化,到现场拆卸冲板流量计的密封盖板,看到里面既然没有一点白土流动,原来白土下料管堵塞,看来是冲板流量计的零点偏高。

用手按压冲板流量计的冲板看到数值变化,由于没带合适的内六角无法拆卸冲板流量计的传感器,无法调整零点正当偶踌躇是否回去拿工具时,手不自觉的把冲板回掰了一个小小的角度,多小没有具体的感觉,看到冲板流量计的显示到了4KG/H了,这个工艺人员也在紧锣密鼓的疏通管道,偶用手试着轻压冲板看到数显仪表变化但是零点不确定时大时小的在变化,但是没有超过20KG/H,不管了等工艺人员处理完管道后白土下泄,看到冲板流量变化就回去了。

今天睡醒后在这里咋么,这个冲板流量的准确度和线性如何,零点有时怎样,可信度又怎样。估计这个冲板流量计也就是一个感性的白土流量测量了,至于准确性,天知道。

网友A:
冲板流量计貌似精度不高。

网友B:
用过,冲板流量计精度不高。

看机械结构部分是那种,如果是位移式测量,建议改为称重传感器直接称重。零点那是非常稳定呀!

网友C:
1、有些测器吧 ,理论建模就不咋严谨,鼓捣出来么,也就是有个数值变化,糊弄人玩玩呢

2、玩具么,您让它讲精度,比让它生头小母猪,还难呢

3、玩具么,它逗您玩,你也逗它玩,,玩得有个数看,开心就好 。。。。。。

4、超声波液位计,是俺见过的,最最好玩的玩具

.

网友D(2018-11-28):
一看风格就是你

引用 网友C:
1、有些测器吧 ,理论建模就不咋严谨,鼓捣出来么,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