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自身有无功耗

楼主(2013-08-18):
单位拥有的多台水泵   因其工作于半负荷状态

 功率90KW电流仅70A   今拟更换为37KW  不知能否节能?

换句话说   90KW-37KW=53KW  自身功耗有多少?

谢谢大家

网友A:
换功率小的肯定节能了,就看水压足不足。

但是注意电机也不要满载工作。

网友B:
管网的设计压力,和过载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更换!

网友C:
什么都不要换,你就把90KW电机的接线由△换成Y就行了,相当于换了一台30KW电机,你的运行电流将有70A降为50A以下。

本人曾经这样换过75KW水泵,当时(△)运行电流是85A,换成Y后的电流降为60A,已经累计运行10多年了,目前运行正常。

网友D:
电动机--运行中,你摸摸看,肯定比不运行的时候更热,这热量咋来的?这就是电动机本身的功耗--铜损和铁损。

网友E:
楼上的这招很厉害!

楼主:
今天实实在在的换了一台37KW的  结果一试  变频器显示电流 功率 都和原来一样   相比之下  电流接近满负荷  电机温度上去了

网友F:
最大消耗功率都没有53KW,能节电53KW吗?换小电机能节电,不过节电有限。如果电机满载时,可能要多耗电,因为铜损增加了。跟选变压器一样,负荷率在70%左右为好。

网友G:
选个45KW的电机,负载率80%就很好电机不满载还不怎么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