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识别电线

楼主(2013-08-18):
    1、BV、BVV、BVVB、BVR电源线:
    简单的来说: vv在电线术语是指两层聚氯乙烯意思;BV聚氯乙烯绝缘铜芯线,独芯线;
    BVV,聚氯乙烯护套铜芯线,两芯线;BVVB聚氯乙烯护套铜芯线,是三芯线;
    2、 BVR,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线,固定 布线时要求柔软的场合:
    常常市面上所说的BV,BVR,RV,RVV电线,不是那些大截面工程用的电缆。
    B系列归类属于布电线,所以开头用B,电压:300/500V ,V就是PVC聚氯乙烯,也就是(塑料),
    L就是铝芯的代码,R就是(软)的意思,要做到软,就是增加导体根数。
    B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BLV铝芯聚氯乙烯绝缘电线 ,BVR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线 。
    以上电线结构:导体+绝缘
    拿2.5mm2为例:
    BV是1根直径1.78mm和7根0.68两种,BLV是1根直径1.78mm,BVR是19根直径0.41mm。
    R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连接软电线,它比BVR更软,还是2.5是49根0.25mm铜丝 ,
    RVV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连接软电线, 比RV多了一层塑料护套。
    另外:我们最常用的“护套线”,BVVB铜芯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扁型电缆, 就是2根BV线,在加一层白色的护套。

网友A:
长知识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