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装电线正规接法

楼主(2013-08-18):
1、一般用于插座的为单芯线2.5平方电线,3匹以上空调用单芯线4平方电线,单芯线6平方电线用于总进线,双色线用于接地线。

2、按不同颜色三卷为一组(用零线、火线、地线)用于灯具照明的为单芯线1.5平方电线,按不同颜色两卷为一组(用于零线、火线)。

3、二芯、三芯护套线是做明线使用,多用于工地上施工用,家装不太使用。

4、音响线越粗越好,建议选用2*1.5  2或2*1.2规格5.电视分配器分得越多,电视信号越差,建议尽量选用6分配以下。

一、DBJ08—20--98规定每户的电气设备应符合如下标准:

1、 每套住宅进户处必须设嵌墙式住户配电箱。住户配电箱设置电源总开关,该开关能同时切断相线和中性线,且有断开标志。每套住宅应设电度表,电度表箱应分层集 中嵌墙暗装设在公共部位。住户配电箱内的电源总开关应采用两极开关,总开关容量选择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要避免出现与分开关同时跳闸的现象。电度表箱通 常分层集中安装在公共通道上,这是为了便于抄表和管理,嵌墙安装是为了不占据公共通道。

2、小套(使用面积不得低于38M2)用电负荷设计功率为4KW;中套(使用面积不得低于49M2)用电负荷设计功率为4。6KW;大套(使用面积不得低于59M2)用电负荷设计功率为6—8KW。

3、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电饭堡、微波炉、空调器、电水壶、电斑斗涌人普通家庭,每户的用电负荷增长很快,1kW的用电负荷是不够的,于是DBJ08--20--94规定每户用电负荷设计功率为4kW,电度表选用5(20)A。居民收入的增加和家用电器的降价,使一户两台空调、两台彩电和电脑进入家庭已不是新鲜事,促使每户用电负荷再次猛增,因此DBJ08——20--98把每户的用电负荷设计功率由4kW增加到4—8kW。即高标准中套按6kW设计,高标准的商品房和130m2以上的住宅按8kW设计,电度表全部采用10(40)A单相电度表。

4、电气插座宜选用防护型,其配置不应少于以下规定:买房,购房,装修论坛,房产论坛

(1)单人卧室设单相两极和单相三极组合插座二只,单相三极空调插座一只;

(2)起居室、双人卧室和主卧室设单相两极和单相三极组合插座三只,单相三极空调插座一只;

(3)厨房设单相两极和单相三极组合插座及单相三极带开关插座各一只,并在排油烟器高度附近处设单相三极插座一只;

(4)卫生间设单相两极和单相三极组合插座一只,有洗衣机的卫生间,应增加单相三极带开关插座一只,卫生间插座应采用防溅式。

上 述规定是最小值,几乎每个家庭都感到插座不够,要用临时线加接插座板作补充,一块插座板上接三四个用电设备是常见现象,如果这些用电设备都是小容量,例如 家用电脑要用到四五个插座,这是允许的。如果插座板同时接电水壶、电热取暖器等大容量电器是不允许的,因为导线会过载发热。

5、发达国家不允许临时线长期使用,同时规定要有足够的插座数量。因为临时线在使用中易受损,会导致人身电击和电气火灾事故;对插座数量,美国国家电气法规(NEC)规定:两插座点间的距离不得超过12英尺(约3.66m),即一个家用电器如不能自左侧接插座,定能自右侧接插座。香港的卧室、起居室和厨房的插座分别为4、7、4个。

6、插座回路必须加漏电保护。电气插座所接的负荷基本上都是人手可触及的移动电器(吸尘器、打蜡机、落地或台式风扇)或固定电器(电冰箱、微波炉、电加热淋浴器和洗衣机等)。当这些电器设备的导线受损(尤其是移动电器的导线)或人手可触及电器设备的带电外壳时,就有电击危险。除挂壁式空调电源插座外,其他电源插座均应设置漏电保护装置。

7、阳台应设人工照明。

阳台装置照明,可改善环境、方便使用。尤其是封闭式阳台设置照明十分必要。阳台照明线宜穿管暗敷。若造房时末预埋,则应用护套线明敷。

8、住宅公用部位必须设置人工照明,除高层住宅的电梯厅和应急照明外,其余应采用节能开关。电源应接至公共电度表上。根据消防规范,高层住宅的电梯厅和应急照明是不能关的,因此不能用节能开关。

9、住宅应设有线电视系统,其设备和线路应满足有线电视网的要求,小套每户应设电视系统双孔终端盒一只,中套、大套每户应设不少于二只的电视系统双孔终端盒,终端盒边应有电源插座。

在装没施工时,不管该地区有线电视是否到位,都应暗设电视终端盒。

10、住宅电话通信管线必须到户,每户电话进线不应少于二对。小套电话插座不应少于二只,中套、大套电话插座不应少于三只。

随着家用电脑的普及,每户一对电话线已不能满足需要,因此规定每户电话进线不应少于二对,其中一对应通到电脑桌旁,以满足上网需要。

11、电源、电话、电视线路应采用阻燃型塑料管暗敷。电话和电视等弱电线路也可采用钢管保护,电源线采用阻燃型塑料管保护。

12、电气线路应采用符合安全和防火要求的敷设方式配线。导线应采用铜导线。

家庭装横中线路已转为穿管暗敷,既符合安全又达到防火要求。

13、由电度表箱引至住户配电箱的铜导线截面不应小于10mm2,住户配电箱的配电分支回路的铜导线截面不应小于2.5mm2。住宅电气设计必须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要适应21世纪的用电水平,电气线路容量(配电回路数、导线截面、插座数量、开关容量等)的设计,应留有裕量,一般新建住宅的设计寿命为50年,因此电气设计至少要考虑到未来二三十年负荷增长的需要。住宅楼电气线路设计绝大多数采取暗管,如果考虑到造价,电源线的线径不增加裕量,那么敷设的暗管至少要加大1—2档 管径。导线线径加大和分支回路增加,不仅仅是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住宅电气安全水平,避免了许多电气火灾和其他电气事故。配电回路不能过 少,如果配电回路少,每个回路的负荷电流增加,会导致线路发热加剧,电压质量变差,影响家用电器的性能和寿命。导线的使用寿命与工作温度成一定的反比关 系,例允许工作温度为70度的塑料导线,其工作温度每超过8度,绝缘使用寿命将减少一半左右,而绝缘老化将导致导线寿命缩短、短路和火灾增多。

14、接地。

设置专用接地线(PE线)。在每幢建筑物的进户处设置一组接地极和皿线相连,其接地电阻不得大于4。

15、防雷接地和电气系统的保护接地是分开设置的,防雷接地电阻不得大于10。

谈这个之前,我们先来学习2个基本的初中物理公式:功率=电压×电流;铜心电线负荷=电压×系数安培×横切面积(这个系数安培粗略点说应该在大约5~10安培之间,空气中为10左右,直接水泥坐死5左右,在线管中根据空间多少多在6~8之间)。

实际上我们在家庭装修中,基本上电线空开配套以及回路分配大的原理都是从这2个基本物理公式中出来的,很简单。可惜的是,在我们目前市场现状下,99%以上的家装电工和装饰公司材料商都是凭所谓的经验和习惯去判断。

16、少回路多串联方式。这类方法很古老了,主要特点是极度省线,缺点是电线负荷过大,老化严重,一个出问题,全部出问题。所以,目前这种布线方式已经被淘汰,基本在农村还在这样用。

17、多回路按房间布线。这个方式现在也在运用,不过不是主流,主要特点是比较省线和省工,缺点是一个房间里有大功率的电器,小功率的电器,空开配备必须按大的配,出了问题就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主线长期使用老化较快。

18、多回路按功能布线。这个方式是目前市场上的主流布线方式。优点很多,当然,缺点就是多花线多花工。

19、没有分配的乱布和以多回路按功能布线为主导,结合具体情况,不违背原则的灵活处理。前者是不行的,后者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就运用上面的2个公式和家装功能分配以及方便性和安全性结合,来看看家装如何配比比较好。(对于电线负荷,我的计算原则是超过总负荷的1.5倍就可以了,超得太多也是浪费,就算你有钱,浪费国家宝贵的资源也是不对的,呵呵……)

20、客厅大空调。这个一般采取单独回路方式,很多人有误区,认为非要6平方的电线,这个是不对的。我们来计算计算4平方的电线最大负荷是多少?4×220×6(保险起见,我们系数算低点)=5280。一般客厅大空调多少瓦,呵呵。3000多吧?是不是已经很保险了?当然,你家的客厅很大,买的啥子大4P、大5P的你还是用6个的电线哈。

21、卧室空调。卧室空调一般为1P或1.5P的,所以,单独一个空调一个回路可以,也可以2个空调一个回路,当单独一个空调一个回路的时候,2.5的线就足够。2个空调一个回路,还是保险起见,用4个的。虽然算负荷,用4个的线带3个卧室空调是足够的,不过,我们不推荐这样做,主要原因是夏天电压不稳定,万一同时使用(虽然可能性很小,不过不排除3代一家,而且一个出了问题,总还有一个在用),可能会频繁跳闸。所以,一个原则,除非一室一厅,卧室空调最多2个串联,并且最少保持2个回路(呵呵,这间坏了到那间去睡)。

22、厨房插座

厨房电器的功率不会很大,但是,多,且长期使用。所以,应采用4个平方的电线。对于一些很大的房子有很多乱七八糟的电器的时候(比如别墅),那么还可以考虑6个的电线。厨房插座必须单独一个回路。其实不应该叫卫生间插座,而是指的是卫生间浴霸。大家记住几个数据,一般灯暖浴霸功率为1100~1200,风暖一般为2000~2500。所以,一般情况下2个卫生间串接用4个平方的电线为好(万一要用风暖啊),单独一个卫生间可以用2.5的。另,现在我们在布线上有些灵活处理,很多主卫浴霸和主卧空调是串接的,如果主卧空调是单独回路,且用的4个平方的电线,这种方式是可行的。

23、其他普通插座

一般情况下都是用2.5的电线,根据房间大小一般分为1~2个回路(指的是平层,很大的房子还是不止2个回路的),一般小点的就一个回路,大点的就2个回路。

首先明确一点,我们目前在配备灯线的时候多用1.5的电线,这个从国家规范上说是不正确的,不过我个人支持这样的配备方式。国家规范是2.5以下不得作为主线路使用,也就是说进开关的线要用2.5的,出开关到灯的线用1个的都可以。但是,这个规范只是考虑了最恶劣的布线方式和计算灯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节能灯。以前我们不用接能灯的时候瓦数是很大的,不过现在是节能灯,功率很小,1.5的电线是远远足够了,能不浪费就不浪费。当然,有些家庭射灯很多,水晶灯很多,这种情况下1.5的就不够用了,所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灯线我们一般推荐分成1~2个回路(平层,别墅这些除外),小的分1个,大的还是2个好,负荷是一个方面,最关键的是如果晚上灯回路坏了没修好,还有一个回路照明。

24、其他特殊要求

其 实以上回路的划分已经充分的考虑到安全性和使用性了,对于一般家庭来说,是非常够用了,所以,不用再次细分。不过有些家庭有一些特殊的大功率电器,比如即 热式电热水器,那么这样的电器就需要单独划分一个回路了,还有一些家庭把电冰箱单独划分一个回路,也是可行的。一个是冰箱常年使用,单独回路可以保证电线 老化慢,然后如果出门几天,其他的回路可以全部关闭,只留冰箱使用。

25、空开的配备.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电工完全乱配,根本不计算功率,把空开配得大得很,空开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超负荷的时候跳闸保护电器和电路,你用这么大那他还要跳?不如不要。这1,2年通过大家的宣传还好一点,以前完全是乱整。实际计算很简单,就是安培=功率/电压。如果严格按照电器规范来做,一般1.5的电线配10A的;2.5的电线配16A的;4个平方的电线配20A的。当然,空开的频繁跳闸也不好,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电压不稳定或者说空开设计不当,所以,可以按以上的配,也可以按高一个档次配,1.5的配16A的;2.5的配20A的;4个平方的配25A的也是可行的。至于总空开的配备,在套内120~130以下的房子,2P40A的都是足够了的,还高配了的,进户电表才多大嘛,你不怕电表被烧?

26、漏电配备至于漏电保护(这个东西是当回路发生泄露30mA电流时自动跳闸,主要保护人体触电),理论上连装灯线都要配,家装所有的插座要配,不过我们建议只配厨房和卫生间这些潮湿的。因为好的漏电保护非常敏感,稍微有一点电工胶布没有包裹好,有点点泄露就跳闸。实际上这点泄露对人体没有影响,特别是大功率空调,用2年后内部一些元件稍稍老化一点就跳闸,这个也是很麻烦的事情。还有很多电工也乱搞,下面的回路不配漏电保护,而在总空开上用一个漏电保护。那你可能麻烦了,过2年家里随便那个接触点有点问题,或者随便那个电器有点问题,呵呵,对不起,全家没有电!当然,我们现在好象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呵呵,你以为我在乱说所,那是99.5%的人没有正确使用漏电保护器而已。漏电保护器上面有一个小按纽,需要你每过个把月去按一下,你几年不按,多半是不会发挥作用的,那当然是不跳了。

电线应该大家都接过,但接得规不规范,牢不牢固,就看各人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