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大侠啦!

楼主(2013-08-19):
求助啦,有哪位大侠有这个补偿控制器的资料,说明书啊,今天刚把电容柜里的一个调节器换掉,但是到现在一直都没投切进去过电容,但是手动可以投切啊,什么问题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

网友A:
功率因素都0.98了还投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功率因素都0.98了还投么              ...

   哈哈, 太逗了,  COS *   0.98 了,已经很高了,估计你可以在仪表上设定一个阀值,

目前这个阀值 估计小于 0.98 所以 不会自动投切。。。。

网友D:
电压和电流所取相序查查,是否相序错了。

网友E:
手动分切部分电容,再转换到自动,看会不会自动投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压和电流所取相序查查,是否相序错了。

 A相电流、BC相电压,B相电流、AC相电压,或C相电流、AB相电压。然后检查设置投入门限,电流信号是否接正确

网友G:
  功率因素都0.98了还投么   ,还要功率补偿 ?

网友H:
再补就补过了,呵呵

网友I:
是呀,同意上面的说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