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10.1寸(新买)触摸不灵

楼主(2013-08-19):
哪位用过信捷触摸屏(TGA62-MT)10.1寸的老师们,请帮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本人用这个触摸屏与三菱PLC  3U 128点(继电器型)连接,开机后,就只是操作几下还算灵光的(有反应),接下来就反应迟钝,在就按下就没反应了,触摸屏编程是在信捷的V2.D2K软件中进行的(其他的软件不支持)。这个屏是刚刚买的(全新);望哪位高手出手相帮,小弟此厢有礼了

网友A:
往往使用有问题,建议自己反省

网友B:
软件编写简化一点看看

这种情况一般不是元件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编写简化一点看看这种情况一般不是元件问题

 程序非常简单的,就是一些常用的按钮,根本不复杂的:请看截图和上传程序

网友C:
  是不是 屏的使用 CPU 占用太高了呆

网友D:
带pro-face低价触摸屏GC4000来围观,哈哈哈

不行就上锅的,上海育展,小王18930316047,QQ1647674321,proface触摸屏代理

网友E:
通讯上了

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通讯上了 应该还可以的

网友G:
你好,可以电话85134134,技术热线

网友H(2013-12-13):
打电话问信捷售后,我换信捷的屏还换的挺多的。。

网友I(2014-08-21):
是不是用了Modbus通讯,要是这样把通讯延时时间改成30或5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