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EP7中不同的程序块之间可以双输出么

楼主(2013-08-19):
例如 OB1和OB100可以都有Q0.1输出么,还有不同的FC之间可以么?

网友A:
输出地址Q点,只能一个地方用;不能双输出的;

如果好几个地方需要输出Q点,你可以先分别用中间点M代替,然后再输出Q;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地址Q点,只能一个地方用;不能双输出的; 如果好几...

 如果是置位和复位指令呢还有上图中只是FC的程序  在初始化OB100中也有Q4.0  4.1  的置位和复位指令

网友:
可以多输出啊,只要符合自己的设计意图即可,有些软件会报警提醒你有多输出而已,但不禁止

网友B:
   输出地址Q点,只能一个地方用;不能双输出的;这样还是只有最后的输出才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