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帮忙

楼主(2013-08-19):
在一台伺服带动的一条丝杠上安装6个刀架,如何定位使这6个刀架行驶到任意设定的位置后停止,位置是实际的距离(刀架之间的距离,以及与参考点的距离),另外 距离用实际的mm表示,如何测量,各自的参考点如何确定。

网友A:
你的话,有些矛盾,  一个伺服 ,一条丝杠安装6个刀架, 那么6个刀架 在一条线上吧?

移动的时候是同时移动吧,怎么还要计算 刀架于刀架之间的距离?

网友B:
  有点难度的问题,是不是刀架都不固定的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