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的顺序问题

楼主(2013-08-19):
本人新手,拿到项目后感觉比较乱,不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就单说编程这块,是该先编主程序还是先做功能块,希望老师傅们给我点建议,在这先谢了!

网友A:
先做主程序,再做子程序

先有大纲,才能美化细节,道理一样

网友B:
从主还是从子程序编程,没有这个严格顺序。

应该是把需求确定好,然后配置好硬件。

软件方面应该是需要流程图。有子程序的话,把接口定义好。这样无论是编写哪个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C:
没有写过程序最好了,一开始就养成做项目的好习惯。

一开始编程肯定是先构思框架,就像修房子先得搞清楚几个卧室,几个厕所,客厅多大,厨房在那里,,,,把这些东西大概画一下,看下联系如何。框架不一定需要严格意义上的流程图,相反我到发现用流程图做框架不太方便,画上一些方块,每个方块表示一个程序功能的拆分,若干个方块之间用线条表示联系。

再来核查你所需要的功能,你所使用的PLC硬件上是否能够达到要求,比如一个电机转速测定程序,可以使用计数器,也可以使用计时器,或两者都需要。那么再来看看你用的PLC能满足。如果不能,要么改实现方案要么改PLC,或其它模块或装置来实现。

框架是最难做的,也是整个编程中最花时间的,也对最后成功与否起关键作用。

框架做完了,就把每个方块代表的程序功能(就是功能块了)写出具体的编写流程(画草图),可以是流程图,大慨确定需要的变量。也可以构思下直接开始写,边写边确定变量。千万别忘了还有和其它功能块之间的接口。

然后就是边写边调,直至完成一个功能块编写。

然后再写下一个功能块,,,,,,

完成了所有功能块,再用主程序通过功能块接口把各个功能块链接起来,在是总调。发现那个功能块不协调的,就改相应的功能块。直到满足要求。

记住,编写程序的时候,设计文档的程序编写说明点、关键点都要写出来存档,边写程序边记录。

程序调试完了,就可以整理技术文档了。变量表呀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就是到现场了,需要改下这里那里的,,,,,最后把这些再写进技术文档中,与相关人员交接,就完成了。

网友D:
我是第一步,画I/O图,CAD制图,让工人好先接线路。

第二步:写I/O变量表。

第三步,主程序

第四步,子程序

第五步,网络注释

最后,调试运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第一步,画I/O图,CAD制图,让工人好先接线路。...

不是很懂、、、、、、、、、、、、、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傅的回答!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一个项目,编程占的比重不大。工艺流程,用户的要求,先弄清楚。然后找出对策。再围绕自己的对策画好流程图。最后再编程。

       只关注编程,这只是点的问题。整个项目的顺利完成,公司利益才是终极目标。进度的把握,客户的沟通交流,向领导汇报进度,提出自己的方案意见等等,这些更为重要。能做好这些,程序就算不是最好但一定能编的合理,因为有一份责任心在里面。

网友:
编程有两种方法:

1、自顶向下法,也就是先考虑大框架,然后逐步细化,适合于大项目

2、自下向上方,也就是先实现局部,然后逐步搭积木实现整个项目,适合于小项目

网友F:
进了小食店后先看看是先食后付还是先付后食。

网友G:
不管是主程序还是子程序,都是代码编写。

在代码编写之前,更重要的是程序架构!类似小说提纲!有了提纲,你先写主程序还是先写子程序就无所谓了。

如果追求质量,你的子程序和主程序会反复更改的,时不常的就会有些新的想法蹦出来,追求完美的你觉得不能无视。。。所以,先写啥后写啥真不重要。我经常是主程序写累了就写写子程序,换换脑子。。。

网友H:
3楼经验蛮不错哦,赞成。遇到过不少程序,严谨的很很少的,看起来会的人很多,真正编的严谨的人很少。编程能仿真测试的先仔细测试,做到小程序到现场基本一次成功。(3~4个泵按不同的液位启动不同数量,时间交替,故障备用,这样简单的程序我还没见人编严谨过的,包括某些PLC技术支持,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