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空开跳闸问题

楼主(2013-08-19):
电机型空开带变频器,

一般时候都是正常的,

当电站断电后,重新来电,电压从360V开始缓慢上涨,到380V左右为止,

在此期间,空开合闸后,一旦变频器启动,运行很短时间,空开即跳闸,

导致变频不能正常运转,直到电压稳定后才可。

个人觉得变频器可工作在一定电压波动的情况,

则问题应出现在空开侧,

请问是什么原因导致此种现象?如何处理才能使变频器在此种情况下仍可继续工作?

感谢~~

网友A:
空开大小如何?

变频器用的空开,最好用有抑制高次谐波功能的漏点断路器,其额定敏感电流对1台变频器应大于30mA

楼主:
变频器是75KW的,空开250A的壳子,具体电流值待查。

网友B:
电压缓慢上涨?这个有意思了,要多长时间啊?

网友C:
变频器空开最好用100mA的,并有抑制高次谐波功能。

网友D:
推荐150mA以上的剩余电流动作时间,安川变频器要求的是200mA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推荐150mA以上的剩余电流动作时间,安川变频器要求的...

网友F:
空开估计选错了,不要选漏电保护型的

因为变频器是PWM谐波比较多,漏电保护会跳闸的

网友G:
变频器为什么要选剩余电流保护器呢?

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保护(TN)就行了。

正常运行,空开跳开,只能怀疑空开的整定电流选小了,换大空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变频器为什么要选剩余电流保护器呢?外露可导电部分接零保...

网友I:
 电压缓慢上涨?这个有意思了,要多长时间啊?

这是什么意思,你工厂的变压器慢慢提升电压 ?还是什么原因呀 ?

网友J:
你选的变频器空开不符合,变频器运行标准换个符合你变频器的开关。我们公司用的ABB变频器开关全是ABB的很好用,大品牌就是大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