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电流检测

楼主(2013-08-19):
求助各位,石家庄有什么样的机构可以检测直流部件(如接触器)启动瞬间的电流的?要求有波形可以看到启动瞬间的电流峰值和时间。感谢各位能不吝赐教!

网友A:
租借一个示波器,自己就可以检测

楼主:
多谢回复,但是我想找一家具有这方面检测资质的机构做一下检测同时能出具检测报告!

网友B:
有这样的第三方机构吗?不行就找接触器的厂家出报告。

网友C:
一个示波器就能搞定, 检测报告就自己写一份吧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实在不行就自己检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