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运行和在线运行的区别

楼主(2013-08-19):
我现在做了一个正弦曲线,一模一样的程序,为什么模拟运行的时候能够画出来图形,而在线运行的时候什么也画不出来

网友A:
设备参数或工艺参数是否和你设定的一致?简单说:速度及材料介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参数或工艺参数是否和你设定的一致?简单说:速度及材...

昆仑通态的模拟屏默认的设备参数和工艺参数是多少,我这边硬件的连接和程序都一样的,除了一个模拟屏一个是真实的屏

网友B:
是不是选用了内部变量了,要使用连接的下位机变量才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选用了内部变量了,要使用连接的下位机变量才可以哦

 必须要选用下位机变量吗?那为什么模拟运行的就可以呢,麻烦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