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C 逻辑

楼主(2013-08-19):
我有一个设定值以及传感器的反馈值,比较两个的大小,根据其差值 的大小选择不同的程序来控制,来消除偏差,用PLC如何实现?具体的控制逻辑如何?重点是根据差值的大小选择不通过的程序。

网友A:
根据差值的大小选择不通过的程序。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差值的大小选择不通过的程序。什么意思?

我要根据这个反馈信号与我说设定的值的差值的大小,选择相应的程序执行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差值的大小选择不通过的程序。什么意思?

我有很多输出方式可以选,但是选择的标准是这个差值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