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LC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3-08-19):
松下PLC原点复位模式1中 碰到近原点减速 再碰到原点传感器停止  如果碰到近原点开始减速原点传感器失效 那么就是碰到近原点减速到零 此时脉冲输出标志会动作吗

网友A(2014-05-29):
应该不会,归原点只有两种模式:I或II必须要有原点SENSOR。为了避免原点失效或出现超行程的情况,会在程序上设置一个安全行程不过具体的情况具体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