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弄断了网线,杯具。

楼主(2013-08-19):
把连接PLC的以太通讯砸坏了。现在怎么办能通过自己解决

刚毕业就去现场,有点冒失,求大神指点!

要被挨批的节奏啊。。。。

楼主:
还有,换网线几乎不可能,都埋在地下了

网友A:
要是网线断了就重新接上。。。很简单。。。

要是模块坏了就换新的

网友B:
批发水晶头、接线盒、接线工具。。。。。。

呵呵。。。

不要怕,不就是坏跟网线么,找个普通的接线盒在做个水晶头就可以了。

网友C:
办事要细心

网友D:
走明线  重新做一根

网友E:
  不要怕,不就是坏跟网线么,找个普通的接线盒在做个水晶头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怕,不就是坏跟网线么,找个普通的接线盒在做个水...

网友G:
他说得是以太通讯模块,坏了直接换模块啊,别说砸坏了,就说自己坏了,换网线也不解决问题啊,换其他的要改程序,更费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