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 PLC与PC无法通讯

楼主(2013-08-19):
B&R PLC  IF26O模块报警 ERROR长亮,与PC无法连上。是不是IF260模块坏掉。 触摸屏显示故障:INA2000 line-server error E4808 Keivre Verindury zur RPS verfugbar

注释:PC上COM设置正确,9针串口线好的

网友A(2013-11-08):
error灯必须灭掉才能通讯。找找原因吧。

网友B(2018-02-12):
感觉是设置错误 烧卡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