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toryTalk View Studio SE 报警标签无法删除

楼主(2013-08-19):
                                                          FactoryTalk View Studio SE

    我是做水处理,刚入行不久,还有很多不懂得地方,今天遇到一个问题。我在做一个水厂的上位机报警,软件是FactoryTalk View Studio SE  ,因为上位机资料都是从别的水厂复制过来的,里面有很多是要修改的。当我要删除之前里面的老的报警标签是,提示删除错误。我很纠结。希望各位,能够帮帮忙,谢谢。

网友A(2013-10-31):
按照提示的意思是该标签已经被用了,组态王里面建的标签被应用后就会提示错误,你看一下你报警设置里面是不是有标签,或者找一下哪里还用到该标签删掉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