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输出信号给PLC

楼主(2013-08-19):
公司的安川机器人,机器人喷漆好了滑台就回原位,这个机器人是怎么控制PLC的,输出信号电压多少,能不能直接接PLC输入

网友A:
机器人与PLC通信可以使用IO口也可以使用串口,如果只是简单的几个信号一般就用IO口控制,比如机器人喷涂完了输出一个信号,信号驱动一个中继,中继的触电再接到PLC的输入就好了。PLC就可以编程根据这个信号做不同的动作,比如说回原位。机器人的输出电压你可以看说明书或现场直接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与PLC通信可以使用IO口也可以使用串口,如果只...

 有个错别字 触电---触点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您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

   1.将滑台配置成机器人的行走轴,直接由机器人的程序实现,

     这样成本有点高,但是控制比较简单;

   2.当机器人喷完后,给PLC控制信号,由PLC来控制滑台电机动作。

如果还有疑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与我司取得联系:

----------------------------------------------------------------------
安川电机(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2楼

TEL: 86-21-53852200*540

----------------------------------------------------------------------

网友C:
我是来看回复的,谢谢各位喽!!!

网友D:
谢谢!安川电机客户咨询中心坐镇中国工控网——机器人版块。。。

呵呵:厂家都来了,亲们还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呢???

活跃起来吧!药药,切克闹!!!

网友D:
楼主:机器人控制柜是有外接的IO板的。。。通过IO板的可以接外部开关量按钮等等。。。。也可以给开关量到PLC(IO信号可以和机器人程序关联)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您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法:...

 对于厂家如此答疑活动,赞一个!

希望更多厂家加入答疑解惑中来。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

网友F:
厂家给予解答,特别感谢

网友G(2013-12-11):
我也想知道具体怎么控制的,楼上的各位大神能不能给个具体的呀,例如利用I/O板的电气接线图说明,机器人那边怎么定义这些I/O口的,及在控制是怎么利用这些定义好的I/O的,详细的举例说明下

网友:
可以通过profibus跟西门子300plc通讯,机器人要装profibus总线卡

网友H(2014-01-24):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您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

你好,我是某家机械厂电气调试人员,对安川MPL800略有了解!我唐突的请教您几个问题!

1:在软件上,为何MPL800使用中,会有歧义点,当机器人行驶到某些特殊位置时,如机器人原点位置右前方45°时!机器人行驶速度明显下降,即使更改ACC及DEC 也无法避免此现象!在试教完程序后,全速运行程序后,会出现段过多等不可判断错误!

2:在运行速率上,3200mm/秒的运行速度远没有FANUC的2000mm/秒速度快!?

3:309 I/O端子是晶体管输出,不能直接接中间继电器,要接也需要在回路中并入二极管!

为何你们公司服务人员未提起此事~!?麻烦您抽空回信与我,谢谢!联系方式:352366287@qq.com

网友I(2014-04-06):
有高手在,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与PLC通信可以使用I...

事实证明,错别字确实不影响阅读。。。。。。。

网友K(2014-08-19):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与PLC通信可以使用IO口也可以使用串口,如果只...

  请问安川机器人的路径是怎么得到的?是通过示教吗?还是通过确定原点的方式得到路径?谢谢

网友L:
顺易捷PCB打样工程费直降50% ,单面批量249元/㎡,双面PCB批量低至398元/㎡,批量开通免费抽测(直通率95%之上)PCB价格创全球最低,交期最快,品质更好,企业QQ800055586

顺易捷PCB优势通告:

   1.长宽10CM之内只需50元,单面批量249元/㎡,双面批量低至398元/㎡

   2.PCB板材多样化: FR-4、半玻cem-1、94V0纸板、铝基等

   3.单双面板8小时加急打样,批量72小时加急生产

   4.样板免费飞针测试 ,品质保证,交期准时!

   5.免油墨颜色费,广东省内包运费!

   6.ERP系统计价下单方便快捷,功能强大(5分钟完成

网友M(2015-08-10):
学习了!谢谢!!!!!!!!!!!高手啊

网友N(2015-10-23):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与PLC通信可以使用IO口也可以使用串口,如果只...

  请问安川机器人的路径是怎么得到的?是通过示教吗?还是通过确定原点的方式得到路径?

网友O:
我是来看回复的,谢谢各位喽!!

网友P(2015-11-26):
学习学习,,,,机器人的资料要是都能共享一下就好了,,,各家品牌的系统都通用了就好了,,,嘿嘿,,,有点像做梦啊,哈哈

网友Q:
学习学习,,,,机器人的资料要是都能共享一下就好了

网友R(2016-03-04):
很强大啊   超赞的一台设备

哎呦,不错儿♪*^_^*♪……

网友:
6666666666666666666看看就知道了很多,要要,切克闹

网友(2016-08-09):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您的这个问题有两个方...

希望安川多放的资料在网上,别人不熟悉,如何使用你的机器人

网友S:
对啊,用io信号最好到plc。可以节省成本

网友T(2017-09-26):
感谢楼主,非常感谢楼主的无偿奉献

网友U:
SD是是地方是地方是地方是地方

网友V:
楼主解决了没有  是通过给PLC信号的方法吗  说说过程大家学习下可以吗

网友W(2017-11-14):
不明所以呀

网友X(2017-12-29):
初学者 000001

网友Y(2018-11-18):
很强大啊   超赞的一台设备

网友Z:
引用 网友Y:
很强大啊   超赞的一台设备

网友AA(2023-09-17):
帖子加精,已收录很实用,感谢各位!!!!!